求教怎么算匝比?

楼主(2010-06-28):
大家好,又来麻烦大家了。
在网上找了几篇资料 算了后结果都不大一样。
现输入2-3V DC 电流5A
输出450-550V DC
用反激电路
麻烦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匝数比等于电压比

楼主:
那我这个匝比就是2:550??

楼主: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铁芯应该怎么选啊?
谢谢了,新人,真的什么都不懂,老板只让自己找资料,什么都不说。

楼主:
现在算了个结果不知道对不对 请大家指正
原边3匝
副便880匝
选EE22
气隙为0.2mm

网友B:
反激电路,怎么能套用“匝数比等于电压比”?
“匝数比等于电压比”说的是变压器初级次级交流电压,反激电路输入输出是交流电压吗?楼主明明白白说的是直流电压。

网友C:
通常反激电源匝比的计算主要是依据开关管的耐压>输入电压+反射电压+部分漏感电压(漏感电压本身比较搞,但尖峰吸收后不是太大),这里决定匝比的是允许的反射电压。
理论计算上并不难,可搜些电源设计资料,一般会有这方面的介绍,都是很程式化的东西,一步步来就OK乐。

楼主:
谢谢9楼。
看了一些资料,大家的算法都不一样,呵呵。

网友D:
回复 网友C:

Tfyz真是高手也, 所说的反射电压应该就是初级的感应电压吧, 用这个感应电压乘以占空比  是不是就是初级的电压呢?  这里的感应电压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B:
11楼:
9楼所说的反射电压,是设计时由设计者取定的数值,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大一些也可以小一些。当然,取大一些或取小一些,都会影响电路的其它参数,往往是综合考虑的结果。
这个电压乘以占空比,什么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