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在main()之前都做了哪些事?

楼主(2010-06-28):
通常我们的理解是avr都是从main()函数开始执行的,后来了解了bootloader后就不那么认为了。
请教各位大侠,我想实现在main()之前关外部中断,请问能实现吗?要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复位后应该本身是关断的

网友B:
进入MAIN之前中断是关闭的 如果你要在进入MAIN之前做一些事情也是可以的 详细看以参考下编译器手册
原来用C++写程序 为了在进入MAIN之前使能外部存储器(因为构造函数先于MAIN函数得到运行) 我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哥,因为我有用到bootloader,在bootloader有开中断。所以在main()函数之前想关中断,不知道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