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传输电源

楼主(2010-06-28):
如果设备需要在远距离(50米-100米)取电,且设备需要的电压为18V 、1.5A时。通过网线传输(网线不能扭成几股用,只能单根使用因为其他的线还得用作其他用途)。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电流太大

网友B:
确实...电流太大
如果硬性条件为【用网线供直流电】,可以选择提升电压,比如36V/0.75A传输,到目标系统再DC-DC变换,同时8芯网线去除通讯线外应该全部用来送电,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C:
通讯线路也可以同时用来供电,只不过要在隔离变压器上做**,隔离变压器要有中心抽头。

楼主:
3楼,如果我在电源发送端采用36V 0.75A的电源。
到设备时采用DC-DC方案。DC-DC能输入1.5A的电流给我吗?
我对DC-DC不是很熟。

网友B:
这要看你DC-DC方案的效率,如果按100%算,当然就能在转换后提供18V/1.5A了
从实际角度出发,一般不要求隔离的话比较常见的LM2575/LM2596方案差不多在80%左右效率,那么假设用了这种方案的情况下按45V/0.75A输出,经过DC-DC变换后就成了18V/1.5A

网友B:
这里再补充一点...“LM2575/LM2596方案”只是个举例,真要这么用的话VIN不能超过40VDC

网友D:
用POE以太网交换机可以达到 标准电压是48V

网友E:
POE是用多股网线对来传输电源的,楼主的条件只能用升压法。

网友D:
我想只要电流不是很大,可以将POE改成单股网线传输电能。以太网传输用的双绞线100M速度下只用4跟传信号,还剩余4根是空的。

网友F:
都没有人考虑网线的电阻吗?

网友G:
单根网线承载电流多大?

网友H:
。。。电流太太大了。。。

现在好多的垃圾网线都是铁芯线。。。

网友I:
一般的网线电阻大概9殴/100米,不过楼主要的电流太大了,这个不太好,毕竟网线太细了,时间长了会冒烟的吧。我认为至少要两股,即一对地线,一对电源线,剩下2对作通信用。

网友J:
LZ看看 802.3的POE部分吧。。
LS说得对。9欧姆/100米左右。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