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环氧树脂灌封电路板后对电路散热影响大吗?

楼主(2010-06-28):
大家好,用环氧树脂灌封电路板后对散热有不利影响吗?我电路上的单片机工作在极限速度,单片机有点烫。可以用环氧灌封吗?

网友A:
有专门的导热好的硅胶

楼主:
导热好的硅胶会不会容易让别人把电路打开进行仿造啊?

网友B:
灌封良好的好应该是更便于散热,当然如果你灌封中没有抽真空则就不利了,因为空气的导热很慢,灌封后又成为禁止的空气,则散热更慢,所以要求你应该采用真空灌胶机进行灌封才好。

网友C:
一定不利于散热的

网友D:
灌封时将胶紧迷涂覆在器件上,环氧树脂胶固化了以后实际上是有利于散热的,原因是热阻不会太大,相当也增加了散热的有效面积。

网友E:
MCU的热量无所谓,可以灌胶。

网友F:
真空灌胶有利于散热。

网友G:
你只能用到发热量不高的电路板上

网友H:
环氧树脂导热系数大于空气,灌封后MCU散热更好。但此结论并不适用于高发热量元件例如开关电源的大功率管等。
当然,灌封时最好不留空气泡。

网友I:
一般来讲是很大程度上利于散热

网友J:
我现在的产品用环氧树脂(电子密封胶)灌完后,32.768HZ的晶体容易停振(里面有一个RTC电路:RTC芯片+32.768HZ的晶体),1000台有20台左右的概率,不知道大家有没类似的经验?有什么办法解决?
  MCU的散热,还好,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K:
先用硅胶封了再灌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L:
一般的灌封胶是不利于散热的,功率发热器件就更不好。

网友M:
也要考虑树脂厚度,太厚了估计不太好,看那东西导热不是很好。

网友J(2010-08-23):
现在用硅胶把晶体电路覆盖后,再灌环氧树脂,效果有明显改善,但是还是一定停振的概率(2%左右),而且有些机器会出现偶尔停振的问题?

有没有谁用过类似的工艺?有没有经验指导?谢谢

网友N(2011-05-05):
绝缘清漆是导热的,所以电机,变压器用它绝缘和散热。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