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连pc,fpga一定要接一个单片机吗?

楼主(2010-06-28):
新手问题,如题!谢谢

网友A:
连pc,也不一定要一个单片机呀

网友B:
nios应该比单片机好使吧

网友C:
nios用起来方便吗?现在比较火,一直没有过。

网友D:
FPGA与
单片机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E:
连接时还得注意单片机的IO上电是5V,不能直接加到FPGA的引脚上,否则,,

网友F:
在cpld的时代可能是要有个单片机,那时cpld经常用来实现glue logic,但在现在,连cpu核都嵌入到fpga中去了,而且各种功能ip核基本都能得到,用不了单片机来做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