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ltium 09中如何制作焊盘

楼主(2010-06-28):
今天想做一个半圆型的焊盘,没有找到相关的设置,请大虾们指点。如果想做成焊孔是异形的,焊盘也是异形的,换句话说自定义焊盘咋做呀?谢谢啦,参与者均酌情给分。

网友A:
AD9 恐怕没有这个功能,只能用普通焊盘叠加起来形成异形的 ...

楼主:
下图是我在网上下载到得pcb封装库里面的一个封装。不知道人家是咋做的呢!?请教高手呀。

网友B:
如下是半圆pads(异型焊盘)的制作方法:
1.新建一个PCB文件,然后在里面画一个半圆的Arc,即Place》Arc,并且要将其开口处封闭,即可用Place》Line封闭
2.在半圆区域整体覆铜,即Place》Polygon Pour进行区域的选择。
3.在已经覆铜的区域单击右键选择Polygon Actions》Explode Plygon To Free Primitives。至此,此铜即被打散。可以抽出其中半圆铜的区域。
3.创建一个Pcb的库,将刚刚的半圆铜区域复制到Pcb库里面的Top Layer层。然后放Pad,将pad放在半圆的区域,同时在Top paster 和Top Solder 里面画同样形状的半圆,此时只要复制,粘贴即可实现。保存Pcb的库文件。
4.将自建的这个库添加到Libraries里面,以便将其放到PCB文件里面。
5.当将半圆的Pad放到Pcb之后,即会发现出现绿色的报警信息。
6.单击Design》NetList》Configue Physical Nets。由此,半圆Pad创建完毕。

偶的BLOG, 欢迎交流 http://blog.csdn.net/ylsiw

楼主:
5# ylsiw 谢谢您,我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一下,确实好像能做出来,还没有其他的方法呀?我再等等,如果没有就结贴给分了哈。

网友C(2010-08-03):
这问题我正想问那

网友C:
回复 楼主:
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