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荷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请教各位大侠,下图中,在multisim中仿真没有问题,但是在实际中,运放的输出端偏置非常大,趋近于电源电压。各位,是不是这儿的电阻值有点太大了,但是电荷放大器的前端传感器的电路内阻非常大,这儿的200M电阻已经算是比较小的了,各位,问题出在哪儿?有什么补救措施?
PS:不想用场效应管+运放的模式

楼主:
调试阶段,signal处接信号发生器

网友A:
我狂晕!这样接不饱和就怪了!

楼主:
在负输入端应该增加电阻吗?

网友B:
两个输入端输入阻抗不匹配,是这个说法吧。应该两个输入端对地电阻一样。

网友C:
656的输入偏置电流只有2pA,通过200M的电阻,也就只有400uv的电压,不会使输出这么大的,用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振荡

网友D:
楼主电路改成同相放大器。这样输入阻抗高,放大倍数也好控制。

楼主:
我狂晕!这样接不饱和就怪了!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还请多指教

网友E:
信号发生器,输出是电压型吧。 经过 R2, C1的电流 应很大, 全部从R1流过,饱和?

接 电荷型传感器再试。

网友F:
在运放正向输入端接对地电阻,具体大小要计算,不过可接个可调电阻试试

楼主:
回9楼,信号发生器输出为电压,R2的作用是为了和信号发生器进行阻抗匹配用,C1的作用是把电压转换成电荷

回10楼,运放的正向端接不接电阻影响不大的。

现在怀疑是放大器振荡了,把电阻R1改为10K时,输出偏置有所减小。

楼主:
还请各位大侠多指教啊

网友G:
可能是运放没有静态工作点的原因吧,其实象LZ这样也可以,只要信号线性,后面可以再加隔直电压取脉冲信号

网友E:
c1 漏电阻多大? 你用的是什么电容?

网友H:
如过输入阻抗大,为什么不考虑用同相端作为输入呢?

楼主:
回14楼,电阻为低噪声的聚苯乙烯电容

网友E:
我怀疑 漏电流的影响。
验证方法有二:
1, 简单的用 两个电阻对 信号发生器 分压后再接,看 输出端有无变化。
2, 给 R1 并个 200M 电阻, 看输出是不是也跟着减小一倍。

网友I:
为什么不想用不想用场效应管+运放的模式

网友J:
都有道理,但关键是输入不平衡。

楼主:
为什么不想用不想用场效应管+运放的模式
引用 网友I:

因为采用场效应管+运放的模式有两种方法,
1,场效应管采用自偏置+运放
2   运放的反馈电阻+电容直接接到场效应管的G级,这样的话反馈给难能,噪声很大,不好处理

网友K:
直流通路在哪里啊?

网友:
这输入信号的频率要很高很高   还有在3脚加个电阻和电容试试看

楼主(2010-08-11):
如果输入频率在10Mhz,这样的频率并不大啊,是不是要增大C1与C2的电容值?
输入引脚3端接了电阻和电容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回21楼:这个电路输入为压电性传感器的输入信号电荷,无直路

网友L(2013-04-18):
引用 楼主:
因为采用场效应管+运放的模式有两种方法,
1,场效应管采用自偏置+运放
2   运放的反馈电阻+电容直接接到 ...

还是采用场效应管+运放的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