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路中的稳压管的工作状态问题

楼主:
1、上图是个开关电路,请问大侠们稳压二极管的作用是啥?D305是7.5v的稳压管,R301是1.5k的电阻,当Q404导通的时候,Q404的集电极的电位是7.5v吗?如何计算的?
2、有图中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状态是AB段吗?

网友A(2010-06-28):
1.稳压。
2.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稳压的话,Q404的集电极电位是如何计算的?
谢啦

网友B:
就是稳压管的Vz了,也跟R301和三极管有点关系。

网友C:
既是稳压,集电极电位就是7.5V,当然得是后级负载适当的情况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大理解。
三极管Q404导通时候,我觉得集电极电位即使不加D305稳压管,集电极电位已经固定了。加上D305(7.5v)就让集电极电位变为7.5v,那我改3.5v的稳压管是否集电极电位就变成了3.5v?
我觉得起码三极管Q404导通的的时候,集电极电位本身大于7.5v,才能让稳压管D305稳定工作。

网友B:
你为什么觉得不加稳压管集电极电位也固定了呢,如果换成电阻的话,跟三极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三极管导通的 时候,如果没有稳压管,集电极电位是0v。加了稳压管怎么集电极电位就改了?如果加个电阻,集电极电位变了,能够理解。呵呵,对稳压管还是没理解透。

网友B:
从稳压管的特性曲线可以看出,施加的反向电压超过击穿电压时,稳压管上的压降就基本是个定值,随电流变化很小。三级管导通时,就相当于12V通过一个限流电阻加到了稳压管上,稳压管电压就是7.5V。
回去再好好看看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可能我想的跟你解释的不是一回事。
按照你的说法,我的理解是:三极管导通时,12v的电压到了集电极,因为有7.5v的稳压管,所以集电极电位被钳位到了7.5v。我不理解的地方是三极管导通的话,集电极电位不是12v,应该是0v,因为压降全加在电阻上面。
这也是书面交流的弊端。不过这样已经很好了。

网友C:
10L: “我不理解的地方是三极管导通的话,集电极电位不是12v,应该是0v,因为压降全加在电阻上面。”
可能有些照搬书本了,三极管全饱和时,压降大概是0.3V以下(小功率),剩下压降就在集电极电阻上了,
但是前提是发射极接地,如果发射极被箝位在7.5V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啊。

楼主:
:sleepy:
乱了,再缕缕

网友D:
回复 楼主:
能不能把稳压二极管先看成阻值一个无限大的电阻,这样12V电压就加在稳压二极管上,但是稳压二极管在电压VZ的时候,稳压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又突然变得很大,这样R301就分掉了12伏的一部分,这样稳压二极管的电压正好是VZ.

网友E:
不用缕了,天神说的就对!
那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位就是7.5V,不用计算,因为那是由稳压管的性质决定的!
如果换成3.5V稳压管,那集电极电位就是3.5V!
如果不加稳压管,集电极电位就是0V,集电极都接地了不是0V是多少??

楼主:
已经缕清楚了。
感谢大家的帮助!天神下凡、电子菜鸟435还有楼上的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