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恒流问题

楼主(2010-06-28):
表达能力不好!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现在做一款恒流电源,是分三段的,用一个旋转开关控制,每段做到8W左右,每一段需要做到恒流,,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楼主的汉语好像没学好。
“三段做到25W左右,要做到恒流,每一段需要做到同等恒”,谁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问有什么好用的电路吗?还是第一次发贴

楼主:
补充:
三段各带一负载,当旋到第一档是一个负载工作,旋到第二档时两个负载工作,旋到第三档时三个负载工作

网友B:
楼主应该是说的三组输出,每次只有一组带载,而且要恒流对吧?

楼主: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那每一组都增加一个恒流反馈控制,切换电路记得完全断开其他就可以了。

楼主:
试过了,我做的这个是这样的,旋转开关旋到第一档是一负载工作,旋到第二档时第一、二负载工作,旋到第三档时第一、二、三负载工作这样好,在换到最高档时是不断开前面的负载的,这样才难啊
要是转到第二档第一档就不工作的话这样是可以做的到的

网友C:
哈哈,服了LZ的表达能力和汉语水平了:)

其实很简单:
做3路恒流源,用个三刀三掷的旋转开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