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摘机中的恒流源

楼主(2010-06-28):
最近在做一个利用电话远程控制家里的系统,创意有点老,问题却是很多,我想实现的功能是电话双向的通信,自动接听和自动拨号,想问一问大侠们几个问题。
1,两根电话线究竟是如何传输信号的,两线电压又是相对于哪个地来说的。我用示波器分别看过两个线的波形,挂机时其它一根电压为0,另外一根电压为-24V左右,摘机后,一根为-8V,一根为-16V,(可能我用的是学校的程控交换机,跟日常使用的电话电压标准有所不同,但我测过信令的形式是一致的)信令信号是叠加在这基础上的。这对输出的语音信号的幅值和电流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2,模拟摘机中,看到前辈们说的是电话线回路中串入300欧的等效电阻,相当于回路中有30MA的电话,我尝试直接串入300欧的电阻,是可以正常的摘机,挂机,但因为还没加入语音,我不知道会对信号通信产生多大影响,如果要用恒流源,应该如何处理。

3,音频变压器的使用,是如何进行阻抗匹配的。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A:
电话线路不可以与大地存在任何电气通路,用示波器测试时,如果用地线夹(按安规要求与大地是直通的)与任何一条电话线接触,电话线将无**常工作,此时的测量值将无意义。
电话线使用恒流供电法,30mA左右,终端的阻抗变化将导致线路上电压的变化,这就是电话信号的传输原理,两条电话线自成回路。挂机时,程控交换机的输出电压是-48V左右,纵横式、行列式交换机的电压稍高但现在已无人使用。摘机后的电压通常为-8—-12V,准许一定的误差,信号幅值在数百mW量级。
用300欧姆电阻模拟摘机是可以的,但信号旁路明显,较好的模拟摘机是用30mA电流源,一个晶体管即可搭成。隔离变压器是用于音频耦合的,该变压器不是普通的音频变压器,要求300欧直流阻抗,1:1变比,在老式电子电话中多用,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楼主的系统中不必采用这种以淘汰的方案。

网友B:
1:你可以把电话回路理解成1个空载电压24V带内阻的电源,电话机是一个随声音变化的电阻。传输信号是电话线路上的电流。你不要考虑对地影响。

网友B:
2:你只要保证平均电流大约在27mA,就不会对信号通讯有影响。

你只需看看电话的原理图,就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