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键盘空闲时间一致发送8个0x00.

楼主(2010-06-28):
如题,我设置的端点2中断,按照圈圈的设置:
/****************************主端点输入处理************************************/
void endp2_in(void)
{
uint8 i;
// Prints("端点2输入................................",1);
KeyMapCanChange=0;  //禁止修改按键值
if(KeyMapOk) //如果有按键按下
{
//4*4的键盘,最多能够识别3个键同时按下,
//如果开关上接二极管可以同时识别更多的键
if(Count1Bits(KeyMapOk)>3)
  {
        for(i=2;i<8;i++)InBuffer[i]=0x01;  //按键过多
       }
else
  {
   if(KeyMapOk&(1<<3)) //左Ctrl键
    {
     InBuffer[0]|=1;
    }
   else
    {
     InBuffer[0]&=~1;
    }

   if(KeyMapOk&(1<<7)) //左shift键
    {
     InBuffer[0]|=1<<1;
    }
   else
    {
     InBuffer[0]&=~(1<<1);
    }

   if(KeyMapOk&(1<<2)) //左ALT键
    {
     InBuffer[0]|=1<<2;
    }
   else
    {
         InBuffer[0]&=~(1<<2);
        }
        i=2;
        if(KeyMapOk&(1))
        {
         InBuffer[i++]=0x28;           //回车键
        }
        if(KeyMapOk&(1<<1))
        {
         InBuffer[i++]=0x62;           //0键
        }
        if(KeyMapOk&(1<<4))
        {
         InBuffer[i++]=0x5B;           //3键
        }
        if(KeyMapOk&(1<<5))
        {
         InBuffer[i++]=0x5A;           //2键
        }
        if(KeyMapOk&(1<<6))
        {
         InBuffer[i++]=0x59;           //1键
        }
        if(KeyMapOk&(1<<8))
        {
         InBuffer[i++]=0x5E;           //6键
        }
        if(KeyMapOk&(1<<9))
        {
         InBuffer[i++]=0x5D;           //5键
        }
        if(KeyMapOk&(1<<10))
        {
         InBuffer[i++]=0x5C;           //4键
        }
        if(KeyMapOk&(1<<11))
        {
         InBuffer[i++]=0x39;           //Caps Lock键
        }
        if(KeyMapOk&(1<<12))
        {
         InBuffer[i++]=0x61;           //9键
        }
        if(KeyMapOk&(1<<13))
        {
         InBuffer[i++]=0x60;           //8键
        }
        if(KeyMapOk&(1<<14))
        {
         InBuffer[i++]=0x5F;           //2键
        }
        if(KeyMapOk&(1<<15))
        {
         InBuffer[i++]=0x53;           //Num Lock键
        }
        for(;i<8;i++)
        {
         InBuffer[i]=0;  //多余的清0
        }
       }
}
else //如果无按键按下,则返回0
{
for(i=0;i<8;i++)
  {
        InBuffer[i]=0;
       }
}
KeyMapCanChange=1; //允许修改按键值
//返回8个字节数据
write_endpoint_buff(5,8,InBuffer);
}
但是空闲时段会一致发送8个0x00。有按键也会有正确的按键信息。

网友A:
else //如果无按键按下,则返回0
{
for(i=0;i<8;i++)
  {
        InBuffer=0;
       }
}

用定时器查询键盘状态的!  空闲时段会一直发送8个0x00
说明无键盘操作.

51+d12不是好方案!

可以考虑用c8051f320/340

我的博客: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A:
实现键盘和鼠标在系统中互换!一会是键盘,一会是鼠标!
好象川剧中的"变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