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电掉电后,实时时钟恢复到设置时时间

楼主(2010-06-28):
各位前辈,大家好!
本人在生产测试过程中,发现产品在去除其外电后,实时时钟恢复到设置时时间,经检查,钮扣电池电源确实加到CPU去了,晶振电路也正常。但是用烙铁补焊CPU或晶振电路后,外电掉电一段时间后再开机,实时时钟能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实时时钟在掉电后恢复到设置初始时间,而用烙铁补焊(本来电路均无虚焊或短路)后却OK,请高手指点根本解决该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关键在于你的问题是否重复发生?

楼主:
修复后的没有发现有重复发生的。

网友A:
那说明确实存在虚焊现象。

网友B:
晶振也出现过类似故障

网友A:
有的晶体质量不佳,内部支架的材料存在缺陷,过回流焊或波峰焊后无法起振,用烙铁给个热冲击或用手指弹一下给个机械冲击就会恢复正常。这种情况在批量下必须更换晶体生产厂家。

楼主:
咨询了CPU供应商后,供应商承认是该IC的问题,谢谢大家的解答,请问我该如何给你们加分,我是新手。

网友C:
ic有问题啊

网友D:
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个类似的当时是加的内电源,不知对楼主有帮助吗

网友A:
在左侧导航栏内“我的社区”内选“我的未结主题”,然后一一进入操作,也可以直接在自己的主题帖中进行结贴操作,注意最上面一行中的有关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