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关于串口接收FIFO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假如我要在22的试验板上通过uart0接收22个字节的数据,不会要我接收一个字节就触发一下中断吧?

网友A:
触发点可以自由设置

网友A:
最大可以连续接收14字节后触发中断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好简洁

网友B:
能不能说得具体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