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下面的axd调试提示信息各位遇到过吗?

楼主(2010-06-28):
各位大侠,小弟用的EASY ARM2200板+ads1.2,用EASY JTAG选择DebugInExram方式编译调试运行DEMO程序正常,但我用JEDI仿真器JTAG
调试时老是加载不了,loading image 时AXD提示
  error
     read,mode=255,id=ff0000
我百思不解,屡试不爽
哪位同志遇到过此类问题的话,可否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解决?
先谢过!

网友A:
首先对您的情况和急切的心情表示理解,您可以更换电脑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并口问题对于一个公司应该不难解决,至少比您研究jedi仿真器快。

网友A:
只有标准化,换句话说客户都使用EasyJTAG,我们的FAE才能提供更加专业的技术支持,准确的识别您设计的问题所在。

如果把精力分散在研究全球各款JTAG上,相信您也会对于我们FAE服务会非常不满。

网友B:
我似乎没遇到过

网友B:
不过楼上的说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