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请教:为什么AXD调试中只能设一个断点

楼主(2010-06-28):
很麻烦,先得去掉老的,才能新设一个,有谁知道,先谢了

网友A:
这个是由于ARM硬件断点的限制

网友A:
EasyJTAG正是使用硬件断点功能完成断点调试的,所以您只能使用2个断点。

网友B:
可能是ARM硬件断点的限制

网友B:
具体的原因还得查阅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