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2214程序启动不起来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2214的片子,并不是每次都起不来, 次数非常少.

表现是程序进入main函数,只执行了几行,然后停住执行不下去.
板子上有个比较大的电容,如果按复位键也不管用,还是启动不起来.

只有等时间比较长以后,程序就可以起来.

是不是跟电容有关系?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
好像程序刚烧完后第一次启动出现的概率大一些

网友A:
但不是绝对,运行几次后也有

网友B:
应该和电容有一定关系

网友B:
当然也有可能是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