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为什么编译后出现303个ERROR,63个WARNING

楼主(2010-06-28):
各位好,我用2131附送光盘中的下册实验例程,移植UCOS到2132,并同时选用2131的工程模板,为什么编译后出现303ERROR63WARNING

最严重的错误是找不到一些文件,如UCOSII.H,我明明放到了工程的位置,而且在CODEWRR。。。里面都可以打开,起初我以为大小写不对,后改成一样还是不行。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呢?

另外,问一下,为什么寄存器地址的值最后的数字都是0 4 8 C,例如
0xffff f000
0xffff f004
0xffff f008
0xffff f00c
那0XFFFF F001于什么用的?

网友A:
不知道,等待高手!

网友B:
uC/OS-II源代码要使用V2.52版本的

网友B:
先使用光盘上的工程例子和移植代码

网友C:
这个错误有点多了

网友C:
警告也挺多的

网友D:
可能有些文件没有被incl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