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MAX7219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为什么我用的MAX7219工作一段时间后有其中一路的数码管会灭掉,我用的是9个级联.

网友A(2014-01-06):
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B:
程序如果没问题可以试着加大上拉强度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发现买的芯片质量有问题

网友D:
换个芯片看看能不能恢复,如果恢复正常,那就是器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