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ve FIFO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0-06-28):
我自己做了一块实验板(用的芯片是cy7c68013A,没有片外RAM和ROM,只有一片24LC256),用于与FPGA进行通信,实验板配置成slave FIFO工作模式,IFCLK由FPGA提供,其他接口线都正确连接。实验时采用C2加载方式,把固件程序正确烧录到EEPROM,且连上PC后能正确识别,固件程序中把EP2设置成OUT端点,当用control panel向EP2发送数据,显示发送不了数据;当把IFCLK设置成由单片机自身提供,其他一切不变,再用control panel向EP2发送数据,则能正确发送,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若选择外部IFCLK,看看寄存器IFCONFIG的bit7是否设置为0。同时要注意在firmware配置此位为0之前,是否有稳定的CLOCK从FPGA输出。

楼主:
问题补充:采用“无EEPROM或EEPROM引导数据无效”加载方式时,用control panel是能正确向EP2发送数据的,所以固件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楼主:
没有,期待解决!

网友C(2010-08-27):
你发数据成功时在fifo段有没有FLAGA,FLAGB,FLAGC信号提示?我跟你的用法相似能发数据empty也有信号,但是读出的数据不对(数据是固定的0),其他用过fifo模式的帮忙一下。

网友C:
QQ:448535600,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