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是指什么东西?

楼主(2010-06-28):
以太网芯片是指什么东西?

网友A:
就是通常所说的局域网网卡所用的基带芯片。

网友B:
就是以太网控制芯片。

网友C:
RT8019,CS8900,DM9000,LAN91C111……这些都是经常用的

楼主:
无线网卡上面的芯片?
那模块一般用在什么上面呢?

网友D:
买了个集成了变压器的RJ45插座,型号是P26-104-21A9,资料怎么那么难找啊!没资料不知道管脚是怎么定义的,没法画电路。赐教怎么解决RJ45带变压器的插座问题!!

网友E:
应该是指以太网控制芯片吧,有一个叫CP2201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东西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F(2010-08-02):
有线通信,符合IEEE802.3 控制层和物理层协议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