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LED闪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28):
大功率LED闪烁是什么原因?弄不懂,以上电就开始闪,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但具体是什么歌情况也分析不清楚,是变压器出了问题还是功率管子不对劲?

楼主:
大概每3秒亮一下,LED铝基板跟散热体没有完全贴紧,但也不会就闪一下,没完全贴紧应该不是根本原因吧?

网友A:
这和管子与散热器有没有贴紧没有关系,按电路原理来讲的话有可能是电源进入了“打嗝”模式,根据经验可以查这几个方面
1.控制芯片的供电正不正常(有没有极不稳定);
2.负载反馈是不是电路存在断路或者短路,最好不要是开环状态

网友B:
和你的散热器和铝基板的紧密度没有任何关系!电气原因

是的!
LS正解!
LED的亮度取决于流过它的电流,看到它闪,第一反应,就是输出电流不恒定!
就是你的电源的输出不正常!

网友C:
肯定是负载功率太大,电源提供电流不足!

楼主:
3楼说的有道理,但是反馈是用基准电压来校验的,应该问题不大,对芯片供电的方式还没查出来,不过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检测一下供电电压就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led问题,电压稳定那么就是led问题,不稳定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E:
LED发热会开路,冷了又自动接通,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