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极型三极管放大电路输入输出电阻的疑惑:请教大虾们

楼主(2010-06-28):
书上说“输入电阻越大越好,输出电阻越小越好”

输出电阻越小越好我理解;但输入电阻越大越好就不理解了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器件,如果输入电阻越小,不是可以得到越大的基极变化电流,以及越大的集电极变化电流吗?

请教高手给个透彻的解答

网友A:
“输入电阻越大越好,输出电阻越小越好”。没有前提,此话本身就没有意义。

输入/输出阻抗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比如说,输入输出要求50欧特征阻抗匹配时,则要求都是50欧。

双极型三极管是电流型的器件,其输入阻抗比较小,但在某些场合下也许恰恰是合适的。

网友B:
输入电阻的大小是要依据前级,如果前级是电流源性质的输出,或就是电流型信号源,当然输入电阻越小越好,反之,前级为电压源,而输入电阻还是小的话,恐怕这个三极管就处在截至区了。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我还是有点疑惑:
就算前级是电压源,当用共射的接法放大时,输入电阻越小,不是可以在偏置的基础上前级电压源提供的变化电流越大吗? 而且三极管内部机理是电流比例放大的 ,这样不是可以在集电极得到更大的输出吗? 如果输入电阻太大,同样的电压源电压 除以整体的电阻 得到的电流就小  放大N倍后 的电流也小

网友C:
LZ,一般的前级输出是有内阻的电压源,必须考虑内阻的分压。

想想吧:
前级的输出电压是有限的,你的输入电阻变小时,输入电阻和前级输出内阻分压后会怎么样呢?

楼主:
今天找了本模拟电子技术(童诗白第二版) 里面关于输入电阻的描述,感觉还是比较全面的

楼主:
晕 不会插入图片,再试试

网友D:
共射放大不是万能的,在一定的场合使用。
我曾经做个一个项目,一个输出信号连接到高速示波器上,示波器是50欧姆输入阻抗,这个时候就测不到信号了,原因是相对于50欧姆的阻抗,我的板子上的信号源无法提供那么大的电流。后来就增加了射随器,射随器的输入阻抗大,输出阻抗小。这个时候的提供给示波器的电流实际上是外部电源提供了,而不是最初的信号源。信号源是来驱动我的射随器了。
我说这个只是想你明白,输入阻抗大,那么只需要从信号源索取很小的电流,前一级不一定就能够提供给你很多的电流。

网友E(2013-11-06):
请问各位大虾,双极性三极管有哪些啊?

网友E:
我看电话机上面有一个这么用的,但不明白它是怎么样实现信号双向流通的。

网友F:
是指放大倍数一样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