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读EEPROM怎么老变

楼主(2010-06-28):
本人用16F684调试程序,由于684管脚少故内部没有调试接口,俺为了看变量的值,把那个变量写进EEPROM,然后运行程序,过几秒钟后用ICD2读EEPROM,可是每次读的值都不一样啊,请指教。

网友A:
首先确定你是否写了同一个地址,其次确认你的变量是否在变?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