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1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各位大大好!
本人现在利用4051做5路电压值采集模块,然后通过单片机进行AD转换(单片机图里没有),因为单片机IO口个数的限制,我只好利用4520来控制A.B.C地址端口,又因用4520无法准确判断个个通道的地址,故留下最后三个通道作为通直接通固定的电压,用来判断之后哪个通道是为第一通道

现在的问题是,起先这个电路模块是可以用的,但后来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所有通道的电压采集都出现了非常大的压降,尤其是最后三个通道原本在2.8V以上的电压值,直接降到了0.01V

我换过4051芯片,还是一样,难道要用在输出端接电压跟随器吗?

网友A:
不需用什么跟随器,通道号则由你的软件决定,至于出现的明显压降说明器件已经损坏,注意模拟开关是不能通过大电流的。

网友B:
很小很小!!
注意注意!!
设计方案没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