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转动惯量的问题

楼主(2010-06-28):
问一下在一圆盘的中心下方装一个电机带动其旋转,在停止的时候圆盘不能立即停止,知道是转动惯量大、速度高的原因,问一下,电机轴安装在盘的中心的下方,电机轴到圆盘中心的高度对设备会有影响吗?就是如果电机的轴安装在盘的中心下方距离很短和距离长对这种现象会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A:
这个不影响转动惯量的大小,毕竟轴线没有变。

楼主:
轴线是没有变,但如果把轴变短后,设备停止时产生的晃动是不是会好一点呢。因为我用的是步进电机,晃动一大位置就偏了。

网友B:
不会,转动惯量计算为MDD即与质量呈正比,转矩平方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