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示波器?

楼主(2010-06-28):
小弟看到好多人都在DIY示波器,心里蛮崇拜的!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想问问大虾们,
要把 AD 采集到的波形数据实时显示在液晶屏幕上,怎么来确定 X 轴的坐标呢?描点的话要有 x 轴坐标和 y 坐标,y 坐标的话比较好算,就是这个x 坐标是怎么算的啊?
   如果用 x++的话, 就要有说明频率的文字, 那这样的话,用单片机怎么根据 AD采集的数据来算输入波形的频率啊?

网友A:
示波器的X轴是时间轴,就是采样的定时值,通常与采样点一一对应,所以只要等时采样,然后将一段内容还原来屏幕上,您就会看到随时间变化,测量点的波形变化.
当然也有抽样还原或者插值增补,本质上是一样的.

网友B:
本人在其它论坛发表的简易液晶示波器:http://bbs.**/thread-93759-1-1.html

网友C:
下周开干
21IC samll开源手持多功能娱乐型示波器,敬请期待。

呵呵。

网友D:
示波器。好像难度大哦

网友E:
真正要功力的是模拟示波器.另外,模拟示波器也可以是液晶屏的,但是效果就差了.

楼主:
2# 古道热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一点吗? 比如,我在某一段时间采样了一些点,假设是128个点,那么这128个值就应该代表波形的电平值吧,我要把它还原到液晶屏上,就要描点,这样的话就需要xy坐标,y坐标可以根据采样的128个点的值来算,能够得到y ,在下就是不明白x轴的坐标怎么取啊? 就是从0~127一次加 1 吗? 还是其他的啊?劳烦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