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满载输出电压跌落!

楼主(2010-06-28):
各位老师:

偶目前测试的电源是输出12/3A; 5V/3A的!采样是在5V路!

现在带满载,输出电压会有点跌落!但是在5%的范围内的!(12V路是:12.23V;5V路是:4.8V)。

我想把它提高些,想做到2%!譬如,把5V路做到4.9V,!

不知道各位老师可否赐教些方法!(有没有可能是PCB的布线不完善,导致反馈回路受到了干扰?以致影响了输出精度?)

(图中初级和次级用Y电容相接的,图中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A:
电压跌落必是某参数受到限制,你必须找到是哪一个。例如,输出满载输入电流必大,可能是那两个共模电感上压降太大。也可能是控制芯片占空比限制,也可能是功率管源极电阻偏差。
应该仔细测量各点电压电流找原因,针对原因采取对策。

楼主:
细细查找中。。。。。。。。。。

受教了!感谢版主!

楼主:
有米有针对性的?
共模电感的压降几乎没有;更换了精度更高的源极电阻;甚至更换了更好的电压基准;

都米有效果!5V那路现在是4.8V,我想把它调整到4.9V;12V路现在是12.3V,我想调的更好,甚至到12.1V最好!
弄了一天,貌似没有结果!苦闷中!

网友B:
有可能是输出电感线径太细了,压降过大,你检查一下。

楼主:
伟林,你睡的好晚!

我检查过了,不是输出电感的原因!

我怀疑是:变压器的原因!

因为:我手上还有另外一个手板!而它的输出可达到:4.995V(我现在测试的这个只有4.8V)。它和我现在测试的这个唯一不同的是:变压器不一样!其他的IC啊什么的全部一样!输出电感也是同一个厂家做的!

当初为了把IC的供电降下来,把变压器的辅助绕组减小了2匝,接着减小了分压电阻,就成了现在的变压器!

网友C:
学习学习了,应该是变压器问题吧,要不把他的变压器拆出来看看他是怎么绕线的,我随便说说的,不要介意

楼主:
晕.......两个变压器一个厂家做出来的,我手上有规格书,绕法一样,只是辅助绕组少了2匝!

楼主:
问题解决,归结于我的白痴!!!

不好意思各位!问题的根源找到了,源于我太白痴!

因为我的板子后面输出是插座,为了接电子负载,我后面焊的线比较长,长距离的导线造成电压降低!

本来早该想到的,因为昨天我测试中发现,电子负载上显示的电压时4.788V,但是我用万用表测输出那两端(就在板子上)的电压,竟然有5.02V。当时没有想到这点上来,很崩溃的怀疑我的仪器。刚好这几天万用表的电池快没电了,还没换,屏幕上显示着“电池电量不足”;恰恰这批仪器三周前才刚刚校正过,上面的标签刚贴上去没一会儿。冥思苦想,换着换那滴,又重新计算反馈回路,测各点参数......忙的不亦乐乎.....

刚刚看到长长的线,猛滴反应过来。把线长减小到一半,电压立马飘到4.9V。。。。。。

之前接这么长的线,是为了丢烘箱里面做老化,结果弄的偶这两天茶饭不思!

呜呼,害的LS各位朋友帮我忙呼,不好意思!对不住了!

网友A:
如果一定要用这么长的线,那么负载采用四线接法(开尔文接法),即可保证负载两端电压稳定。

网友B:
晕,,,,怎么连连接线的压降也没考虑进去???

楼主:
是的呀!要不咋说俺白痴呢!

还得调,5V这一路是好了,另外12V那一路还没弄好!本来12V的额定输出,现在有12.4V!(很有可能原因起在变压器上)太高了!

有一个问题:我采样是单路采样,并且放在5V这一路上!

网友A:
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确实,问题很可能在变压器上。5V输出绕组和12V输出绕组肯定在变压器上不是同一位置,所以对初级漏感肯定不同。不但12V输出电压不准确,而且该路负载变化时也不能像5V那路一样稳定。
可以采取一些改善措施,但不可能像5V那路一样稳定。
要稍稍降低一些12V那路输出电压,可以在该路绕组与整流二极管串联一个小电感。

楼主:
还是想找到解决的办法。。。。

像这些很精确的参数,精度越高越难调。。。。我是这样觉得的:这些参数调的越好,那说明水平越好(显然偶目前还没到这个程度)。譬如:别人能调到12.1V,我只能调到12.4V,那他的水平肯定比我好!

因为这一路也没有采样,能做到5V那路那么精确,到现在也是一筹莫展。。。。

倒是可以在输出端加个稳压管,强行钳位到12V,那样,就很准了!

在绕组和整流管之间串联电感,电压降不会太大,而且功耗也不大.....那我何不把这一路上的那个滤波电感做些调整?譬如:采用线径细的?

网友A:
15楼:
滤波电感采用细线,本质是增加电阻,一方面要增加发热,另一方面影响负载调整率。

楼主:
哦?发热+降低效率我知道

线径细也会影响负载 调整率吗?

楼主:
难弄哇、、、、

变压器出来经肖特基就12.4V了,要么动变压器哦,要么在输出线上加降压的东东。没有反馈可调!

变压器也不好动,0.4V。厂家不一定可以做到!

楼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敬请关注电源板面的另一个帖子!

:L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倘若输出电压须达到准确的12V,上下偏差不得超过0.05V。

那变压器的成本是不是比现在的更高???

网友D:
线损,跟变压器完全没有关系,而是取样点和环路增益的问题。

可考虑maychang提到的开尔文取样,也可以用馈线补偿的方式(1/240的误差,有10位的ADC就够用了,基准源稳定就行)

楼主:
电压基准的R端也有2.49V的电压啊,这个和取样点的关系,我感觉应该没有多大吧?

至于环路增益,我估计很有可能是我没有调好!问题是不知道该如何调?

持续盼赐教!

网友E:
最好是12V的电压也经过反馈电路

网友A:
25楼:
办不到。

楼主:
会不会是光耦的增益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