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IRF3205

楼主(2010-06-28):
各位大侠,小弟刚刚接触MOS管。现在想用IRF做一个关于MOS试验,仅仅用MOS实现开关作用。谁能给一个推荐的电路,在下不甚感激。我用的MOS管事IRF3205

网友:
你想要做什么,要说出条件才行呀,电路千万种

楼主:
我的电路图
我现在想通过MCU_IO来控制小灯的亮暗,不知道电路图对不对。我在实际的测试中发现,不论MCU_IO是高是低小灯总是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把电路图给贴上了。麻烦你给看下。

网友:
你的MOS管是P沟道吧。并且,MCU的电源电压小于P沟道MOS管的电源电压VCC吧。

换成N沟道或在P沟道的栅极加一NPN三极管。

网友:
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用3205推LED),且这个电路也工作不了。MCU最高输出驱动电压是5V,而3205驱动加LED的电压超过了这个数,所以是打不通的。

网友B:
我们做的固态高频用的是IRF460。

网友C:
“固态高频”?
多高频率的“高频”?

网友D:
3205是N沟道的,放在LED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E:
把门级信号接到VCC上看一下,再接到GND上看一下,看看LED灯的状态,肯定会有变化的

网友B:
固态高频是一种感应加热设备。工作频率在200KHZ-----450KHZ之间!工作电压分串联谐振450V,并联谐振2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