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硬件嵌套大家经常用么?

楼主(2010-06-28):
(无正文)

网友A:
先弄清楚什么叫钳套……

普通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应用里是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只要资源不冲突

网友B:
1、中断嵌套不是“用了好?还是不用的好?”的问题,而是“必须用还是不必用”的问题。
2、99%的情况必须用到中断嵌套,如果一个系统里面同时打开一个以上中断的话。

网友C:
51如果设定了不同的中断优先级,即可能中断嵌套
硬件一般不会出问题,软件容易出问题
...

网友D:
很多时候都会中断嵌套啊,除非你的中断使能在一个中断进入的时候,屏蔽其他中断使能,结束的时候再开启。但是这样做显然不合理,所以中断嵌套式必须的,如果实时性有要求,那就要考虑系统的整体性能要求,从而分配优先级,还有如果不是像捕获高频类似的需要实时性响应很高的产品外,一般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E:
看你的系统资源和应用要求

楼主:
看样子 楼上有几位不大清楚 什么叫中断嵌套

网友F:
中断嵌套是指有两个中断优先级,一个低优先级的中断发生后,CPU正在处理这个中断时,另一个高优先级的中断又发生,结果这个低优先级的中断只好停下来,让CPU来处理这个高优先级的中断。
现在的硬件上基本上都支持这种嵌套,但就51来说,软件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特别是大量在用全局变量时。所以在一些实进要求不高的场合下,建议还是设成大家的优先级一样的好,这样中断就排队了,一个接一个接处理,先来先处理,软件出错好控制一些!

网友G:
定理1:外行说内行人外行的声音往往是粗壮无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