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为什么是8位的?

楼主(2010-06-28):
有个人问我  单片机为什么是8位的?不是9位的?

我答不上来!谁能告诉我!

还有 这个问题是不是和“天为什么是蓝的”难度一样大?

网友A:
2^2 = 4 ;可表示的最大无符号整数为16
2^3 = 8 ;可表示的最大无符号整数为256

网友B:
要做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单片机不但有8位的,也有1、4、16、32位的
至于原因嘛,自己百度或Google去

网友D:
8位等于2位16进制,方便运算。

网友E:
采用二的n次幂字长,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移位次数的考虑。
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完全可以任意。

网友F:
因为二进制的原因,当然也可以4位16位,64位。同理八卦也用阴阳当二进制,所以有4象、8卦、64卦,扯远了。
顺便回答你的另一个问题,氧气对蓝色光的吸收率较低,所以天空看上去是蓝色的。

网友G:
最早的8086处理器,就只能这样!

网友H:
也许是当初实验室的工程师用逻辑门搭ALU时,发现8D锁存器和总线器件较好找,就做成8位机的原型了.如果是16位机,硬件复杂程度大多了.

网友H:
不过intel的确是先有4位机4004,然后是8008,8080,然后整出来8048,8051系列.

网友I:
9位理论上也是可以的
但数字电路毕竟是二进制的,所以2的N次方的形式是有很多优势的

网友J:
为什么有八卦,而没有九卦

网友K:
先想想钱的面额为什么是1,2,5。。。 (以前有3元面额的,但是很快退出了)

网友K:
再去想CPU为什么是4,8,16,32,64

网友L:
方便运算吧

网友M:
8就是“发”
咋们这些前辈电工也知道做电工没钱途,天天想发财,才有的8位;P

网友N:
这些不都是跟2的幂有关吗

网友O:
8好呀,要不我的手持在线编程器怎么会叫EP868呢,呵呵

网友P:
一般都是2的几次方吧

网友Q:
因为二进制的原因,当然也可以4位16位,64位。同理八卦也用阴阳当二进制,所以有4象、8卦、64卦,扯远了。
顺便回答你的另一个问题,氧气对蓝色光的吸收率较低,所以天空看上去是蓝色的。 ...
引用 网友F:

氮气对哪种颜色的光吸收率较低?

网友:
8位机找PIC!

楼主:
9楼说的看起来 靠谱 其余的都是不靠谱啊

那么谁知道 程序出问题 为什么叫做bug虫子么?  这个问题要简单点了

网友R:
15# huangqi412 这个比喻真贴切,牛!

网友S:
学习了   不只有8位吧 至于为什么一定是2的幂次方位就知道了

网友T:
据说当初单片机是有8位工程师设计的:lol

网友U:
还是18楼的说的对,8是发的谐音,所以出来的8位机。

网友V:
单片机不但有8位的,也有1、4、16、32位的
至于原因嘛,自己百度或Google去
引用 网友C:

1位机是啥东西?

网友V:
回复 网友W:

这位兄弟强

网友X:
因为数字电路是2进制的。8位是代表每次能处理8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