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中断定时50US,前台中的程序要30US。后台的时间够吗?

楼主(2010-06-28):
(无正文)

网友A:
这取决于具体应用
不过程序明显有点头重脚轻
一般是中断小而快,后台大而慢

网友B:
CPU占用率60%,还可以。

网友C:
那你还会有高优先级的中断会打断它吗?如果没有,这样的时间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有那可能会产生嵌套问题。

网友D:
泛泛的说,没一点意义。。。

网友E:
后台:
while(1);

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