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监测--大家来支个招

楼主(2010-06-28):
大概是这样的:
     有一个设备,它通过数码管16位数码管显示一些信息,把这个设备和数码管的连线 接到另外一个单片机上 用这个单片机来监测 数码管的显示信息。

     我是这么做的, 首先等待com口数据变化,当com口数据变化了且不是管显示的码,则 过一会(50us左右)记录一下seg口数据,然后 通过查显示表 得到 seg口的数据

    这个方法 抓的不是很准,试了n个方法了,效果都不好,望大家给个思路。
    先谢过了!

网友A:
动态扫描比较麻烦,如果有键盘复用更麻烦,你应该直接去读单片机的相关IO,根据公共端的变化,分别将SEG上的电位存到相应RAM,假如是6位的LED,则开通6字节空间的RAM数组,把逻辑搞通,不难!

网友B:
附议。
最好先弄清楚人家怎么显示的,8位并口+片选+动态扫描?16个74HC595(这种是最好抓的)?专用的HD7279A一类驱动器?……

楼主:
属于 8位并口+片选+动态扫描
我用的方法基本上是2楼的方法, 直接监测 io的变化,只是何时取得稳定的seg口数据这块比较麻烦

网友B:
示波器触发方式捕捉一下就知道了。没有示波器用实验的方式测试一下也可以。例如先设个下限30us,再设个上限20ms,逐次逼近一下……

网友C:
甚至可以不判断COM的数据,而一直去读SEG口状态。并对SEG口状态做消抖。滤去变化的,保留不变的,就是你要的。

原理:SEG口只有在切换显示位的时候才会变化,平时大多数时间都是恒定不变的,每一次SEG口状态保持的时间,应该在500us~1ms(设为阀值x)以上吧。也就是说,只要你发现连续这么多时间内SEG口没有变化,该数据就可以当作有效信号,否则就当作“翻转信号”或“干扰信号”过滤掉

这个方法应该可以应付“任何”硬件显示电路。你要做的,就是确定好 阀值x。

楼主:
匠人此法甚好,谢过匠人,也谢过其他 大哥的思路点拨,我明天会一一试一下。

网友D:
匠人方法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连续两位或两位以上数据相同。呵呵

网友E:
连续稳定一定时间<0.5~2MS>,即可读取值

网友C:
匠人方法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连续两位或两位以上数据相同。呵呵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醒,昨天确实没考虑到这个情况。

改进:在我6楼的基础上,加判COM口。消抖的思路不变。

楼主:
经过今天实践,已能稳定的抓到数据

我是这么搞的:  16个数码管 动态扫描的话 每个seg数据稳定时间大概为700us左右(12ms/16=750us)
我用50us的中断(整个程序就光检测数码管和串口发送,没别的东西,所以不担心中断太频繁)
就像判按键那样 ,连续8(匠人所说的阈值)次 com口和seg口的数据不变,则认为是有效数据。

  同时判断com口和seg口数据不变 做确认 也就 消除了 连续两位或两位以上数据相同 这种情况。

  其实,我刚开始的方法,检测也没问题,我用示波器仔细观察了 端口数据 变化规律很整齐,我所说的检测不稳定是由于别的原因引起的,说到这个原因 我都想撞豆腐去!  1:6 和9 的seg编码弄错了!2:打样的板子有缺陷,从焊盘见走的线太宽了,导致两个焊盘之间短了,而这根线还被白漆盖着 我也看不到。
  郁闷!
  郁闷!

网友F:
哥哥们都是犀利哥!我还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