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一样的波形叠加起来生成的波形是怎么样的啊?

楼主(2010-06-28):
(无正文)

网友A:
叠加原理——线性组合。

网友B: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时间上逐点相加,描出一条新曲线。

网友C:
实际上叠加分成两种,一种是线性叠加,这个没错,
另外一种是功率叠加,这个课本上上几乎没提过,
LZ提到波形叠加,偶们并不能简单理解为电压波形,也要考虑声波等机械波。
机械波在叠加的时候,是符合功率叠加的,而不是线性叠加。比如两个声音的叠加。
而偶们在电路处理两路声音混合的时候,几乎都是用的线性叠加,所以出来的声音是那么的不自然。

网友A:
to 4L:

叠加原理是个目前公认的基本原理,虽然是公理(基本假设)但却非常好的符合几乎所有的实验结果。

波的叠加原理,目前来看,无论是电磁,机械,乃至量子力学中的物质波,都几乎完全符合。

正因为有了叠加原理,才有了干涉,才存在驻波,才会有量子。

那声波是什么的叠加?有没有类似“电压”和“电流”的东西? 有! 媒质(如空气)压力差和速度便是。

网友B:
4楼:
机械波是功率叠加?
功率是标量!不是矢量!
两个同频声波发生干涉,声场中某些位置声强可能为零,某些位置可能比较大,怎么叠加的?

网友D:
maychang老师正解!
机械波和电磁波一样,也是微分后的线性叠加,即可用时间上逐点相加,描出一条新曲线。

网友E:
弱弱的问一下:

若 :MCU  的PIN1 输出 50HZ的方波(5V),PIN2,也输出50HZ的方波(5V)。此这两个波完全一致(即高电平时,同时高电平。低电平时同时低电平)。当这两个波通过一个数据线传输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波的叠加?

网友A:
re 8L:

原则上是,但不是简单的加,更不是简单的将两个输出并联。

通常是通过一个合并网络将两个信号叠加——线性组合。注意,U1和U2叠加(线性组合)一般不是U1+U2,而是A1 U1 + A2 U2,其中A1和A2为常数。

网友E:
re 8L:

原则上是,但不是简单的加,更不是简单的将两个输出并联。

通常是通过一个合并网络将两个信号叠加——线性组合。注意,U1和U2叠加(线性组合)一般不是U1+U2,而是A1 U1 + A2 U2,其中A1和A2为常数。 ...
引用 网友A:

3Q!  可以理解为 功率变大了吗?

网友F:
LS,两个人同时说各自不同的话,你会觉得声音变大吗?

而两个人或很多人同时唱同样的歌,优惠怎么样呢?

网友G:
一般的话就是线性叠加,把时间上每一个点加起来,再画出来的线就是想要的。嫌麻烦的话就用电脑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