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下编译问题

楼主(2010-06-28):
刚学Linux,用的虚拟机装的Fedora10,想用gedit写一个hello world,但是编译总出现问题,实在是不明白这个错误。。。汗!
大家帮下忙!

网友A:
把void去了看看输出

楼主:
不行,错误提示还是一样的。

楼主:
已解决。。。gcc编译命令打错了。。。

网友B:
这都能错,gcc hello.c不就可以了,还能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