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退耦问题

楼主(2010-06-28):
7805出来的5V分成两路,一路给用非门做的振荡器(震荡频率几百-几千Hz),一路给模拟电路,这两路的地也是分开的。现在发现非门不工作的时候,模拟电路工作一切正常,而非门工作的时候,模拟电路工作就不精确。用示波器看5V,发现非门工作的时候有100-200mv的毛刺,而非门不工作的时候,5V非常干净,就近在非门上电源和地之间并了两个104的电容,在电源和地线上串了磁珠,发现效果不十分明显。请问还有什么办法能退耦得更彻底?

网友A:
最好是用两个7805

网友B:
再并个数μF的电容。

楼主:
这个数uf的电容也用陶瓷的嘛?

网友C:
4楼:
一般不必要,可以用电解电容。但注意3楼HWM说的是“再”并个电容。

楼主:
又并了个22uF的电解电容,两个104的陶瓷电容仍然保留,可是效果还是不明显

网友D:
模拟供电和非门供电,都加退偶电容呢

楼主:
7楼:
模拟部分和7805的输出各有一个104的电容。

楼主:
现在情况是:2个104到2个104+22uF电解,再到3个104+22uF电解,每次都只好一点点,后来我索性用一个10uF的贴片陶瓷电容代替3个104,结果反而效果更不好。请各位老大支招,还有什么绝招能彻底退耦?

网友E:
到震荡电路那边的电流应该很小,串个mH级色环电感。

网友F:
简单的方法是对模拟电路部分的电源增加RC滤波,如10R, 10UF

网友G:
非门地和模拟地需要采用单点接地

网友H:
测量下毛刺频率范围 用L C搭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