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494芯片的充电器是否必须带负载进行?

楼主(2010-06-28):
今天准备修绿源的494芯片的电动车充电器(3WQ-18E-L  WA223L),通电只有电源指示灯亮.量除了高压300V正常外,低压无,因此494、324芯片均无工作电压.
问一下:修理494芯片的充电器是否必须带负载进行?

网友A:
启动电阻坏了吧

网友B:
要先接负载电池,让低压工作,在连接交流电,工作才会正常。

网友C:
绿缘充电器,是利用插上电池的电压启动494,
所以要先插电池,再插AC输入,这样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