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343学习笔记(连载中)

楼主(2010-06-28):
有幸拿到了LPC1343评估板,实在是一件意外而激励人心的事情。为感谢NXP,特将学习过程与大家共同分享。也算是为NXPLPC系列的推广,尽一份绵薄之力吧~

如今基于ARM Cortex-M3核心的微控制器的宣传是铺天盖地,已经越来越引起大家的注意,并且也以极低的功耗、优秀的低成本以及突出的性能,向传统低端单片机诸如51AVR等单片机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NXP LPC1343正是NXP公司LPC13xx系列中基于Cortex-M3内核的性能最高的一款,希望能在众多Cortex-M3器件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个是为此而写的第一篇应用**,见解粗浅,经不起推敲,希望大家批评,希望能成系列。已经面世的Cortex-M3器件比如ST公司的STM32Luminary Micro公司Stellaris,它们多数是在MDK或者是IAR开发环境进行开发的。MDK或者是IAR已经广泛地被广大电子爱好者所使用,不过这次学习LPC系列,却不得不采用一个新的开发环境了,那就是NXP推出的LPCXpresso。(其实MDK和IAR也是支持LPC系列的).

今天,说说LPCXpresso for LPC1343:第一个工程的建立。

坛子里已经有大侠提供了关于LPCXpresso IDE的下载,安装以及激活的方法。英文不好的朋友也许会稍显吃力,但是相信不会难住各位。感谢前辈们的指导,这里就将这部分省略。

我自不量力,将LPCXpresso的用户手册翻译了一下,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具体请看链接:

http://bbs.**/thread-102972-1-1.html

楼主:
1、
首先在论坛里找到文件并下载:lpc1343.examples.zip,这个文件里包含了NXP公司提供给我们的一系列开发板例子程序以及最为重要的“CMSISv1p30_LPC13xx”文件夹,这个文件夹里面包含了LPC1343器件的一些最底层函数诸如启动函数和LPC1343的诸多外设的定义。

2、
打开LPCXpresso,弹出以下对话框,填上你建立工程的路径,默认放在C盘“我的文档”里:

网友(2010-05-02):
在此提醒大家注意:不要使用带有中文的路径!笔者曾使用中文路径,编译的时候总是也会出现错误。(我的系统是Windows 7 Ultimate 英文版)

点击OK后启动LPCXpresso,看到如下界面:

楼主(2010-06-28):
3、
接着首先要导入LPC1343的初始化文件,找到第一步下载的lpc1343.examples.zip,复制粘贴到:你安装LPCXpresso的盘符\lpcxpresso_3.3\Examples\LPC3000\LPC31xx目录下,接着点击左边project区下方的”Import Example project”

网友(2010-05-02):
出现如下对话框:

网友:
点击Browse加载你刚才放入\lpcxpresso_3.3\Examples\LPC3000\LPC31xx目录中的lpc1343.examples.zip(这里可以说明刚才为什么说不要解压,这里加载的是压缩文件,解压了就无法加载了):

楼主(2010-06-28):
这些就是NXP提供给我们的所有例子程序以及CMSIS文件,我们在此只加载CMSIS文件,所以其他都去掉后,点击Finish。完成CMSIS文件的导入,注意它是一个文件夹,不是一个单一的文件。看到以下结果(双击可以打开CMSIS文件夹,查看里面的内容,但是如果你不是非常熟悉ARM核心的器件,基本上看不懂那些东西,事实上,在入门阶段也不需要懂):

网友(2010-05-02):
4、
加载完毕启动文件之后,我们继续建立我们的第一个工程,接下来建立一个新的Project

点击Project区下方的Project and File wizards,依次:MCU project winzards->NXP LPC1300 project templates->Create NXP C Project

网友:
弹出以下对话框:

楼主(2010-06-28):
填入Project Name->Next

网友(2010-05-02):
勾选Use CMSIS->Next

楼主(2010-06-28):
可以在此填上你的名字,Next

网友(2010-05-02):
y

附件 EEWORLD提示:为减少服务器的压力,请尽量不要使用迅雷等下载软件。  (57.03 KB) 2010-5-2 23:21

(38.59 KB) 2010-5-2 23:21

楼主(2010-06-28):
Dubug是“调试”的意思,Release是“发布”的意思,无关紧要,Next

网友(2010-05-02):
当然选择LPC1343了,Finish

网友:
如此就完成了一个新工程的建立了:

楼主(2010-06-28):
如此第一个工程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可以看到LPCXpresso已经自动生成了一个main.c文件,而且是置于src文件夹内。接下来是添加工程的代码以及相关文件,笔者在这里以添加一个最简单的点亮LED的程序为例。这时把lpc1343.examples.zip解压,因为我们需要里面的某些头文件已经.c文件。(感觉NXP应该提供一个固件库,把所有提供的函数集合起来并做个说明),解压之后找到……\lpc1343.examples\gpio\src中的gpio.cgpio.h这两个文件。接下来就比较特别了,以往我们熟悉的keil可以在工程里面点击右键添加文件,但是LPCXpresso却不是这样操作的,LPCXpresso添加文件如下:

1、 1、复制gpio.hgpio.c

2、 2、LPCXpresso工程区的src文件夹上右键选择paste

网友(2010-05-02):
3、
添加成功后看到如下结果:

楼主(2010-06-28):
然后双击main.c文件,在编辑区打开它,清空里面所有内容,并添加以下代码:

#include "LPC13xx.h"

#include "gpio.h"

int main(void)

{

GPIOInit();

GPIOSetDir(PORT0,7,1);

GPIOIntEnable(PORT0,7);

{

LPC_GPIO0->DATA|=0x0080;

}

}

依次点击:Project-Build All,软件开始编译,速度还算可以……

编译完成之后,我们就要把编译生成的文件烧写进主控器件里面,也就是LPC1343,确保硬件连接好之后,点击工具栏里一个绿色的昆虫模样的图标:

网友(2010-05-02):
稍后就可以进入调试界面,同时也就完成软件的烧写了,在这点上,跟我们以往熟悉的单片机烧写过程就不太一样,至少笔者使用过的M3器件都是用Debug的办法来烧写的。下为调试界面:

网友:
按下F8或者点击上图红圈处的Resume图标,就可以运行程序,此时第一个LED点亮,下一篇,讲讲这个LED是怎么点亮的。

附件 EEWORLD提示:为减少服务器的压力,请尽量不要使用迅雷等下载软件。  (33.15 KB) 2010-5-2 23:26

楼主(2010-06-28):
上一篇讲述了LPCXpresso For LPC1343的第一个工程的建立以及程序的运行,点亮了LPC1343评估板上唯一的一个LED(寒酸了点儿)。本文来讲讲这个LED是怎么被点亮的,也就是我们操控LPC1343的IO口的方法。

从NXP提供的《lpcxpresso.getting.started》文档中可以查看到,LPC1343上的LED接在了PORT0.7上,另一端通过一个限流电阻接地。从《LPC13xx preliminary user manual》可以查到LPC13xx系列器件IO口可以输出最高为20ma的电流,也就是说,I/O口可以直接驱动LED。所以点亮这颗LED的思路很简单,在PORT0.7上输出高电平。下面是上一篇**的程序,很短:

#include "LPC13xx.h"

#include "gpio.h"

int main(void)

{

       GPIOInit();

       GPIOSetDir(PORT0,7,1);

       GPIOIntEnable(PORT0,7);//这句是设置IO的中断功能,其实是在此不需要的

       {

              LPC_GPIO0->DATA|=0x0080;

       }

}

希望深入浅出的把它呈现给大家。

我们从主函数看起,首先是函数调用GPIOInit();,很显然在gpio.h中声明了这个函数,我们可以在gpio.h查看到该函数的声明以及在gpio.c文件查看到该函数的原型,原型如下:

/*****************************************************************************

** Function name:              GPIOInit

**

** Descriptions:           Initialize GPIO, install the GPIO interrupt handler

**

**

**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true or false, return false if the VIC table

**                                        is full and GPIO interrupt handler can be

**                                        installed.

**

*****************************************************************************/

void GPIOInit( void )

{

  /* Enable AHB clock to the GPIO domain.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6);

#ifdef __JTAG_DISABLED

  LPC_IOCON->JTAG_TDO_PIO1_1  &= ~0x07;

  LPC_IOCON->JTAG_TDO_PIO1_1  |= 0x01;

#endif

  /* Set up NVIC when I/O pins are configured as external interrupts. */

  NVIC_EnableIRQ(EINT0_IRQn);

  NVIC_EnableIRQ(EINT1_IRQn);

  NVIC_EnableIRQ(EINT2_IRQn);

  NVIC_EnableIRQ(EINT3_IRQn);

  return;

}

在该函数头的注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该函数的作用是“Initialize GPIO, install the GPIO interrupt handler”,即“初始化GPIO(General Purpose I/O,即通用IO),并且设置GPIO的中断功能。”函数内部的第一句: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6); /* Enable AHB clock to the GPIO domain. */该句的作用是使能GPIO的时钟,M3器件为了达到低功耗,内部的各个设备的时钟都是可以配置的,在不需要使用的时候,可以将其对应的时钟关闭,这样就节省了功耗。

接下来:

#ifdef __JTAG_DISABLED

  LPC_IOCON->JTAG_TDO_PIO1_1  &= ~0x07;

  LPC_IOCON->JTAG_TDO_PIO1_1  |= 0x01;

#endif

这是个预编译内容,有关JTAG仿真器的内容,这里就先略过吧。

最后是:

  /* Set up NVIC when I/O pins are configured as external interrupts. */

  NVIC_EnableIRQ(EINT0_IRQn);

  NVIC_EnableIRQ(EINT1_IRQn);

  NVIC_EnableIRQ(EINT2_IRQn);

  NVIC_EnableIRQ(EINT3_IRQn);

这个注释说的很明白,当IO配置为外部中断方式的时候设置NVIC,NVIC是M3器件的中断控制器。

以上是第一个函数GPIOInit();的内部解析,只是一些初始化的东西,搬过来用就行了。来看第二个GPIOSetDir(PORT0,7,1);原型在gpio.h找到:

static __INLINE void GPIOSetDir( uint32_t portNum, uint32_t bitPosi, uint32_t dir )

{

       if(dir)

              LPC_GPIO[portNum]->DIR |= 1<<bitPosi;

              LPC_GPIO[portNum]->DIR &= ~(1<<bitPosi);

}

可以看出,该函数的3个参数分别是“portNum/端口号”、“bitPosi/位”还有“dir/方向”,那么该函数的作用非常明显了,设置某端口的某位IO的方向,即作为输出口还是输入口。

函数内部还是很简单,如果dir为1则将LPC_GPIO[portNum]-结构体中的Dir对应的IO位置1,否则置0。这个是C语言里面标准的位操作,大家都很熟悉了。也许有人会疑问,这个结构体在哪定义的呢?那么我们来找一下吧,在这个程序里,包含两个头文件。我们搜索一下gpio.h,没有找到。那应该在"LPC13xx.h"里,经过搜索后,找到了这个结构体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

  union {

    __IO uint32_t MASKED_ACCESS[4096];

    struct {

         uint32_t RESERVED0[4095];

    __IO uint32_t DATA;

    };

  };

       uint32_t RESERVED1[4096];

  __IO uint32_t DIR;

  __IO uint32_t IS;

  __IO uint32_t IBE;

  __IO uint32_t IEV;

  __IO uint32_t IE;

  __IO uint32_t RIS;

  __IO uint32_t MIS;

  __IO uint32_t IC;

} LPC_GPIO_TypeDef;

楼主:
同时在gpio.h里面还可以找到如下定义

static LPC_GPIO_TypeDef (* const LPC_GPIO[4]) = { LPC_GPIO0, LPC_GPIO1, LPC_GPIO2, LPC_GPIO3 };

这样,整个GPIO的定义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这种结构体定义+结构体指针的形式应该会在我们使用M3器件进行开发的时候会大量大量的使用。

LPC_GPIO[portNum]->DIR指向的是LPC1343中GPIO的方向寄存器了,当对应位置1表示该IO为输出口,反之则为输入口。所以GPIOSetDir(PORT0,7,1);的意思是,将PORT0口的第7位IO设置为输出口。以上是第二个函数的分析。

最后是while(1)大循环,对IO口写值,这个大家肯定都了解,就不多说了。

讲讲这两天使用LPC1343和LPCXpresso的感受:

1、 目前就我了解到的信息来说,LPC13xx系列的资料还比较少,官方出的也只有一个user.manual.lpc13xx和附带的例程包,里面提供的调用函数也没有一个系统的说明。不知道是我没找到,还是NXP还在逐步完整这些资料呢。不知道NXP希望开发者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使用LCP13xx器件。(比如STM32和LM都事无巨细地提供了非常完整的函数固件库)。

2、 LPCXpresso IDE,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新鲜玩意。首先软件的界面做的很漂亮,功能齐全的前提下保持了清爽的布局,反面教材就是IAR,功能众多图标众多设置复杂,新手难以上手。而且我发现LPCXpresso IDE居然可以设置Code Style,哈哈,我很喜欢里面的BSD和GNU风格,赞一个。同时可以LPCXpresso IDE随意拖动的各个控制面板可以最小化,只在需要的时候弹出,这个对计算机屏幕比较小的人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加分的细节。

3、 但是还是发现LPCXpresso IDE的一些问题,比如常在仿真的时候会提示设备没有连接好,需要重新拔插才行;

比如有的时候编译完成,仿真的图标是灰色的无法点击,必须要再编译一次才行;

比如不能使用带有中文的路径;

比如退出的时候明明勾选了Always exit without prompt,下一次退出时还会提示……这些相信有一部分是我本身的操作系统或者是硬件的问题,但是相信没有一个软件没有Bug吧~

下一篇,我们来看如何利用系统时钟产生1S的准确定时。

楼主:
这课我们来看看如何用LPC1343内部的Systick产生1S的定时。

各位以前肯定都用8位单片机做过软件延时的流水灯,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两个for循环。当然在LPC1343这个平台上肯定也是可以的,不过它是一个32位的处理器,利用for循环来达到大概1S的延时,调试起来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况且这么高的主频(最大72MHz)用来空转,实在也是一种不小的浪费。如何达到延时呢?我们可以利用其内部自带的Systick来做到这点。看看什么是Systick
The System Tick Timer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ortex-M3. The System Tick Timer is

intended to generate a fixed 10 millisecond interrupt for use by an operating system or

other system management software.

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以下信息:

1、
Systick,全称为“System Tick Timer”,系统滴答定时器;

2、
Systick可以产生10ms间隔的中断(笔者按:其实未必就只能是10ms);

3、
Systick在操作系统或系统管理软件中用来提供时间基准;

大家所用的计算机,右下角都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内部CPUSystick产生的(可不要认为是DS1302这类的时钟芯片哦),即便你的电脑死机,断电甚至是系统崩溃,这个时间都保持与现实时间的一致性。所以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独立于Cortex-M3其他部件的一个时钟,可以利用独立电源供电,可以在整体系统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仍然正常工作,正因如此,它也往往用来作为记录系统各种故障和错误的时间基准。下面了解一下它的内部结构:

网友(2010-05-04):
可以看到它的核心是一个24-bit down counter,从它的寄存器的定义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它的工作方式:

System Timer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系统定时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网友:
该寄存器的第0ENABLE,当该位为1是,24-bit down counter启动,反之关闭;

该寄存器的第1TICKINTSystick中断使能位,为1时开启中断,反之屏蔽;

该寄存器的第2CLKSOURCE,时钟源选择,为1时选择系统时钟源,反之选择经过系统滴答时钟分频器分频后的时钟作为时钟源,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当选择分频后的时钟,则分频数必须大于2.5,否则“Count values are unpredictable”。(NXP提供的例程里进行了8分频)

该寄存器的第16COUNTFLAG,当24-bit down counter计数到0时,该位硬件置1,读取System Timer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可以将改位清0

System Timer Reload value register(系统定时器值重装寄存器):

楼主(2010-06-28):
该寄存器很简单,前面的24位装载着Systick的重装值,当24-bit down counter计数到0时,该重装值自动载入24-bit down counter重新计数;

System Timer Current value register(系统定时器当前值寄存器):

网友(2010-05-04):
同样,该寄存器的前24Systick当前计数值,向其写入任意值会将其清0

System Timer Calibration value register(系统定时器值校验寄存器):

楼主(2010-06-28):
该寄存器包含一些校验信息,本文不需要用到Systick的校验功能,略过不表。

所以,SysTIck的工作过程是:24-bit down counter从System Timer Reload value register取得定时初值后在选定时钟源的驱动下开始减1计数,当减至0时产生一个中断,并且重新载入初值继续新一轮计数,很简单。

源程序(部分源自NXP提供的例程):

#include "LPC13xx.h"

#include "gpio.h"

#define DELAY_LEN 1000

volatile uint32_t msTicks;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Delay (uint32_t dlyTicks);

int main (void)

{

  GPIOInit();

  GPIOSetDir(0,7,1);

/*LPC1343默认使用IRC,即12MHz内部时钟*/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while (1)

  {

      GPIOSetValue(0,7,1);

      Delay (DELAY_LEN);

      GPIOSetValue(0,7,0);

      Delay (DELAY_LEN);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msTicks++;

}

static void Delay (uint32_t dlyTicks)

{

  uint32_t curTicks;

  curTicks = msTicks;

  while ((msTicks - curTicks) < dlyTicks);

}

楼主:
重点是,这个初值要怎么算,首先我们肯定知道LPC默认使用内部12MHz晶振(要知道如何达到最大的72MHz,要参看用户手册),那么Systick计数一次的时间是1/12MHz(单位s),那么定时1ms便需要计数1x1000ms/(1/12MHz)=12Mhz/1000,所以程序中的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这个“1000”就是这样来的。至于SystemCoreClock这个在system_LPC13xx.c进行了宏定义,意为当前系统时钟频率。

为此可以查找到如下定义:

#define __XTAL (12000000UL)/* Oscillator frequency             */

#define __SYSTEM_CLOCK (__XTAL)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__SYSTEM_CLOCK;/*!<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再看看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这个函数的原型: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return (1);

  SysTick->LOAD  =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1;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SysTick->VAL   = 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return (0);

}

这个函数,首先检查传递的参数是否超出重装最大值,超出则返回1表示出错;若不超出,则向SysTick->LOAD 写入初值:

SysTick->LOAD  =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1;为什么要减1呢,是因为24-bit down counter减到0触发中断,所以其实计数范围是“0~Max-1”而不是“1~Max”。

写入初值之后,分别设置中断优先级,清空当前计数值还有使能Systick、打开中断和选择时钟源。对3个寄存器的操作就这么几句。

编译,运行,LED就有节奏的闪烁起来了~

楼主:
PS:感觉NXP提供的函数库相当的凌乱,有点找不着头脑的感觉,不过也成就了LPCXpresso的一个亮点,就是它的Open Element功能,在工具栏右半部分一个小文件夹模样的图标。只要在程序中鼠标蓝底高亮选中某个关键字,点击Open Element就可以在整个工程(是整个工程哦)中找出符合这个关键字的条目,这对查找一些宏定义和函数原型非常有用。在此提出,希望大家一起来找出LPCXresso更多的优点与缺点。

楼主:
本节讲述如何用外部IO的中断介入一个LED的点亮状态。

各位一定都使用过各种单片机的中断功能,其作用,意义以及工作过程我想都不用特别说明了。LPC1343的IO中断相对于低端8位单片机来说,有以下不一样的地方:

1、 每一个IO都可以随意定制成中断IO;

2、 可以设置为跳变沿触发和电平触发方式,其中的跳变沿模式中,可以设置成双跳变沿触发方式,原文如下:Interrupts can be configured on single falling or rising edges and on both edges.笔者理解,触发电平应该是一个脉冲的形式。

3、 这个不算IO中断的特点,但是比较重要,在此提出:IO中断的中断标志并不会硬件清除,需要在中断服务中软件清除,否则会一直在触发IO中断(似乎M3器件都是这样子的);

分析一下NXP给我们附带的例子程序“extint”,先是主程序:

#include "LPC13xx.h"

#include "gpio.h"

#include "config.h"

int main(void)

{

       GPIOInit();

       GPIOSetDir(PORT2, 1, 0);

GPIOSetInterrupt(PORT2, 1, 0, 0, 0);//第一个0表示边沿触发,第二个0表示单边沿触发, //第三个0表示负跳变触发

       GPIOIntEnable(PORT2, 1);//取消中断屏蔽,即打开IO中断功能

       GPIOSetDir(LED_PORT, LED_BIT, 1);

       GPIOSetValue(LED_PORT, LED_BIT, LED_OFF );

       while (1);

}

首先头两句句是GPIO的初始化,以及方向设置,这里它设置了P2口的第1位(注意是第1位不是第0位)作为输入口,明显将要用该口作为中断IO。

下面一句是本文的重点了,IO中断方式的设置:

GPIOSetInterrupt(PORT2, 1, 0, 0, 0);

楼主:
我们在gpio.c中找到这个函数的原型:

/*****************************************************************************

** Function name:              GPIOSetInterrupt

** Descriptions:           Set interrupt sense, event, etc.

**                                        edge or level, 0 is edge, 1 is level

**                                        single or double edge, 0 is single, 1 is double

**                                        active high or low, etc.

** parameters:                    port num, bit position, sense, single/doube, polarity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GPIOSetInterrupt( uint32_t portNum, uint32_t bitPosi, uint32_t sense,

                     uint32_t single, uint32_t event )

{

  switch ( portNum )

  {

       case PORT0:

         if ( sense == 0 )//如果设置边沿触发

         {

              LPC_GPIO0->IS &= ~(0x1<<bitPosi);

              /* single or double only applies when sense is 0(edge trigger). */

              if ( single == 0 )

                LPC_GPIO0->IBE &= ~(0x1<<bitPosi);//单跳变沿

                LPC_GPIO0->IBE |= (0x1<<bitPosi);//双跳变沿

         }

         else   //如果设置电平触发

             LPC_GPIO0->IS |= (0x1<<bitPosi);

         if ( event == 0 )

              LPC_GPIO0->IEV &= ~(0x1<<bitPosi);//低电平或负跳变触发,取决于IBE

              LPC_GPIO0->IEV |= (0x1<<bitPosi);//高电平或正跳变触发,取决于IBE

       break;

      case PORT1:

         if ( sense == 0 )

         {

              LPC_GPIO1->IS &= ~(0x1<<bitPosi);

              /* single or double only applies when sense is 0(edge trigger). */

              if ( single == 0 )

                LPC_GPIO1->IBE &= ~(0x1<<bitPosi);

                LPC_GPIO1->IBE |= (0x1<<bitPosi);

         }

             LPC_GPIO1->IS |= (0x1<<bitPosi);

         if ( event == 0 )

              LPC_GPIO1->IEV &= ~(0x1<<bitPosi);

              LPC_GPIO1->IEV |= (0x1<<bitPosi);

       break;

       case PORT2:

         if ( sense == 0 )

         {

              LPC_GPIO2->IS &= ~(0x1<<bitPosi);

              /* single or double only applies when sense is 0(edge trigger). */

              if ( single == 0 )

                LPC_GPIO2->IBE &= ~(0x1<<bitPosi);

                LPC_GPIO2->IBE |= (0x1<<bitPosi);

         }

             LPC_GPIO2->IS |= (0x1<<bitPosi);

         if ( event == 0 )

              LPC_GPIO2->IEV &= ~(0x1<<bitPosi);

              LPC_GPIO2->IEV |= (0x1<<bitPosi);

       break;

       case PORT3:

         if ( sense == 0 )

         {

              LPC_GPIO3->IS &= ~(0x1<<bitPosi);

              /* single or double only applies when sense is 0(edge trigger). */

              if ( single == 0 )

                LPC_GPIO3->IBE &= ~(0x1<<bitPosi);

                LPC_GPIO3->IBE |= (0x1<<bitPosi);

         }

             LPC_GPIO3->IS |= (0x1<<bitPosi);

         if ( event == 0 )

              LPC_GPIO3->IEV &= ~(0x1<<bitPosi);

              LPC_GPIO3->IEV |= (0x1<<bitPosi);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

楼主:
首先看文件头的说明中的

Descriptions:        Set interrupt sense, event, etc.

**                          edge or level, 0 is edge, 1 is level

**                          single or double edge, 0 is single, 1 is double

**                          active high or low, etc.

说明了该函数的作用是:设置中断的各种方式(跳变沿触发,电平触发,跳变沿书目,还有电平触发方式),都是一些很常见的概念了。看看内部,大家先仔细看看这个函数,可以发现,这个函数作为一个switch分支结构,它的每一个case的内容都是很相似的,明显四个case分别对应四个PORT的设置,那么我们只要把某一个看懂,其他的也触类旁通了,我们看第一个,

case PORT0:

         if ( sense == 0 )//如果设置边沿触发

         {

              LPC_GPIO0->IS &= ~(0x1<<bitPosi);//设置为边沿触发方式

              /* single or double only applies when sense is 0(edge trigger). */

              if ( single == 0 )

                LPC_GPIO0->IBE &= ~(0x1<<bitPosi);//单跳变沿

                LPC_GPIO0->IBE |= (0x1<<bitPosi);//双跳变沿

         }

         else   //如果设置电平触发

             LPC_GPIO0->IS |= (0x1<<bitPosi);

         if ( event == 0 )

              LPC_GPIO0->IEV &= ~(0x1<<bitPosi);//低电平或负跳变触发,取决于IBE

              LPC_GPIO0->IEV |= (0x1<<bitPosi);//高电平或正跳变触发,取决于IBE

       break;

再配上GPIO中有关中断的寄存器:

网友(2010-05-05):
现在来分析程序:

首先进入case,判断sense的值,如果是0,则表示程序员要将IO设置为“跳变沿触发方式”

,接着将IO设置为“跳变沿触发方式”(详见GPIOnIS,因为接下去CM3的各个设备的寄存器会越来越多,笔者这里就无法将每一个寄存器详细描述了,希望NXP能出本书~),根据参数single来设置是使用单跳变沿还是双跳变沿(详见GPIOnIBE)。而在进入case之后,判断sense的值,如果是1,则设置IO设置为“电平触发方式”,接着判断是低电平触发还是高电平触发(详见GPIOnIBE),至此设置完毕,break。

这里有一点绕圈的地方关键在于IS,IBE和IEV三个寄存器:

1、 IS寄存器是设置触发方式的,跳变沿触发或者电平触发;

2、 IBE是设置跳变沿数目的,所以如果IS已经设置为电平触发,那IBE就没有意义了;

3、 如果IS设置为跳变沿触发,则IBE设置跳变沿书目,而IEV设置是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

4、 如果IS设置为电平触发,则IBE无用,IEV来设置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

总结一下,GPIOSetInterrupt(PORT2, 1, 0, 0, 0);的作用是,设置P2口的第1位IO为跳变沿触发方式,单跳变沿,负跳变触发。

继续看程序,下一句是:GPIOIntEnable(PORT2, 1);这句很简单,原型如下:

/*****************************************************************************

** Function name:              GPIOIntEnable

**

** Descriptions:           Enable Interrupt Mask for a port pin.

**

** parameters:                    port num, bit position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GPIOIntEnable( uint32_t portNum, uint32_t bitPosi )

{

  switch ( portNum )

  {

       case PORT0:

         LPC_GPIO0->IE |= (0x1<<bitPosi);

       break;

      case PORT1:

         LPC_GPIO1->IE |= (0x1<<bitPosi);

       break;

       case PORT2:

         LPC_GPIO2->IE |= (0x1<<bitPosi);

       break;

       case PORT3:

         LPC_GPIO3->IE |= (0x1<<bitPosi);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

楼主(2010-06-28):
笔者在此就不多阐述了,这个函数就是对GPIO寄存器中的IE寄存器操作,打开对应IO的中断功能(即取消中断屏蔽)。

最后两句是点灯程序,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的。

我们继续看看中断的另外一半,中断服务函数:

/*****************************************************************************

** Function name:              PIOINT2_IRQHandler

**

** Descriptions:           Use one GPIO pin(port2 pin1) as interrupt source

**

**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PIOINT2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regVal;

gpio2_counter++;

  regVal = GPIOIntStatus( PORT2, 1 );//读取IO中断状态,若触发返回1

  if ( regVal )

  {

       p2_1_counter++;

       GPIOIntClear( PORT2, 1 );//这里很重要,一定要软件清除IO的中断触发标志!!!

  }

// CodeRed - extend original interrupt handler so as to toggle the LED state

  if (LEDvalue == LED_OFF)

  {

         LEDvalue = LED_ON;

  }

  {

         LEDvalue = LED_OFF;

  }

  GPIOSetValue( LED_PORT, LED_BIT, LEDvalue );

return;

}

这个服务函数的流程也很清晰,首先判断是否是我们想要的IO触发的中断,为什么要判断呢?那是因为每个PORT共用同1个中断,即共用同一个中断服务函数。判断完之后,清除对应中断标志,否则中断不会被清除,再三强调一下。之后就是程序员想要在中断里面处理的事情了。特别提一下注意中断服务函数的函数名的写法~

编译,运行,灯亮,用杜邦线将P21接到GND上,灯灭,拔出再接上,灯亮……

当然这个现象是理想状态,你的手不可能那么稳那么准~呵呵,Enjoy

下一节,我们来看看如何使用中断的嵌套功能~

楼主:
LPC1343中断嵌套程序实验设计
本节的内容是对LPC1343进行中断嵌套程序实验设计。

实验具体内容是,使用PORT2.0PORT3.0作为外部中断源。当PORT3.0触发,板子上的LED以较快频率闪烁,在此期间触发较高级的PORT2.0中断,此时PORT3.0中断被打断挂起,执行PORT2.0中断服务,LED以较慢速度闪烁,PORT2.0中断服务结束后,返回挂起的PORT3.0中断,LED继续以较快速度闪烁……

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中断嵌套的过程。当然LPC也可以做到中断嵌套。但是必须要说说基于Cortex-M3内核的LPC1343的中断系统。

为何要特地提到Cortex-M3内核呢,那是因为,凡是使用Cortex-M3内核的微控制器都使用一个叫NVIC

的中断控制系统,而不需要芯片设计厂商再额外设计一个中断控制器了。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带来了程序上移植的方便。你可以在任意两个使用M3内核的控制器之间很轻松的移至中断服务程序,而不需要你再去学习一种新的中断控制系统。

以下是来自ARM公司对NVIC控制器的简要描述(原文翻译):

NVIC(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即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

更低的异常和中断处理延迟

●      可实现电源管理

使用系统控制寄存器

NVIC支持多达240个优先级可变化的中断源,每一个中断可以有多达256个优先级设置。NVIC和处理器核心的连接非常的接近,这样可以达到更低的中断处理延迟和对迟到的中断进行高效的处理。NVIC一直保持对堆栈中断进行应答,由此实现中断的尾链技术。

你可以使NVIC完全工作在特权模式下,但是如果你使能了设置与控制寄存器,你也可以在用户模式下对中断进行屏蔽。其他任何的用户模式将引起总线错误。

所有的NVIC寄存器都可以进行字节,半字,字操作,除非在指定状态下。

所有的NVIC寄存器和系统调试寄存器都工作在小端模式下。

关于NVIC的详细结构,工作方式以及带来的优点,大家可以参看《Cortex-M3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学习使用M3内核控制器的朋友是一定要把这份文档读个通透的。

下面开始讲述如何在我们的LPC1343上设计中断嵌套实验。

上一节我们已经成功实现了使用外部中断介入一个LED的点亮状态。本节内容里,我们使用PORT2.0PORT3.0作为外部中断源。这个部分的内容和上一节是一样的。在此就不详细阐述其过程了,放出这部分的源程序:

/*初始化P20,P30以及连接LEDP07口的工作方式*/

楼主: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Init();

    GPIOSetDir( PORT2, 0, 0 );

    GPIOSetDir( PORT3, 0, 0 );

    GPIOSetDir( PORT0, 7, 1 );

    GPIOSetInterrupt( PORT2, 0, 0, 0, 0 );

    GPIOSetInterrupt( PORT3, 0, 0, 0, 0 );

    GPIOIntEnable( PORT2, 0 );

    GPIOIntEnable( PORT3, 0 );

}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通过设置NVIC设定两个中断的优先级: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1);//使用中断优先组1

NVIC_SetPriority(EINT2_IRQn, 0);//设置外部中断2为0级中断(最高级)

NVIC_SetPriority(EINT3_IRQn, 1); //设置外部中断3为1级中断

}

大家肯定看到了一个新的名词:中断优先组。

中断优先组是M3内核引入的一种对中断优先级进行管理的机制。在Application Interrupt and Reset Control Register中的[10:8]这三个位设置。

网友(2010-05-11):
明显它的取值范围是0~7,正好表示2^8=256个中断优先级,具体含义如下:

[10:8] PRIGROUP Interrupt priority grouping field:

PRIGROUP         Split      of pre-emption priority from subpriority

0                   7.1       indicates seven bits of pre-emption priority, one bit of subpriority

1                   6.2       indicates six bits of pre-emption priority, two bits of subpriority

2                   5.3       indicates five bits of pre-emption priority, three bits of subpriority

3                   4.4       indicates four bits of pre-emption priority, four bits of subpriority

4                   3.5       indicates three bits of pre-emption priority, five bits of subpriority

5                   2.6       indicates two bits of pre-emption priority, six bits of subpriority

6                   1.7       indicates one bit of pre-emption priority, seven bits of subpriority

7                   0.8       indicates no pre-emption priority, eight bits of subpriority.

Split是分割的意思,分割什么呢,分割实际支配M3器件中表述中断优先级的那个8位字节,控制256个优先级。

上面字段表示,当PRIGROUP取0时,分割点位于控制字节右起第1位(7.1),表示有7位数据用于先占优先级,同时1位用于次占优先级。所以使用PRIGROUP=0,则一共有128个先占优先级以及2个次占优先级。

同样,当PRIGROUP取1时,分割点位于控制字节右起第2位(6.2),表示有6位数据用于先占优先级,同时2位用于次占优先级。所以使用PRIGROUP=1,则一共有64个先占优先级以及2个次占优先级。

同样,当PRIGROUP取2时,分割点位于控制字节右起第2位(5.3),表示有5位数据用于先占优先级,同时3位用于次占优先级。所以使用PRIGROUP=2,则一共有32个先占优先级以及8个次占优先级。

………………一直类推到PRIGROUP=7:

同样,当PRIGROUP取7时,分割点位于控制字节右起第8位(0.8),表示有0位数据用于先占优先级,同时8位用于次占优先级。所以使用PRIGROUP=7,则一共有0个先占优先级以及256个次占优先级。

这就是中断优先组的概念,先占优先组拥有比后占优先组更高的优先权限。需要提到的是,Cortex-M3并没有要求所有的控制器都要使用8位数据来管理优先级,毕竟不是什么场合都需要多达256个中断优先级,所以可以使用低于7个优先组的分级机制,比如LPC1343是7组,而STM32F103是4组……

所以两个中断的优先级关系可以如下判断:

先占优先级高的优先执行,先占优先级一样的按后占优先级执行,两个优先级一样的按照M3指定的默认优先级执行。

以上是笔者对中断优先组的一些见解,下面看回源程序: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1);这里使用优先级分组1,函数原型如下: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uint32_t PriorityGroup)

{

  uint32_t reg_value;

  uint32_t PriorityGroupTmp = (PriorityGroup & 0x07);          /* only values 0..7 are used */

  reg_value  =  SCB->AIRCR;                            /* read old register configuration*/

  reg_value &= ~(SCB_AIRCR_VECTKEY_Msk|SCB_AIRCR_PRIGROUP_Msk);/*clear bits to change

reg_value  =  (reg_value|(0x5FA << SCB_AIRCR_VECTKEY_Pos)|

(PriorityGroupTmp << 8));              /* Insert write key and priorty group */

  SCB->AIRCR =  reg_value;

}

这个函数里,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only values 0..7 are used”,只能填入0-7之间。说明LPC1343使用了7位数据来管理中断优先级,最多可以设置256个中断优先级(而广为流传的STM32是使用4个优先组,只能设置16个优先级)。这里设置优先级分组为1,即使用“64个先占优先级以及2个次占优先级”。

接着是设置具体中断的优先级:

NVIC_SetPriority(EINT2_IRQn, 0);//设置外部中断2为0级中断(最高级)

NVIC_SetPriority(EINT3_IRQn, 1); //设置外部中断3为1级中断

楼主(2010-06-28):
也找到其原型如下:

/**

* @brief  Set the priority for an interrupt

* @param  IRQn      The number of the interrupt for set priority

* @param  priority  The priority to set

* Set the priority for the specified interrupt. The interrupt

* number can be positive to specify an external (device specific)

* interrupt, or negative to specify an internal (core) interrupt.

* Note: The priority cannot be set for every core interrupt.

*/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 IRQn, uint32_t priority)

{

  if(IRQn < 0) {

SCB->SHP[((uint32_t)(IRQn) & 0xF)-4] = ((priority << (8 - __NVIC_PRIO_BITS)) & 0xff); }

/* set Priority for Cortex-M3 System Interrupts */

  else {

NVIC->IP[(uint32_t)(IRQn)] = ((priority << (8 - __NVIC_PRIO_BITS)) & 0xff);    }

/* set Priority for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s  */

}

从函数头部的注释就可以知道很多内容:

●该函数的作用是设置中断优先级;

●第一个参数填入具体中断号,第二个参数填入优先级;

●优先级参数是负数的时候,表示指定Cortex-M3内部中断,是正数则指定外部中断;

●并不是每一个内核中断都可以被指定;

我设置外部中断0为最高级中断,而外部中断3为1级中断。

至此,中断设置部分结束,以下是具体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PIOINT2_IRQHandler(void)

{

    if (GPIOIntStatus( PORT2, 0 )==1)

    {

        GPIOIntClear( PORT2, 0 );

        for(n=0;n<10;n++)

        {

            LPC_GPIO0->DATA|=0x0080;

            for(k=0;k<1000000;k++);

            LPC_GPIO0->DATA&=~0x0080;

            for(k=0;k<1000000;k++);

        }

    }

  return;

}

void PIOINT3_IRQHandler(void)

{

    if (GPIOIntStatus( PORT3, 0 )==1)

    {

        GPIOIntClear( PORT3, 0 );

        for(n=0;n<100;n++)

          {

                LPC_GPIO0->DATA|=0x0080;

                for(k=0;k<100000;k++);

                LPC_GPIO0->DATA&=~0x0080;

                for(k=0;k<100000;k++);

        }

    }

}

这个就没什么特别的了,上一节特别提示过,要注意中断函数的命名,在这里就用到了,如果是P1口的中断函数呢?对~ 举一反三,就是void PIOINT1_IRQHandler(void),P2口呢?void PIOINT2_IRQHandler(void)。

编译,Debug,F8全速运行,此时

给PORT3.0一个下降沿,LED开始快速闪烁,在LED快速闪烁期间给PORT2.0一个下降沿,LED的快速闪烁状态被打断,开始慢速闪烁,说明低级中断被高级中断打断了,正在执行高级中断PORT2.0的服务程序,慢速闪烁结束之后,返回快速闪烁状态,说明高级中断执行完毕,返回被打断的低级中断继续执行至完结……

楼主:
本节内容,我们来会会LPC1343内部的看门狗。

看门狗,又叫 watchdog timer,是一个定时器电路, 一般有一个输入,叫“喂狗”(kicking the dog or service the dog),一个输出到MCU的RST端,MCU正常工作的时候,每隔一端时间输出一个信号到喂狗端,给 WDT 清零,如果超过规定的时间不喂狗,(一般在程序跑飞时),WDT 定时超过,就会给出一个复位信号到MCU,使MCU复位. 防止MCU死机. 看门狗的作用就是防止程序发生死循环,或者说程序跑飞。

我们的LPC1343也 内部自带了看门狗,以下是它的特性,来自《user.manual.lpc13xx》:

●     在看门狗没有定期重载的情况下从内部复位芯片

●     支持调试模式

●     使用软件使能,但是只有在硬件复位或者发生看狗复位/中断时候才能失能

●     错误或者不完整的喂狗结果会导致看门狗/中断的发生

●     拥有表面发生看门狗复位的标志

●     拥有内部预分频器的可编程32位定时器

●     可选的定时时间,从(TWDCLKX256X4)到(TWDCLKX2^32X4)可选,它们都是TWCLKX4的倍数

●     看门狗的时钟源可以从系统控制模块从选择,包括内部RC振荡器,主时钟以及看门狗振荡器,这样就看门狗就有一个较为宽广的定时时间选择,在方便在不同的低功耗场合使用。为了提高可靠性,看门狗也可以只在独立的内部时钟源驱动下运行,这个内部时钟与外部晶振,与它连接的部件和线路都保持独立状态,既是说看门狗可以在不受干扰的内部时钟源驱动下运行。

如何使用看门狗呢?同样来自来自《user.manual.lpc13xx》:

1、 在WDTC寄存器中设置看门狗的固定重装值;

2、 在WDMOD寄存器中设置看门狗的运行模式;

3、 通过向WDFFD寄存器写0XAA接着写0X55启动看门狗;

4、 在看门狗计数器向下溢之前应该再次喂狗以阻止看门狗复位/中断;

凭借以上信息,我们来分析一下LPC1343自带的wdt例程

int main (void)

{

  WDT_CLK_Setup(WDTCLK_SRC_MAIN_CLK);

  init_timer16( 0, TIME_INTERVALmS * 10 );

  GPIO_Configuration();               //作者自添函数,作用在后面解释

  WDTInit();

  enable_timer16( 0 );

while( 1 )

  {

       if ( timer16_0_counter > 0 ) // Every 10ms

       {

         /* Feed the watchdog timer */

         feed_counter++;

         WDTFeed();

         timer16_0_counter = 0;

       }

  }

}

此主函数的执行功能是,开始进行看门狗和16位定时器0的初始化,使定时器0实现10ms间隔,并以此间隔进行喂狗操作,比较简单。下面就是比较重要的剖析部分了,首先看看

楼主:
WDT_CLK_Setup(WDTCLK_SRC_MAIN_CLK);这个函数,看门狗时钟源的选择,原型如下:

void WDT_CLK_Setup ( uint32_t clksrc )

{

/* Watchdog configuration. */

/* Freq = 0.5Mhz, div_sel is 0, divided by 2. WDT_OSC should be 250khz */

LPC_SYSCON->
WDTOSCCTRL = (0x1<<5)|0x00;

LPC_SYSCON->
WDTCLKSEL = clksrc;
/* Select clock source */

LPC_SYSCON->
WDTCLKUEN = 0x01;
/* Update clock */

LPC_SYSCON->
WDTCLKUEN = 0x00;
/* Toggle update register once */

LPC_SYSCON->
WDTCLKUEN = 0x01;

while ( !(LPC_SYSCON->WDTCLKUEN & 0x01) );
/* Wait until updated */

LPC_SYSCON->
WDTCLKDIV = 1;
/* Divided by 1 */

LPC_SYSCON->
PDRUNCFG &= ~(0x1<<6);
/* Let WDT clock run */

return;

}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WDT_CLK_Setup,即看门狗时钟设置,其结果是Freq = 0.5Mhz, div_sel is 0, divided by 2. WDT_OSC should be 250khz,即看门狗振荡器的频率是250KHz,但是这句话带有相当的误导性,笔者一开始也以为这个函数的功能就是将看门狗时钟设置为250KHz频率。导致后面计算喂狗间隔时间错误!我们来看看这段来自user.manual.lpc13xx》的关键REMARK

Remark: The frequency of the watchdog oscillator is undefined after reset. The

watchdog oscillator frequency must be programmed by writing to the WDTOSCCTRL

register before using the watchdog oscillator for the WDT.

注意:在复位之后看门狗振荡器并未定义,在使用看门狗振荡器之前必须通过WDTOSCCTRL寄存器定义看门狗振荡器频率。

这句话包含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使用看门狗振荡器之前必须通过WDTOSCCTRL寄存器定义看门狗振荡器频率,但是在我们的主函数中使用的是如下语句:WDT_CLK_Setup(WDTCLK_SRC_MAIN_CLK)

选择主时钟作为看门狗时钟而不是看门狗振荡器。所以只有在使用看门狗振荡器的情况下

Freq = 0.5Mhz, div_sel is 0, divided by 2. WDT_OSC should be 250khz才是正确的。那么在使用主时钟的情况下,这个函数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样问题已经转变为Cortex-M3时钟系统的问题了,下面是LPC1343的内部时钟分支结构:

网友(2010-05-17):
这个图很清晰地表现出LPC1343内部的时钟分配路线,而圈起来的部分就是提供给看门狗的部分。

从左边开始看起,可以看到前文已经提到的irc_osc_clk(内部RC振荡器)wdt_osc_clk(看门狗振荡器)sys_osc_clk(系统时钟,即外部晶振),从圈1处我们可以得知对于上文的信息:看门狗时钟可以从内部RC振荡器,主时钟以及看门狗振荡器,那么我们的程序中使用了主时钟,所以看门狗时钟要来自圈2。其中

楼主(2010-06-28):
MAINCLKSEL:主时钟源选择;

SYSPLLCLKSEL:系统锁相环时钟源选择;

SYSPLL:系统锁相环,可以将输入以倍数放大,LPC1343所谓的最大72MHz工作频率就是12MHz从这里产生6倍放大得到的;

我们可以按下主时钟的来源有五条路径:

1、
irc_osc_clk-> SYSPLLCLKSE-> MAINCLKSEL,既使用内部RC振荡器经过系统锁相环时钟源选择作为主时钟;

2、
sys_osc_clk-> SYSPLLCLKSE-> MAINCLKSEL,既使用外部晶振经过系统锁相环时钟源选择作为主时钟;

3、
irc_osc_clk-> MAINCLKSEL,使用内部RC直接作为主时钟源;

4、
sys_osc_clk> MAINCLKSEL,使用外部晶振直接作为时钟源;

5、
sys_osc_clk/ irc_osc_clk-> SYSPLLCLKSE ->SYSPLL-> MAINCLKSEL ,既使用外部晶振/内部RC振荡器经过系统锁相环作为主时钟;

那么在本节看门狗程序中,我们的主时钟来自哪条路径呢?先在user.manual.lpc13xx》中找到MAINCLKSEL寄存器:

网友(2010-05-17):
得知这个寄存器的前两位值决定了当前主时钟的来源。现在查看这两个关键的位!

这里笔者通过LPCXpresso的寄存器查看功能尝试查看到这个信息,将来NXP自己解释这些例程的混乱原因。编译运行… …

查看到:

网友:
所以确认主时钟源来自PLL倍频器的输出,即上述第5条路径,而PLL倍频的输入呢?

网友:
所以PLL输入来自System oscillator。由此我们最终确定了看门狗的时钟来源:

sys_osc_clk-> SYSPLLCLKSE ->SYSPLL-> MAINCLKSEL ,既使用外部晶振过系统锁相环作为主时钟;

既然通过了倍频器,自然要来看看倍频器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0-06-28):
这个是它的说明:

The block diagram of this PLL is shown in Figure 4. The input frequency range is 10 MHz to 25 MHz. The input clock is fed directly to the Phase-Frequency Detector (PFD). This block compares the phase and frequency of its inputs, and generates a control signal when phase and/ or frequency do not match. The loop filter filters these control signals and drives the current controlled oscillator (CCO), which generates the main clock and optionally two additional phases. The CCO frequency range is 156 MHz to320 MHz.These clocks are either divided by 2×P by the programmable post divider to create the output clock(s), or are sent directly to the output(s). The main output clock is then divided by M by the programmable feedback divider to generate the feedback clock. The output signal of the phase-frequency detector is also monitored by the lock detector, to signal when the PLL has locked on to the input clock.

在此笔者就不翻译啦,这段话里面最重要的红字部分:时钟在输出之前可以经过一个“post divider”进行“2XP”倍数的放大,或者不放大之间输出。所以我们还是得查看一下本次看门狗程序中的PLL放大了几倍:

先是寄存器:

网友(2010-05-17):
接着查看到:

网友:
得知PSEL01,则P=2,则放大倍数为2XP=2X2=4倍。所以从SYS_PLL出来的时钟频率是12MHzX4=48MHz!!这个就是我们苦苦追寻的看门狗主时钟!

时钟选择好之后,来到看门狗初始化部分(定时器初始化部分属于定时器的内容,暂且跳过):

WDTInit()

原型(笔者已经添加详细注释):

void WDTInit( void )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15);//
开启看门狗AHB时钟,即启用看门狗

wdt_counter = 0;

NVIC_EnableIRQ(WDT_IRQn);//
允许看门狗中断

LPC_WDT->TC = WDT_FEED_VALUE;/* 重装值,once WDEN is set, the WDT will start after*/ /*feeding
*/

LPC_WDT->MOD = WDEN;
/*
使能看门狗*/

LPC_WDT->FEED = 0xAA;
/*
喂狗*/

LPC_WDT->FEED = 0x55;

return;

}

这部分完全是按照前文提到的步骤来编写的:

1、在WDTC寄存器中设置看门狗的固定重装值;

2、在WDMOD寄存器中设置看门狗的运行模式;

3、通过向WDFFD寄存器写0XAA接着写0X55启动看门狗;

其中有一个很有用的信息,便是once WDEN is set, the WDT will start afte feeding,当WDEN设置后,执行完LPC_WDT->FEED = 0xAA; LPC_WDT->FEED = 0x55; 看门狗就开始启动计数了。

我们通过LPCXpresso的查找功能查找到:

#define WDT_FEED_VALUE
0x003FFFFF
//0x003fffff= 4194303
,备待会计算用

前文同样提到过,LPC1343的看门狗拥有内部预分频器的可编程32位定时器,同样翻阅到:

The Watchdog consists of a divide by 4 fixed pre-scaler and a 32-bit counter. The clock is

fed to the timer via a pre-scaler. The timer decrements when clocked. The minimum value

from which the counter decrements is 0xFF. Setting a value lower than 0xFF causes 0xFF

to be loaded in the counter. Hence the minimum Watchdog interval is (TWDCLK × 256 × 4)

and the maximum Watchdog interval is (TWDCLK × 232 × 4) in multiples of (TWDCLK × 4).

由以上信息可知,该分频器是一个4分频分频器。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是,看门狗的重装值不能低于0XFF,即便你写入的数小于0XFF还是会得到0XFF的写入结果。所以看门狗的最小溢出时间是(TWDCLK × 256 × 4),最大是(TWDCLK × 2^32 × 4)

现在我们要尝试计算一下WDT_FEED_VALUE=0x003FFFF的情况下看门狗的溢出时间:

Tunderflow = (TWDCLK ×WDT_FEED_VALUE

× 4)

=1/48MHz X 0x003FFFF X 4

=1/48MHz X 4194303 X 4=0.34952525s

所以溢出时间大概是350ms,而在该看门狗程序中,定时器设定了10ms的喂狗间隔,所以在程序不跑飞的情况下,看门狗永远都不会溢出,不会产生看门狗复位以及中断。

最后来看看看门狗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WDT_IRQHandler(void)

{

NVIC_DisableIRQ(WDT_IRQn);
// Disable the watchdog- interrupt flag cannot

// be cleared except by reset

LPC_WDT->MOD &= ~WDTOF;
/* clear the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wdt_counter++;

}

网友:
得知PSEL为01,则P=2,则放大倍数为2XP=2X2=4倍。所以从SYS_PLL出来的时钟频率是12MHzX4=48MHz!!这个就是我们苦苦追寻的看门狗主时钟!

时钟选择好之后,来到看门狗初始化部分(定时器初始化部分属于定时器的内容,暂且跳过):

WDTInit()

原型(笔者已经添加详细注释):

void WDTInit( void )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15);//开启看门狗AHB时钟,即启用看门狗

wdt_counter = 0;

  NVIC_EnableIRQ(WDT_IRQn);//允许看门狗中断

LPC_WDT->TC = WDT_FEED_VALUE;/* 重装值,once WDEN is set, the WDT will start after*/ /*feeding                                  */

LPC_WDT->MOD = WDEN;     /*使能看门狗*/

LPC_WDT->FEED = 0xAA;           /*喂狗*/

  LPC_WDT->FEED = 0x55;

  return;

}

这部分完全是按照前文提到的步骤来编写的:

1、在WDTC寄存器中设置看门狗的固定重装值;

2、在WDMOD寄存器中设置看门狗的运行模式;

3、通过向WDFFD寄存器写0XAA接着写0X55启动看门狗;

其中有一个很有用的信息,便是once WDEN is set, the WDT will start afte feeding,当WDEN设置后,执行完LPC_WDT->FEED = 0xAA; LPC_WDT->FEED = 0x55; 看门狗就开始启动计数了。

我们通过LPCXpresso的查找功能查找到:

#define WDT_FEED_VALUE           0x003FFFFF        //0x003fffff= 4194303,备待会计算用

前文同样提到过,LPC1343的看门狗拥有内部预分频器的可编程32位定时器,同样翻阅到:

The Watchdog consists of a divide by 4 fixed pre-scaler and a 32-bit counter. The clock is

fed to the timer via a pre-scaler. The timer decrements when clocked. The minimum value

from which the counter decrements is 0xFF. Setting a value lower than 0xFF causes 0xFF

to be loaded in the counter. Hence the minimum Watchdog interval is (TWDCLK × 256 × 4)

and the maximum Watchdog interval is (TWDCLK × 232 × 4) in multiples of (TWDCLK × 4).

由以上信息可知,该分频器是一个4分频分频器。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是,看门狗的重装值不能低于0XFF,即便你写入的数小于0XFF还是会得到0XFF的写入结果。所以看门狗的最小溢出时间是(TWDCLK × 256 × 4),最大是(TWDCLK × 2^32 × 4)。

现在我们要尝试计算一下WDT_FEED_VALUE=0x003FFFF的情况下看门狗的溢出时间:

Tunderflow = (TWDCLK ×WDT_FEED_VALUE  × 4)

=1/48MHz X 0x003FFFF X 4

          =1/48MHz X 4194303 X 4=0.34952525s

所以溢出时间大概是350ms,而在该看门狗程序中,定时器设定了10ms的喂狗间隔,所以在程序不跑飞的情况下,看门狗永远都不会溢出,不会产生看门狗复位以及中断。

最后来看看看门狗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WDT_IRQHandler(void)

{

  NVIC_DisableIRQ(WDT_IRQn);   // Disable the watchdog- interrupt flag cannot

                                                       // be cleared except by reset

LPC_WDT->MOD &= ~WDTOF;          /* clear the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wdt_counter++;

}

楼主(2010-06-28):
下一节来看看LPC1343的定时器~

网友A:
虽然现在用不了,不过还是要顶,好帖!

网友B:
楼主依然是那么的辛苦啊 谢谢了

网友C:
善于写总结的人,不错,很详细的资料!应该向你好好学习!

楼主:
本节内容是利用LPC1343内部计数/定时器得到一个准确的时间间隔。比较简单,但仍求详细。
以下是一些官方描述:

1Description

每一个计数/定时器的设计是用以对设备时钟(PCLK)或者外部提供的时钟进行其时钟周期数的计量,同时基于四个匹配寄存器中存放着既定的时间值,可以有选择地产生中断或者履行其他既定的操作。每一个计数/定时器还包含一个输入捕获环节可以在输入信号转变的时候捕获计数器值,同样可以选择产生一个中断。

PWM模式中,三个匹配寄存器用以提供单边沿控制匹配输出引脚的PWM输出。另外一个寄存器控制PWM的占空比。

提醒:

两个32位定时器在功能上完全一样,它们只有设备基地址上的区别。

2Features

带有32位可编程预分频器的两个32位计数/定时器

计数/定时模式

各拥有一个捕获通道,当输入信号变化之时可以对时间值进行快照。一次捕获时间可以选择产生一次中断。

四个32位匹配寄存器可以做到:

当可选匹配中断产生时继续计数器

当可选匹配中断产生时停止计数器

当可选匹配中断产生时复位计数器

四个对应匹配寄存器的外部输出引脚可以做到:

匹配时置为低电平

匹配时置为高电平

匹配时产生跳变

匹配时无操作

每一个定时器,多达四个匹配寄存器可以设置为PWM模式,允许多达三个匹配寄存器输出单边沿控制的PWM输出。

3Applications

通过既定时间间隔执行既定时间

通过输入捕获实现脉宽解调

定时器自由运行

通过输出匹配实现脉宽解调

以上是关于LPC134332位定时器的简要描述,其实定时器本身就不应该是一个太复杂的东西。这在我们学习51单片机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了。下面是定时器的一个结构图:

网友(2010-05-20):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定时器的运行过程:

1、
时钟进入预分频器后供给TIMER COUNTER

2、
TIMER COUNTER计数

3、
TIMER COUNTER中数值与MATCH REGISTER中数值相等时……

4、
CONTROL单元进行相应操作,而CONTROL的反应取决于围绕在它周围的一系列寄存器;

我们就跟着这个思路,来亲自看看程序是怎么做的,NXP带给我们的第一个演示程序,就是32位定时器产生固定时间间隔的功能,下面是稍有改动之后的主函数:

楼主(2010-06-28):
int main (void)

{

init_timer32(0, TIME_INTERVAL*10);
//
初始化定时器,并设置其时间间隔

enable_timer32(0);//
使能定时器

GPIOInit();

GPIOSetDir( LED_PORT, LED_BIT, 1 );

while (1)

{

}

}

很明显,第一句就是定时器设置的关键所在,找出它的原型并先把所有的预编译部分去掉:

void init_timer32(uint8_t timer_num, uint32_t TimerInterval)//参数分别为定时器标//号和计数值

{

if ( timer_num == 0 )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9);
//
开启设备时钟

/*以下语句是选择IO口的定时器功能*/

LPC_IOCON->;PIO1_5 &= ~0x07;
/*
Timer0_32 I/O config */

LPC_IOCON->;PIO1_5 |= 0x02;
/* Timer0_32 CAP0 */

LPC_IOCON->;PIO1_6 &= ~0x07;

LPC_IOCON->;PIO1_6 |= 0x02;
/* Timer0_32 MAT0 */

LPC_IOCON->;PIO1_7 &= ~0x07;

LPC_IOCON->;PIO1_7 |= 0x02;
/* Timer0_32 MAT1 */

LPC_IOCON->;PIO0_1 &= ~0x07;

LPC_IOCON->;PIO0_1 |= 0x02;
/* Timer0_32 MAT2 */

/*以上语句是选择IO口的定时器功能*/

LPC_TMR32B0->MR0 = TimerInterval;//
设置计数值

LPC_TMR32B0->MCR = 3;
/*
当匹配时触发匹配中断并复位TC寄存器*/

NVIC_EnableIRQ(TIMER_32_0_IRQn);//
使能32位定时器0中断

}

else if ( timer_num == 1 )

{

/*
这部分是对定时器1的设置,跟上面完全一样,故也省去*/

}

return;

}

以上程序中,

1、首先开启AHB时钟给TIMER32提供驱动时钟;

2、其次对把相关的IO设置为定时器功能,因为32位定时器0IOLPC1343JTAG端口IO存在复用情况,默认情况下IO执行JTAG IO功能;

3、接着设置计数值;

4、设置匹配时触发匹配中断,并且复位TC寄存器。这个地方比较关键,首先要知道TIMER是加1计数,即计数范围从0x00000000xffffffff,但是当其计数值和设置的计数值TimerInterval匹配(相等)时,便触发了匹配中断,同时复位TC寄存器即清0,相当于起到了一个初值重装的作用。

5、最后是开启32TIMER的中断;

回到主函数,enable_timer32(0),如此定时器就开始启动计数了。

最后总结一下定时器的运作,打开时钟,IO设置,写入匹配值,打开中断并开始运行。当TC中的计数值和匹配值相等时,触发中断,执行中断服务程序,并且清零TC计数值开始新一轮计数。

下面是另外一个重点,定时时间的计算。

从定时器的内部结构图和初始化函数都可以看出,定时器时钟来自PCLKPeripheral CLOCK),而定时器属于APB设备,所以它的时钟来自AHB->APB

网友(2010-05-26):
所以,为了看看AHB总线上传递过来的时钟是多少,这是一个顺藤摸瓜的过程。

网友:
上图展示了AHB时钟的来源:main clock经过CLOCK DIVIDER提供。

main clock来自哪里呢,这是一个逆势而上的过程。

在此笔者挖出LPC1343带的函数库里面所做的系统设置函数,在此之列出和本次试验有关的时钟设置语句,节省篇幅,来自system_LPC13xx.c

void SystemInit (void)

{

…… ……

LPC_SYSCON->SYSPLLCLKSEL
= SYSPLLCLKSEL_Val;
/*选择PLL输入★★★★*/

LPC_SYSCON->
SYSPLLCLKUEN
= 0x01;
/* 更新时钟源*/

LPC_SYSCON->
SYSPLLCLKUEN
= 0x00;
/* 更寄存器*/

LPC_SYSCON->
SYSPLLCLKUEN
= 0x01;

while (!(LPC_SYSCON->SYSPLLCLKUEN & 0x01));/*等待时钟更新完毕 */

#if (SYSPLL_SETUP)
/* PLL设置*/

LPC_SYSCON->
SYSPLLCTRL
= SYSPLLCTRL_Val;//
★★★★★

LPC_SYSCON->
PDRUNCFG
&= ~(1 << 7);
/* 打开PLL电源 */

while (!(LPC_SYSCON->SYSPLLSTAT & 0x01));/* 等到PLL锁定完毕 */

…… ……

LPC_SYSCON->
MAINCLKSEL
= MAINCLKSEL_Val;
/*选择主时钟源★★★★ */

LPC_SYSCON->
MAINCLKUEN
= 0x01;
/* 更新主时钟 */

LPC_SYSCON->
MAINCLKUEN
= 0x00;
/*更新寄存器
*/

LPC_SYSCON->
MAINCLKUEN
= 0x01;

while (!(LPC_SYSCON->MAINCLKUEN & 0x01));/* 等待更新完毕
*/

…… ……

LPC_SYSCON->SYSAHBCLKDIV
= SYSAHBCLKDIV_Val;//
选择AHB分频数★★★

LPC_SYSCON->
SYSAHBCLKCTRL = AHBCLKCTRL_Val;//打开AHB时钟

…… ……

}

星号注释为关键语句。从上述注释中,我们发现主时钟源的选择语句是

LPC_SYSCON->MAINCLKSEL
= MAINCLKSEL_Val

而可以查找出MAINCLKSEL_Val的值是:

#define MAINCLKSEL_Val
0x00000003

楼主(2010-06-28):
翻阅到寄存器:

网友(2010-05-26):
所以发现,主时钟源来自System PLL clock out,所以要找出PLL的输出是多少。

PLL内部结构:

网友:
这个结构里面,最为关键的是FCCOPSELMSEL三个环节,user.manual.lpc13xx给出了计算范例:

楼主(2010-06-28):
至此我们知道Fclkout = M× Fclkin = (FCCO) (2 × P),我们要找出这个公式的两个未知量,首先是M(MSEL),存放于以下寄存器:

网友(2010-05-26):
以及以下语句:

LPC_SYSCON->SYSPLLCTRL
= SYSPLLCTRL_Val;//
★★★★★

再查找出:

#define SYSPLLCTRL_Val
0x00000025

所以MESL=0x101,同时PSEL=0x01

然后再找出Fclkin,对应以下语句:

LPC_SYSCON->SYSPLLCLKSEL
= SYSPLLCLKSEL_Val;
/*选择PLL输入★★★★*/

依旧查找到:

#define SYSPLLCLKSEL_Val
0x00000001

以及寄存器:

网友:
可以看出,Fclkin来自系统外部振荡器,也就是外部12MHz晶振。

所以最终:

Fclkout = M× Fclkin = (FCCO)
(2 × P)=72MHz

这个就是主时钟频率,也是LPC1343可以达到的最大工作频率。前文亦提到,APB设备时钟来自主时钟经过分频器提供,所以AHB分频数来自:

LPC_SYSCON->SYSAHBCLKDIV
= SYSAHBCLKDIV_Val;//
选择AHB分频数★★★

还有:

#define SYSAHBCLKDIV_Val
0x00000001

结论是1分频,所以到达定时器时钟入口处的时钟就是72MHz/1=72MHz

接下来就是定时器内部的事情了,接下来要得到定时器内部的预分频值,但是在定时器初始化语句里面并没有看到相应的设置,于是翻阅user.manual.lpc13xx,找到如下描述

网友:
This causes the TC to increment on every PCLK when PR = 0, every 2 PCLKs when PR = 1, etc

所以我们知道两点,第一,预分频值PR默认为0,第二,当预分配值PR=0时,causes the TC to increment on every PCLK,即分频数为1

所以我们最终得到32位定时器的计数时钟为72MHz。计数一次所需要的时间是(1/72000000)s

回到主函数中的初始化语句

init_timer32(0, TIME_INTERVAL*10);

查到:

#define TIME_INTERVAL
(720000-1)//
1是因为计数值为0~719999而不是1~720000

PS在此原宏定义为:

#define TIME_INTERVAL
(SystemCoreClock/100 - 1)

笔者其实在此将SystemCoreClock/100计算出来了,因为SystemCoreClock72MHz

所以得到定时器的匹配间隔时间为:

T=1 x 10 x 720000 / 72000000=0.01=100ms

至此,定时器定时间隔就计算出来了!

将定时器中断服务作如下修改:
void TIMER32_0_IRQHandler(void)

{

static
int k=1;

if ( LPC_TMR32B0->IR & 0x01 )

{

LPC_TMR32B0->
IR = 1;
/* clear interrupt flag */

timer32_0_counter++;

GPIOSetValue( 0, 7, k );

k=~k;

}

if ( LPC_TMR32B0->IR & (0x1<<4) )

{

LPC_TMR32B0->
IR = 0x1<<4;
/* clear interrupt flag */

timer32_0_capture++;

}

return;

}

编译,运行,每隔100ms便进入一次中断服务函数,LED100ms间隔闪烁。

楼主(2010-06-28):
上一节里,我们了解了如何使用LPC1343内部的32位定时器来产生准确的时间间隔。本节,我们来实现32位定时器的另一个重要的功能,PWM信号的产生。

我们都知道PWM的全称是Pulse Width Modulation,即脉宽调制的意思。多用于电机控制领域,也可以用来实现DA转换。在此不需要累赘它的特点,我们直接切入主题。

user.manual.lpc13xx中对PWM的描述很简单也足够充分:

In PWM mode, three match registers can be used to provide a single-edge controlled

PWM output on the match output pins. One match register is used to control the PWM cycle length.

在定时器的PWM模式里,四个匹配寄存器中的三个可以用来提供单边沿控制的PWM信号在相应引脚输出。同时剩下的一个用来控制PWM波形的周期。

For each timer, a maximum of three-single edge controlled PWM outputs can be selected on the MATn[2:0] outputs. One additional match register determines the PWM cycle length. When a match occurs in any of the other match registers, the PWM output is set to HIGH. The timer is reset by the match register that is configured to set the PWM cycle length. When the timer is reset to zero, all currently HIGH match outputs configured as PWM outputs are cleared.

翻译一下:

每一个定时器可以产生最多三路的单边沿控制的PWM输出,可以在MATn[2:0]里选择输出引脚。另外一个寄存器用以决定PWM周期长度。当匹配事件发生在其PWM控制寄存器中,PWM输出引脚会置高电平。而当计数值和PWM周期长度寄存器匹配时,计数值复位清0,同时PWM输出引脚清零。

此外还需要看到一个寄存器:

楼主:
上图中唯一的一个Note: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match channel 3 to set the PWM cycle

意为:推荐使用第三个匹配通道设置PWM的周期。

如此,整体思路就有了:

在MATCH3寄存器设置PWM周期,同时在另外三个寄存器MAT0,1,2设置占空比。当计数值与MAT0,1,2中的数值匹配时,PWM输出引脚输出高电平;当计数值与MATCH3寄存器中的值匹配时,PWM引脚清零。所以PWM的高电平周期是VALUE[MAT0,1,2]-VALUE[MAT3],低电平周期就是0- VALUE[MAT0,1,2]。

我们来看了PWM带的PWM范例:

int main (void)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6);//打开IO时钟

init_timer32PWM(1, period, MATCH0); //设置32位定时器为PWM模式,定义周期,输出通道

enable_timer32(1);//使能32位定时器1

setMatch_timer32PWM (1, 0, period/4);//设置占空比

    while (1)

    {

    }

}

PS:在此做了不小的删改,原本NXP带的例程里,前面做的许多的定时器设置之后,下面居然匪夷所思地来了个模拟PWM。

此程序里,首先是打开AHB中对于GPIO的时钟,这个前面章节提到多次了。

看看32位定时器PWM输出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timer32PWM(uint8_t timer_num, uint32_t period, uint8_t match_enable)

{

    disable_timer32(timer_num);//首先要使能定时器,才能对定时器进行设置

    if (timer_num == 1)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10);//打开定时器时钟

LPC_TMR32B1->EMR = (1<<EMC3)|(1<<EMC2)|(2<<EMC1)

|(1<<EMC0)|(1<<3)|(match_enable);//使能各个匹配寄存器

/*以下四个if函数的作用是切换各个MATCH通道对于的输出IO到普通输出IO状态,因为LPC1343的JTAG接口与32位定时器1的匹配IO存在复用情况,而默认情况下这些IO行使JTAG的IO功能,所以必须切换*/

if (match_enable & 0x01)

    {

LPC_IOCON->JTAG_TDO_PIO1_1  &= ~0x07;

    LPC_IOCON->JTAG_TDO_PIO1_1  |= 0x03;

    }

if (match_enable & 0x02)

    {

    LPC_IOCON->JTAG_nTRST_PIO1_2 &= ~0x07;

LPC_IOCON->JTAG_nTRST_PIO1_2 |= 0x03;

    }

    if (match_enable & 0x04)

    {

    LPC_IOCON->ARM_SWDIO_PIO1_3&= ~0x07;

LPC_IOCON->ARM_SWDIO_PIO1_3|= 0x03;

    }

    if (match_enable & 0x08)

    {

    LPC_IOCON->PIO1_4&= ~0x07;

    LPC_IOCON->PIO1_4|= 0x02;

    }

LPC_TMR32B1->PWMC = (1<<3)|(match_enable);//使用匹配寄存器MATCH3设置PWM周//期,与用户手册推荐的一致

timer32_1_period = period;

LPC_TMR32B1->MR3 = timer32_1_period; //写入周期

LPC_TMR32B1->MR0    = timer32_1_period/2;//设置MATCH0通道占空比为50%

LPC_TMR32B1->MR1    = timer32_1_period/2; //设置MATCH1通道占空比为50%

LPC_TMR32B1->MR2    = timer32_1_period/2; //设置MATCH2通道占空比为50%

LPC_TMR32B1->MCR = 1<<10;//允许当计数值和MAT3寄存器值匹配时请0计数值

}

{

    /*以下是对定时器0的设置,与上半段程序类同*/

}

楼主:
从以上注释可以看出,设置定时器为PWM模式的步骤:

1、
首先要使能定时器,才能对定时器进行设置;

2、
打开定时器时钟;

3、
使能各个匹配寄存器;

4、
切换IO功能;

5、
制定存放PWM周期值的寄存器;

6、
写入周期;

7、
设置各通道占空比;

8、
允许当计数值和MAT3寄存器值匹配时请0计数值;

Ps:可以注意到,在此函数中已经把各个匹配输出通道设置为50%的占空比。

回到主函数,接下来使能定时器:

enable_timer32(1);

接着设置占空比:

setMatch_timer32PWM (1, 0, period/4);

原型如下:

void setMatch_timer32PWM (uint8_t timer_num, uint8_t match_nr, uint32_t value)

{

if (timer_num)

{

switch (match_nr)

{

case 0:LPC_TMR32B1->MR0 = value;break;

case 1:LPC_TMR32B1->MR1 = value;break;

case 2:LPC_TMR32B1->MR2 = value;break;

case 3:LPC_TMR32B1->MR3 = value;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
此处是对另一个定时器进行设置,与上类同*/

}

}

同样轻易看出,该函数是对各个MAT寄存器(在初始化函数中已经写入了50%的占空比数值)进行设置,以达到改变占空比的目的。

最后提一提PWM的周期如何确定呢,我们已经知道PWM周期以MATCH3寄存器中的数值N决定,所以定时器计数N次,就是该PWM波形的单周期。在本次例程中,NXP将周期值设为N=1000,所以PWM的周期是(1000/72000000s,频率便是72KHz

这样,在一定的时间间隔离改变占空比,就可以实现LED灯渐亮的效果了。

下一节,我们来看看定时器的第三个功能:捕获

网友D:
楼主太牛,必须每天都顶!

网友E:
其实关于时钟,版主有没有可以外部设备进行效验的方式,这样可以检测我们计算出来的每个时钟,定时的准确性?亦或是将内部时钟引出来检测的方式,或是通过IO口,通过AHB设置IO口时钟,然后翻转IO来检测IO管脚时钟的方式检测内部时钟系统的正确性,谢谢站送回复!或是有回复的话,站送消息,我来拜读也可以,谢谢!

网友F:
顶,对照手册跟你的说明,很快就弄明白了。

楼主:
定时器有三个内容,定时、PWM还有捕获。本节是最后一个:捕获。
捕获功能是指,定时器可以在某个引脚发生某种电平变化的时候,做出相应的反应。在《LPC130 user mannal》里面对定时器捕获功能进行描述的寄存器只有2个,是很简单的。我们从这两个寄存器剖析32位定时器的捕获功能。

第一个:捕获控制寄存器

网友:
从这个寄存器我们可以看到,定时器在捕获某个引脚有电平变化时,产生对应反应:

1、当对应引脚产生上升沿时,将TC的内容装入CR0;

2、当对应引脚产生下降沿时,将TC的内容装入CR0;

3、CR0装载事件的触发,导致一个中断的产生;

CR0是什么呢?是捕获寄存器:

各捕获寄存器(TMR32B0CR0-地址0x4001 402C和TMR32B1CR0-地址0x4001 802C)与器件管脚相关联,当管脚发生特定的事件时,可将定时器计数器的值装入该捕获寄存器。捕获控制寄存器中的设置决定是否使能捕获功能,以及在相关管脚的上升沿、下降沿或双边沿时是否产生捕获事件。

以上两个寄存器就是用来设置定时器捕获功能的所有寄存器,是很简单的。

直白的说,捕获功能就是在某个引脚产生跳变事件之时,将当前定时器值记录,并根据用户的设置选择是否产生中断。

由此就很轻易能想到,利用这个捕获功能我们可以计算出两次捕获事件的时间差,还有记录跳变沿的数目。这次我们尝试设计一个实验,记录LED闪烁的次数。程序由PWM示例更改而来,

首先是主函数:

int main (void)

{

init_timer32(0, TIME_INTERVAL);//初始化32定时器0,设置定时间隔

enable_timer32(0);//使能32位定时器0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6);//开启AHB时钟

GPIOSetDir( LED_PORT, LED_BIT, 1 );//设置唯一个LED的IO

/*此大循环里面为模拟50%的PWM信号驱动LED闪烁*/

while (1)

{

if ( (timer32_0_counter > 0) && (timer32_0_counter <= 50) )

{

GPIOSetValue( LED_PORT, LED_BIT, LED_OFF );

}

if ( (timer32_0_counter > 50) && (timer32_0_counter <= 100) )

{

GPIOSetValue( LED_PORT, LED_BIT, LED_ON );

}

else if ( timer32_0_counter > 100 )

{

timer32_0_counter = 0;

}

}

}

我们在前一节已经讲述了关于定时器时间间隔的设置过程,在此不在阐述,由此大循环里面的模拟PWM也非常容易看懂的了。timer32_0_counter在0-100之间计数,逢50跳转高电平,逢100跳转低电平,由此得到周期为100,高电平周期为50的50%占空比的PWM信号。

大家肯定很容易猜得到,在这个主函数里面对定时器捕获功能进行设置的肯定在

init_timer32(0, TIME_INTERVAL);

里面,所以我们再次剖开它:

void init_timer32(uint8_t timer_num, uint32_t TimerInterval)

{

if ( timer_num == 0 )

{

/* Some of the I/O pins need to be carefully planned if

you use below module because JTAG and TIMER CAP/MAT pins are muxed.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9);

LPC_IOCON->PIO1_5 &= ~0x07;
/*
Timer0_32 I/O config */

LPC_IOCON->PIO1_5 |= 0x02;
/* Timer0_32 CAP0 */

LPC_IOCON->PIO1_6 &= ~0x07;

LPC_IOCON->PIO1_6 |= 0x02;
/* Timer0_32 MAT0 */

LPC_IOCON->PIO1_7 &= ~0x07;

LPC_IOCON->PIO1_7 |= 0x02;
/* Timer0_32 MAT1 */

LPC_IOCON->PIO0_1 &= ~0x07;

LPC_IOCON->PIO0_1 |= 0x02;
/* Timer0_32 MAT2 */

#ifdef __JTAG_DISABLED

LPC_IOCON->JTAG_TDI_PIO0_11 &= ~0x07;

LPC_IOCON->JTAG_TDI_PIO0_11 |= 0x03;
/* Timer0_32 MAT3 */

#endif

#ifdef TIMER32_0_DEFAULT_HANDLER

timer32_0_counter = 0;

timer32_0_capture = 0;

#endif //TIMER32_0_DEFAULT_HANDLER

LPC_TMR32B0->MR0 = TimerInterval;

#if TIMER_MATCH

LPC_TMR32B0->EMR &= ~(0xFF<<4);

LPC_TMR32B0->EMR |= ((0x3<<4)|(0x3<<6)|(0x3<<8)|(0x3<<10));
/* MR0/1/2/3 Toggle */

#else

/* Capture 0 on rising edge, interrupt enable. */

LPC_TMR32B0->CCR = (0x1<<0)|(0x1<<2)|(0x1<<1);

#endif

LPC_TMR32B0->MCR = 3;
/* Interrupt and Reset on MR0 */

/* Enable the TIMER0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TIMER_32_0_IRQn);

}

else if ( timer_num == 1 )

{

/*
此部分内容和上半部分类同*/

}

return;

}

这里我们特地做了明显的标记,蓝色部分是一个#if…#else…#endif预编译语句,而蓝色部分包含的红色语句就是这个初始化函数里面对定时器捕获功能的唯一一句设置语句。什么时候会将这个设置语句编译呢?各位肯定知道取决于TIMER_MATCH这个宏定义过的变量。很容易查看到(在timer32.h):

#define TIMER_MATCH

可以看到默认情况下,该定时器初始化函数选择捕获功能,另一种情况是外部匹配功能。

LPC_TMR32B0->CCR = (0x1<<0)|(0x1<<2)|(0x1<<1);

楼主:
这句什么意思呢?对照寄存器:

网友:
意思就是将上升沿和下降沿捕获,并都产生一次中断。

中断服务函数里面:

void TIMER32_0_IRQHandler(void)

{

if ( LPC_TMR32B0->IR & 0x01 )

{

LPC_TMR32B0->IR = 1;
/* clear interrupt flag */

timer32_0_counter++;

}

if ( LPC_TMR32B0->IR & (0x1<<4) )

{

LPC_TMR32B0->IR = 0x1<<4;
/* clear interrupt flag */

timer32_0_capture++;

}

return;

}

找到这个寄存器说明:

网友:
所以知道IR寄存器的第四位为捕获事件中断标志,所以对于中断服务函数里面的红字部分。

该if函数里面,使用一个timer32_0_capture++变量来记录捕获次数。

所以我们要看LED闪烁了几次,就看这个timer32_0_capture++就可以了。

7次闪烁,运行结果截个图:

网友:
为什么是14呢?因为一次闪烁包含了一个上升沿和一个下降沿呀

下节预告,USART……

网友G:
楼主太强悍了,我对你的帖子进行了整理已经100多页了,可以成为学习LPC1343的一部很好的教程了,声明:版权是楼主的!!

网友A:
大家好!这个帖子终于被我发现了!楼主辛苦了。学习中......

网友H:
小弟刚参加工作,工作经验实在缺乏。公司以前用的是51单片机,现在研发新的产品,采用的是 NXP LPC1114 这款片子。要驱动触摸屏(ads7846),并和DSP之间通讯。不知道该如何做,大侠们,有谁写过相关的代码,给小弟参考一下,只求驱动触摸屏这部分代码。        应应急,跪求......

楼主:
本节我们来使用LPC1343UART接口做一个简单的收发实验。
大家之前应该都有使用51AVR一类单片机做过异步串行收发实验,当然串口在电子开发中的应用地位就无需多言。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本次试验这样设计,用PC作为上位机向UART发送一个(串)字节,然后LPC1343收到这个(串)字节后再发回UART,PC上的串口观察软件显示出来。

我们来看NXP带给我们的UART例程来看看UART的设置以及工作过程。首先是主函数:

int main (void)

{

UARTInit(115200);//
初始化UART接口并设置为波特率115200NVIC也在内一并设置

while (1)

{

if ( UARTCount != 0 )

{

LPC_UART->IER = IER_THRE | IER_RLS;/*
禁用接受缓存寄存器*/

UARTSend( (uint8_t *)UARTBuffer, UARTCount );//
发送数据

UARTCount = 0;

/* 重新使能接收缓冲寄存器*/

LPC_UART->IER = IER_THRE | IER_RLS | IER_RBR;

}

}

}

从主函数就可以看到本次例程的目的了:初始化UART——一旦接收到数据之后立即停止接收——发送——开启下一次接收。最重要的当然是初始化函数UARTInit()

/*****************************************************************************

** Function name:
UARTInit

**

** Descriptions:
Initialize UART0 port, setup pin select,

**

clock, parity, stop bits, FIFO, etc.

**

** parameters:
UART baudrate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UARTInit(uint32_t baudrate)

{

uint32_t Fdiv;

uint32_t regVal;

UARTTxEmpty = 1;

UARTCount = 0;

NVIC_DisableIRQ(UART_IRQn);
//
关闭UART中断,避免此后的初始化有中断打断

LPC_IOCON->PIO1_6 &= ~0x07;
/*
UART
IO口设置 */

LPC_IOCON->PIO1_6 |= 0x01;
/* UART
接收IO */

LPC_IOCON->PIO1_7 &= ~0x07;

LPC_IOCON->PIO1_7 |= 0x01;
/* UART
发送IO */

/* Enable UART clock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12);

LPC_SYSCON->UARTCLKDIV = 0x1;
/*UART
时钟分频器进行1分频*/

LPC_UART->LCR = 0x83;
/* 8
位,无校验,1停止位,并开启除数锁存器*/

regVal = LPC_SYSCON->UARTCLKDIV;

Fdiv=(((SystemCoreClock*LPC_SYSCON->SYSAHBCLKDIV)/regVal)/16)

//baudrate ;
/*
计算波特/**/

LPC_UART->DLM = Fdiv / 256;
//
写入波特率计算值高位

LPC_UART->DLL = Fdiv % 256;
//
写入波特率计算值低位

LPC_UART->LCR = 0x03;
/*
关闭除数锁存器*/

LPC_UART->FCR = 0x07;
/* Enable and reset TX and RX FIFO.
开启与复位RXTX*/

/*先入先出功能 */

regVal = LPC_UART->LSR;/*
读取线状态寄存器以清除该寄存器内容*/

/*确保TXRXFIFO队列都是清空的*/

while (( LPC_UART->LSR & (LSR_THRE|LSR_TEMT)) != (LSR_THRE|LSR_TEMT) );

while ( LPC_UART->LSR & LSR_RDR )

{

regVal = LPC_UART->RBR;
/* FIFO
中有未读数据则读出*/

}

/*
使能UART中断 */

NVIC_EnableIRQ(UART_IRQn);

#if TX_INTERRUPT
//
是否使用发送中断,本次例程使用

LPC_UART->IER = IER_RBR | IER_THRE | IER_RLS;
/* Enable UART interrupt */

#else
//
所以执行此else

LPC_UART->IER = IER_RBR | IER_RLS;
/*
启用缓存数据可用中断、线状态中断,同时也*/

/*开启了字符超时中断*/

#endif

return;

}

楼主:
打星号的地方是笔者认为比较值得关注的地方:

1UARTIO口设置,根据上述函数中的语句查找相关寄存器,可以发现它将P16P17设置为:UART_RXDUART_TXD功能;

2、选择UART时钟分频数,此处1分频,和波特率设置有直接关系;

3、选择数据格式,此处选择数据长度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并开启除数锁存;

4、除数锁存器:分为LSB8位)和MSB8位),用来填入对应某波特率的计数值,更改之前解除锁定,更改完毕恢复锁定,这样就可以锁定波特率了(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

5、计算波特率,此处是重点了。首先我们肯定知道系统核心频率为72MHz,即SystemCoreClock=72 000 000(参考本系列前几章内容)。而UART作为AHB总线上的设备,自然要经过AHB分频器,在此处,AHB分频系数并未做过特别设置,所以为默认值1。时钟经过AHB分频之后要经过UART分频器进行再分频,分频系数仍为1(第2点)。因此我们来计算这个公式:

Fdiv = (((SystemCoreClock*LPC_SYSCON->SYSAHBCLKDIV)/regVal)/16)/baudrate

其中SystemCoreClock=72000000LPC_SYSCON->SYSAHBCLKDI=1regVal=1baudrate=115200,所以可以计算出:

Fdiv=39.0625≈0x27

这个便是产生115200波特率所要填入除数锁存器的值。逆过来就可以计算出计数值对应的波特率。

6、线状态寄存器(下文稍加讲述)是以读操作来清空的;

其实这个函数,对于用户来说,只需要填入想要产生的波特率作为函数参数就可以完成LPC1343UART初始化以及波特率设定工作。

设定完成之后,UART就开始工作了,因为初始化函数里面开启了启用缓存数据可用中断、线状态中断所以当有数据从上位机向UART发送数据时,进入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IIRValue, LSRValue;

uint8_t Dummy = Dummy;

IIRValue = LPC_UART->IIR;

IIRValue >>= 1;

IIRValue &= 0x07;
/*
确定中断源*/

if (IIRValue == IIR_RLS)
/*
是否为线中断 */

{

LSRValue = LPC_UART->LSR;

/*
判断是哪一个中断源 */

if (LSRValue & (LSR_OE | LSR_PE | LSR_FE | LSR_RXFE | LSR_BI))

{

/*
有错误或打断中断 */

UARTStatus = LSRValue; /*
清楚线中断寄存器*/

Dummy = LPC_UART->RBR;
/*
读出数据,并舍弃(因为是错误的),并退出中断服*/

/*务函数*/

return;

}

if (LSRValue & LSR_RDR)
/*
准备接受数据 */

{

/*
如果没有错误信息引发线中断,则保存数据缓存中的数据*/

UARTBuffer[UARTCount++] = LPC_UART->RBR;

if (UARTCount == BUFSIZE)

{

UARTCount = 0;
/*
当缓存溢出时清零计数标志 */

}

}

}

else if (IIRValue == IIR_RDA)
/*
接受到可用数据*/

{

/* Receive Data Available */

UARTBuffer[UARTCount++] = LPC_UART->RBR;

if (UARTCount == BUFSIZE)

{

UARTCount = 0;
/* buffer overflow */

}

}

else if (IIRValue == IIR_CTI)
/*
字符超时指示*/

{

/* Character Time-out indicator */

UARTStatus |= 0x100;
/* Bit 9 as the CTI error */

}

else if (IIRValue == IIR_THRE)
/*
发送完成中断 */

{

/* THRE interrupt */

LSRValue = LPC_UART->LSR;
/* Check status in the LSR to see if

valid data in U0THR or not */

if (LSRValue & LSR_THRE)

{

UARTTxEmpty = 1;

}

{

UARTTxEmpty = 0;

}

}

return;

}
这个中断服务函数是一个if…else if….else if结构。在进入此中断服务函数后,读取

楼主:
中断标识寄存器判断中断源,选择进入相应的if环节执行相应语句。我们看看UART都有哪些中断。第一个是RLSReceive Line Status即接收线中断:

可以在用户手册查看到接受线中断分别有以下多种:

RDR Receiver Data Ready,接受数据就绪中断;

OEOverrun Error,即溢出错误中断;

PE:Parity Error,校验错误中断;

FE:Framing Error,帧错误中断;

BI:Break Interrupt,间隔状态中断;

THRETransmitter Holding Register Empty,发送保持寄存器空中断;

TEMPTransmitter Empty,发送保持寄存器与临时寄存器空中断;

RXFEError in RX FIFORX错误中断;

对照上述中断服务函数第一个if部分,当判断确定为线中断之后,即判断是否是OE——RXFE中的任何一个错误,如果有错误,则读出数据有效保存,如果有错误,则读出数据但丢弃。

所以,线中断在进行数据校验的场合才会使用。而本次实验中并未用到数据校验位。所以此中断不会进入。

当不使用校验功能之时,收到数据之后会进入第一个else if结构:

else if (IIRValue == IIR_RDA)

{}

在进入此部分之后将数据读出。

当接受一个字符(5~8位不等)超时时,会进入接受字符超时中断部分。

发送完成中断在本次试验中并未使能,略过。

如此我们应该可以预知本次试验中当PC上位机发送一个(串)字符之后,会进入中断服务函数并且进入else if (IIRValue == IIR_RDA{}环节,将收到的数据保存在UARTBuffer中,并使UARTCount++。然后退出中断函数之后,回到主函数,执行发送部分:

if ( UARTCount != 0 )

{

LPC_UART->IER = IER_THRE | IER_RLS;/*
禁用接受缓存寄存器*/

UARTSend( (uint8_t *)UARTBuffer, UARTCount );//
发送数据

UARTCount = 0;

/* 重新使能接收缓冲寄存器*/

LPC_UART->IER = IER_THRE | IER_RLS | IER_RBR;

}

}

找到UARTSend()

void UARTSend(uint8_t *BufferPtr, uint32_t Length)

{

while ( Length != 0 )

{

/* THRE status, contain valid data */

#if !TX_INTERRUPT//未使用中断发送方式,所以编译此部分

while ( !(LPC_UART->LSR & LSR_THRE) );//
等待发送保持寄存器空

LPC_UART->THR = *BufferPtr;//
将待发数据写入发送保持寄存器

#else

/* Below flag is set inside the interrupt handler when THRE occurs. */

while ( !(UARTTxEmpty & 0x01) );

LPC_UART->THR = *BufferPtr;

UARTTxEmpty = 0;
/* not empty in the THR until it shifts out */

#endif

BufferPtr++;

Length--;

}

return;

}

UART数据发送函数,第一个参数要求填入存放待发送数据(注意为8位,即字符型数据)的数组名,第二个参数为待发数据长度。通过注释可以看到发送的过程很简单,等待发送保持寄存器为空后将数据写入发送保持寄存器就完成了发送。

这样我们就将本次的UART收发试验的过程初始化——等待接收——UART中断——保存数据——发送数据分析完毕。

NXP赠送的这个LPC1343并没有挂载UART接口,而只留了P16P17两个IO给用户拓展,所以笔者使用了其他开发板的串口连接,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手上的这块开发板是3.3V供电,而市面上比较多采用的MAX2325V供电。所以或者使用LPC1343评估板的5VMAX232供电,或者使用3.3V供电的电平转换芯片。笔者这里使用了3.3V供电的ST232芯片。

导入lpc1343.examples->uart,编译链接。连好硬件,从串口调试终端发送一个(串)数据,可以看到串口调试终端的接收框里准确的显示了我们所发送的数据,本次实验完结。

网友:
下节预告,ADC… …

楼主:
上一节完成了UART的实验,有了UART之后,我们用以显示实验结果的设备就不是一个简单的LED了。

本节来讲述LPC1343内部ADC的使用。设计一个实验,使用ADC0通道进行AD转换,并且将转换结果通过UART发送在PC端的串口终端软件观察。

这次仍然以NXP提供的example作为例子,但是LPC1343内部ADC工作方式众多,所以该example用了许多的预编译结构,笔者在此将本次实验不会用到的语句全部去掉,程序变得简洁,也更易于理解。

同样的,在此节中将不再将所用到的寄存器一一列出,而只是一个各个寄存器设置的“线索”,因为至此各个读者一定已经拥有了自己翻阅用户手册查看对应寄存器内容的能力。

从主函数我们可以看出本次实验的进展过程:

int main (void)

{

uint32_t i,j;

UARTInit(115200);

//
初始化UART

ADCInit( ADC_CLK );

//
初始化 ADC

{

ADCRead( 0 );

//
读取0通道转换值

while ( !ADCIntDone );

//
等待读取完成

ADCIntDone = 0;
//
清除读取完成标志

UARTBuffer[0]=(uint8_t)(*ADCValue>>8);

//
分离高2位数据

UARTBuffer[1]=(uint8_t)(*ADCValue);

//
分离低8位数据

UARTSend((uint8_t *)UARTBuffer, 2);

//
UART发送数据

for(i=0;i<5000;i++)

//
延时

for(j=0;j<1000;j++);

}

}

大家应该在几个8位单片机上都设计过这种ADC转换程序,相信大家也肯定经历过这个基础的过程。

UART的初始化在上一节已经详述了,我们直接来看看ADC的初始化ADCInit():

/*****************************************************************************

** Function name:
ADCInit

** Descriptions:
initialize ADC channel

** parameters:
ADC clock rat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ADCInit( uint32_t ADC_Clk )

{

LPC_SYSCON->;PDRUNCFG &= ~(0x1<<4);
//
打开ADC供电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13);//
开启ADCAHB通道

LPC_IOCON->JTAG_TDI_PIO0_11 = 0x02;
//
选择ADC0引脚功能

/*设置ADC工作速率*/

LPC_ADC->CR = ((SystemCoreClock/LPC_SYSCON->SYSAHBCLKDIV)/ADC_Clk-1)<<8;

#if ADC_INTERRUPT_FLAG
//
使用ADC中断功能

NVIC_EnableIRQ(ADC_IRQn);

LPC_ADC->INTEN = 0x1FF;
/*
使能所有通道中断*/

#endif

return;

}

1、该函数唯一的参数填入欲设置的ADC工作速率,单位是Hz,本次实验填入4500000,即4.5MHz

2ADC初始化不同于前面其他设备的一个地方,在于它的电源是默认关闭的,所以首先要打开它的电源,明显是一个降低功耗的措施;

3ADC的工作速率,从用户手册可以查看到如下描述:

The APB clock (PCLK) is divided by CLKDIV +1 to produce the clock for the ADC, which should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4.5 MHz.由此我们知道该ADC的最大驱动时钟频率是4.5MHz。同时分频数是CLKDIV +1,所以程序中要“ADC_Clk-1,至于为什么要左移8位呢?那是因为设置的分频数是存放于ADCCR(ADC控制寄存器)中的第8:15位。

4、如果使用中断功能,则除了要设置NVIC控制器之外,还需要在ADCINTEN中打开各个通道的中断功能,当某通道转换完成时,会触发对于中断。

初始化完毕之后,就可以开启ADC进行转换了。首先是ADCRead():

/*****************************************************************************

** Function name:
ADCRead

** Descriptions:
Read ADC channel

** parameters:
Channel number

** Returned value:
Value read, if interrupt driven, return channel #

*****************************************************************************/

uint32_t ADCRead( uint8_t channelNum )

{

if ( channelNum >= ADC_NUM )//
判断通道号是否过大

{

channelNum = 0;//
复位通道号

}

LPC_ADC->CR &= 0xFFFFFF00; //
清除所有转换通道的上一次选择状态

LPC_ADC->CR |= (1 << 24) | (1 << channelNum);//
选择通道,并开启转换

return ( channelNum );//
返回通道号

}

1、本函数要求填入的唯一参数是所希望进行ADC的通道号;

2、转换前应该清除上一次通道被选状态;

3、在CR控制器中的26:24位控制着ADC的多种转换启动方式,本实验中使用最普通的一种:立即开始转换。

4、因为本实验使用了ADC的中断功能,转换结果在ADC中断中存储,所以此函数在使用ADC中断功能的情况下返回的是转换的通道号。

楼主:
ADC中断功能的情况下返回的是转换的通道号。

所以当本函数运行结束之后,ADC转换开始,等待进入中断服务函数:

/******************************************************************************

** Function name:
ADC_IRQHandler

** Descriptions:
ADC interrupt handler

**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ADC_IRQHandler (void)

{

uint32_t regVal;

LPC_ADC->CR &= 0xF8FFFFFF;
/*
停止AD转换 */

regVal = LPC_ADC->STAT;
/*
通过读ADC状态寄存器来清除ADC中断标志 */

if ( regVal & 0x0000FF00 )

/*
首先检查有无溢出*/

{

regVal = (regVal & 0x0000FF00) >> 0x08;//
如果有,确认通道

switch ( regVal )//
通过读取转换值来清除ADC数据,注意这部分是错误数据,是丢弃的

{

case 0x01:regVal = LPC_ADC->DR0;break;

case 0x02:regVal = LPC_ADC->DR1;break;

case 0x04:regVal = LPC_ADC->DR2;break;

case 0x08:regVal = LPC_ADC->DR3;break;

case 0x10:regVal = LPC_ADC->DR4;break;

case 0x20:regVal = LPC_ADC->DR5;break;

case 0x40:regVal = LPC_ADC->DR6;break;

case 0x80:regVal = LPC_ADC->DR7;break;

default:break;

}

LPC_ADC->CR &= 0xF8FFFFFF;
/* stop ADC now */

ADCIntDone = 1;

return;

}

if ( regVal & ADC_ADINT )//
判断是否有任何一个通道转换结束

{

switch ( regVal & 0xFF )
/*
判断具体通道号,并进入ADC读取 */

{

case 0x01:ADCValue[0] = ( LPC_ADC->DR0 >> 6 ) & 0x3FF;break;

case 0x02:ADCValue[1] = ( LPC_ADC->DR1 >> 6 ) & 0x3FF;break;

case 0x04:ADCValue[2] = ( LPC_ADC->DR2 >> 6 ) & 0x3FF;break;

case 0x08:ADCValue[3] = ( LPC_ADC->DR3 >> 6 ) & 0x3FF;break;

case 0x10:ADCValue[4] = ( LPC_ADC->DR4 >> 6 ) & 0x3FF;break;

case 0x20:ADCValue[5] = ( LPC_ADC->DR5 >> 6 ) & 0x3FF;break;

case 0x40:ADCValue[6] = ( LPC_ADC->DR6 >> 6 ) & 0x3FF;break;

case 0x80:ADCValue[7] = ( LPC_ADC->DR7 >> 6 ) & 0x3FF;break;

default:break;

}

ADCIntDone = 1;//
读取结束标志

}

return;

}

1、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之后,首先停止AD转换;

2、和UART一样,ADC中断标志也是通过读取来清除的;

3、首先要检查溢出错误,如果有,则数据无效,要通道读取来清除ADC转换数据寄存器(ADCDR);

4ADC中断有两种,一种是任何一个通道完成转换都会触发,一种是某个中断完成转换就会触发,本实验中两种中断都打开了,因此先判断是否有转换完成,再判断是哪个通道完成转换;

中断函数的结束意味着读取完成,剩下的就是将读出数据发送到UART去显示了。但在这之前,因为LPC1343ADC默认情况下是10位精度,而我们的UART是以字符为数据长度发送的,所以笔者特意将转换结果转换成了16位长度,分两次发送。现将本次实验运行过程概况如下:

UART初始化——ADC初始化——开始转换——转换结束触发中断——判断有无错误——有错误则放弃无效数据,无错误则读出有效数据——数据处理——发至UART

附上运行结果jpg两张,第一张,0通道引脚接在GND

网友:
第二张,0通道接在VCC 3.3

网友:
理论上3.3V为满赋值,转换结果应该是是11 1111 1111=0x3ff,不过实际并非如此,说明其实我们板子上引出的电源还是有一定波动的。

楼主:
第十二节:IIC总线接口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节内容只是讲述LPC1343内部IIC总线控制器的配置和使用,而不是对IIC总线协议进行剖析。所以不了解IIC总线协议的朋友,还需要事先去阅读PhillipsIIC-Bus或者ZLG的译文版。最好可以自己用普通的IO写一个软件IIC底层驱动,这样理解的效果是最好的。

本次实验设计也很常见,使用LPC1343的内部IIC总线控制器实现与IIC EEPROM的通讯。首先往EEPROM的某地址写入一个数据,然后再从该地址读取一个数据,最后互相比较,验证本次实验的正确性。

本次实验涉及到IIC-EEPROM协议中两个最基本也最常用的时序,一是指定地址写,二是指定地址读(此外IIC-EEPROM还有随机地址读,连续地址读……)。

我们还是以程序作为切入点,看看LPC1343IIC-BUS Controller的工作过程吧。先来看看带注释的主程序:

int main (void)

{

uint32_t i;

if ( I2CInit( (uint32_t)I2CMASTER ) == FALSE )
/*
初始化I2C */

{

while ( 1 );

}

I2CWriteLength = 3;//
写入长度为3个字节

I2CReadLength = 0;

I2CMasterBuffer[0] = PCF8594_ADDR;//
器件地址+“写”命令,经查询为0xA0

I2CMasterBuffer[1] = 0x00;//
器件内部指定存储地址

I2CMasterBuffer[2] = 0x55;//
欲写入数据

I2CEngine();//
启动I2C传输

for ( i = 0; i < 0x200000; i++ );
//
非常关键的延时!

for ( i = 0; i < BUFSIZE; i++ )

{

I2CSlaveBuffer = 0x00;//
清空接收缓冲

}

I2CWriteLength = 2;//
写入2个字节

I2CReadLength = 1;
读出1个字节

I2CMasterBuffer[0] = PCF8594_ADDR; //
器件地址,经查询为0xA0

I2CMasterBuffer[1] = 0x00; //
器件内部指定存储地址

I2CMasterBuffer[2] = PCF8594_ADDR | RD_BIT;
//
器件地址+“读”命令,为0xA1

I2CEngine();//
启动I2C传输

return 0;

}

1、
主函数的执行流程是:

C初始化设置—配置写时序信息——启动IIC——配置读时序信息——启动IIC

2、
负责信息配置的I2CMasterBuffe数组里,可以看出在写时序配置中,I2CMasterBuffer[0]存放的是EEPROM的硬件地址和写命令,I2CMasterBuffer[1]存放的是用户指定的EEPROM内部存储地址,I2CMasterBuffer[2]存放的是欲写入的数据;

3、
负责信息配置的I2CMasterBuffe数组里,可以看出在读时序配置中,I2CMasterBuffer[0]存放的是EEPROM的硬件地址和写命令,I2CMasterBuffer[1]存放的是用户指定的EEPROM内部存储地址,I2CMasterBuffer[2]存放的是EEPROM的硬件地址和读命令;

4、
23点再看两遍……

首先我们来看初始化的过程:

uint32_t I2CInit( uint32_t I2cMode )

{

LPC_SYSCON->;PRESETCTRL |= (0x1<<1);//
软件复位IIC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5);//
打开AHB时钟

LPC_IOCON->;PIO0_4 &= ~0x3F;
/* IIC
IO配置 */

LPC_IOCON->;PIO0_4 |= 0x01;
/* SCL
线 */

LPC_IOCON->;PIO0_5 &= ~0x3F;

LPC_IOCON->;PIO0_5 |= 0x01;
/* SDA
线 */

/*
清除一系列中断标志*/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AAC | I2CONCLR_SIC | I2CONCLR_STAC | I2CONCLR_I2ENC;

/*-
复位SCL线高低电平计数寄存器*/

LPC_I2C->SCLL
= I2SCLL_SCLL;

LPC_I2C->SCLH
= I2SCLH_SCLH;

/*
使能IIC中断 */

NVIC_EnableIRQ(I2C_IRQn);

LPC_I2C->CONSET = I2CONSET_I2EN;//
启用IIC接口

return( TRUE );//
初始化成功,返回TURE

}

这个初始化函数很简单,都只是对一些寄存器位的置位和清除而没有一些十分复杂或者互相交错起来的配置,

这些位的作用只要一查用户手册就明白了。

初始化完毕,配置好相应信息之后,启动IIC传输I2CEngine():

uint32_t I2CEngine( void )

{

I2CMasterState = I2C_IDLE;

RdIndex = 0;

WrIndex = 0;

if ( I2CStart() != TRUE )//
调用初始化函数,返回TURE表示成功

{

I2CStop();//
失败则发送结束信号

return ( FALSE );//
返回错误信息

}

while ( 1 )//
直到返回数据非应答信息才会退出此while循环,记住此处!!

{

if ( I2CMasterState == DATA_NACK )

{

I2CStop();

break;

}

}

return ( TRUE );

}

这个函数同样很简单,调用初始化以后,就等待传输完毕,根据传输的应答结果判断是否传输成功,给出返回数据;

还有两个小函数:I2CStart()I2CStop()。他们的作用看一下函数名字就知道了。

uint32_t I2CStart( void )

{

uint32_t timeout = 0;

uint32_t retVal = FALSE;

LPC_I2C->CONSET = I2CONSET_STA;
/*
置位起动标志位*/

/*--- Wait until START transmitted ---*/

while( 1 )

{

if ( I2CMasterState == I2C_STARTED )//
判断是否启动完成

{

retVal = TRUE;

break;

}

if ( timeout >= MAX_TIMEOUT )//
判断是否启动超时

{

retVal = FALSE;

break;

}

timeout++;

}

return( retVal );

}

只要往LPC_I2C->CONSET 写入I2CONSET_STAIIC总线控制器就自动开始发送起始信号了,之后判断是否启动成功,是否启动超时,也是比较简单的。

同理I2CStop(),只要写入LPC_I2C->CONSET = I2CONSET_STO,剩下的就交给IIC控制器来完成了,这也是硬件IIC的一大好处:

uint32_t I2CStop( void )

{

LPC_I2C->CONSET = I2CONSET_STO;
/*
设置结束标志 */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
清除IIC中断标志*/

while( LPC_I2C->CONSET & I2CONSET_STO ); /*
等待结束完成*/

return TRUE;

}

至此可以发现,无论是起始函数还是结束函数,都是通过一些变量来判断IIC的进程的,那么这些变量都在哪里被操作呢?

楼主:
很容易就想到了,是中断服务函数,这也是本节要着重讲述的地方:

void I2C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StatValue;

  /* this handler deals with master read and master write only */

  StatValue = LPC_I2C->STAT;

  switch ( StatValue )

  {

       case 0x08:                    /* A Start condition is issued. */

       WrIndex = 0;

       LPC_I2C->DAT = I2CMasterBuffer[WrIndex++];      //起始信号发送成功,发送"器件地址

+写"命令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 I2CONCLR_STAC);//读取以清除

       I2CMasterState = I2C_STARTED;//改变IIC状态标志变量,启动完成

       break;

       case 0x10:                    /* 重复启动成功 */

       RdIndex = 0;

       /* 发送器件地址+读命令 */

       LPC_I2C->DAT = I2CMasterBuffer[WrIndex++];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 I2CONCLR_STAC); //读取以清除

       I2CMasterState = I2C_RESTARTED; //改变IIC状态标志变量,重复启动完成

       break;

       case 0x18:                    //写入器件地址成功,收到应答,发送数据(存储地址)

       if ( I2CMasterState == I2C_STARTED )//判断IIC进程

       {

         LPC_I2C->DAT = I2CMasterBuffer[WrIndex++];

         I2CMasterState = DATA_ACK;

       }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读取以清除

       break;

       case 0x28:      //发送数据成功,收到应答,无操作(中断不清除)

       case 0x30://再次进入中断服务,因为上一个case没有发送数据,所以无应答

       if ( WrIndex < I2CWriteLength )//判断将要写入的数据

       {

         LPC_I2C->DAT = I2CMasterBuffer[WrIndex++]; //写入数据

         I2CMasterState = DATA_ACK;

       }

       else//产生重复起始标志,准备进入读时序

       {

         if ( I2CReadLength != 0 )

         {

              LPC_I2C->CONSET = I2CONSET_STA;    /* Set Repeated-start flag */

              I2CMasterState = I2C_REPEATED_START;

         }

         else//不写也不读,则发送结束信号

         {

              I2CMasterState = DATA_NACK;

              LPC_I2C->CONSET = I2CONSET_STO;      /* Set Stop flag */

         }

       }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break;

       case 0x40:      /*主机进入读时序,读命令发出*/

//由I2CReadLength变量判断是单字节读还是连续读,若是单字节读则主机不需要对从器件

//应答,本处是单字节读,

    if ( I2CReadLength == 1 )

       {

         /* 单字节读,不应答 */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AAC;      /* assert NACK after data is received */

       }

       {

         /*多字节读,应答 */

         LPC_I2C->CONSET = I2CONSET_AA;  /* assert ACK after data is received */

       }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break;

       case 0x50:      /* 收到字节,主机给出应答 */

       I2CSlaveBuffer[RdIndex++] = LPC_I2C->DAT;

       if ( RdIndex < I2CReadLength )

       {

         I2CMasterState = DATA_ACK;

         LPC_I2C->CONSET = I2CONSET_AA;  /* assert ACK after data is received */

       }

       {

         I2CMasterState = DATA_NACK;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AAC;      /* assert NACK on last byte */

       }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break;

       case 0x58://收到字节,主机不给出应答,而发送结束信号结束本次IIC通讯

       I2CSlaveBuffer[RdIndex++] = LPC_I2C->DAT;

       I2CMasterState = DATA_NACK;

       LPC_I2C->CONSET = I2CONSET_STO;   /* Set Stop flag */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 Clear SI flag */

       break;

       case 0x20:             /* regardless, it's a NACK */

       case 0x48: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I2CMasterState = DATA_NACK;

       break;

       case 0x38:             /* Arbitration lost, in this example, we don't

                                   deal with multiple master situation */

       default:

       LPC_I2C->CONCLR = I2CONCLR_SIC;

       break;

  }

  return;

}

楼主:
这个函数比较长,而IIC通讯时序本身情况比较多,前文已经提到,本节只讲述单字节读和单字节写过程,那么现在将这个两个过程和这个中断服务函数对应起来,先是写过程:

1、
发送起始信号成功,从而产生中断0x08,并写入器件硬件地址+写命令,并清除IIC中断。本步骤完成时序“起始——写器件地址+命令”;

2、
写入器件地址+写命令成功,成功收到应答,从而产生0x18中断,写入器件存储地址信息,并清除IIC中断。本步骤完成时序“应答——写存储地址”;

3、
写入器件存储地址成功,成功收到应答,从而产生0x30中断,经判断写入数据。本步骤完成时序“应答——写数据”,

4、
写入数据成功,成功收到应答,从而产生0x30中断,此时经过判断选择产生结束信号本步骤完成时序“应答——结束信号”。

概括完成的时序“起始—>写器件地址+写命令—>应答—>写存储地址—>应答—>写数据—>应答—>结束信号”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IIC写时序了:

网友:
接下来就是读时序:

1、
发送起始信号成功,从而产生中断0x08,并写入器件硬件地址+写命令,并清除IIC中断。本步骤完成时序“起始——写器件地址+命令”;

2、
写入器件地址+写命令成功,成功收到应答,从而产生0x18中断,写入器件存储地址信息,并清除IIC中断。本步骤完成时序“应答——写存储地址”;

3、
写入器件存储地址成功,成功收到应答,从而产生0x30中断,经判断产生。本步骤完成时序“应答——重复起始”;

4、
重复起始成功,从而产生0x10中断,写入器件地址+读命令,清除IIC中断。本步骤完成“写入器件地址+读命令”

5、
写入器件地址+读命令成功,并受到应答,从而产生0x40中断,选择是否对从机产生应答,本处因为是单字节读,所有不应答。本步骤完成“应答”;

6、
接收数据成功,产生0x58 中断,同时根据第5点不对从机应答。最后产生结束信号。本步骤完成“接收数据——非应答——结束”

再概括一下:“起始—>写器件地址+写命令—>应答—>写存储地址—>应答—>重复起始—>写入器件地址+读命令—>应答—>接收数据—>(主机)非应答—>结束”

同样是一个很标准的IIC随机字节读时序:

网友:
在中断函数完成这两个过程之后,会分别对I2CMasterState给出DATA_NACK或者DATA_ACK,从而得以在I2CEngine函数里面返回是否通讯成功的信息。

因为该LPC1343评估板并没有EEPROM外设,所以这里使用了AT24C02作为本次实验外设,调入LPC1343 examplei2c实例,我们要将其改造为单字节读和单字节写功能,所以将主函数修改如本**起始处,编译运行。可以查看到读出数据为0x55,和写入的数据一致。实验完结。

下节为本系列终章,SPI Bus… …

网友I:
写这样的技术**确实很累,需要很多的积累。楼主辛苦了!

网友J:
楼主,真是前辈高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搞掂LPC1343的功能,向您学习了

网友K:
同感啊,好贴,LZ辛苦。

好多人都没时间挨个帖子翻的

网友L:
LPC1343支持嵌入式系统吗

网友K:
这个帖子真是需要我们好好整理一番啊,谢谢LZ了

网友M(2011-01-24):
写得很好!称赞一个。要是能将USB应用和UCOS移植过来就更好了。
当然这两部分工作量都比较大。
我接下来要用这个芯片开发USB接口。希望大家共享开发乐趣。
如果有进展体会,我会及时告知大家。

网友N:
好长啊,确实要连载

网友O(2013-07-31):
我用proteus仿真tick延时控制led怎么不能产生中断啊?

网友P(2013-10-31):
希望后文

网友Q(2015-10-20):
有没有软件包?发一下资源!

网友Q:
大侠你整理一下,再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