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28):
压差240mv,一般的运算放大器都能满足,只要避开运放的线性区域就可以,而运放的放大倍数很大的情况下,线性区域是很窄的。

网友B:
任何型号的比较器都可以。

网友A:
maychang老师,这个比较器的最小的分辨率从运放的哪个参数中能看出来?只是知道0.1V压差以上一般的运放都没啥问题。。。。

网友C:
注意,要分清楚运放和比较器,两者不是相等的关系,

然后
就拿偶们最常用的,也是最便宜的比较器,LM339来说,输入失调电压为2mV,也就是说,只要大于2mV的压差,都能准确分辨。
另外,输入失调电压2mV并不是说分辨率是2mV,实际上分辨率可能是0.1mV,不过需要对每个器件分别校准。

楼主:
但是没有你们说的这些。我就用了个0p07但是效果不明显

楼主:
我刚刚用LM339接了可是变成了减法器。有0。5V的输出请问用什么方法能把0。5V变到2。4V以上啊!?

网友B:
7楼:
把图贴出来,否则谁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楼主:
为什么单片机不能判断IO,若不接8050电压变化明显,若接上后就发生变化,此图请问该若何改动?
另:若要判断这个键盘有按下该若何改动?谢谢

网友D:
比较器接错了。

楼主:
我是参考的PDF文件上面的接法
  为什么4脚接4.76伏,5脚接5V用软件仿真输出是5V。但实际只有750MV啊?
说明后面的放大电路没有接!

网友B:
参考pdf文件?看全了吗?
看看pdf文件中共模范围这个参数。

楼主:
这么晚打扰maychang老师了,我知道了,我错了,谢谢!那这个就不怎么比较好点了!

网友B:
“那这个就不怎么比较好点了”
????

楼主:
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说这么问题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好点了!

网友B:
15楼:
原来如此。
简单,两个输入信号都用电阻分压到一半,就落入共模范围了。一共是四个电阻。
LM339输入电流相当小,分压电阻可以用到几十千欧以上。
另外,LM339负载电阻用390欧,太小了一些。该电阻只要能保证8050基极电流即可,至多放二倍电流余量。
还有,LM339既然用5V电源,那么它可以直接驱动单片机,不必使用8050,LM339两个输入端调换一下。

网友E:
1. S1上应该串联一个电阻
2. S8050基极应该串联一个10K电阻,否则输出高电平会被嵌位到0.7V
3. LM339所能接受的最高输入电压为多少,请查一下DATASHEET。www.alldatashe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