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0的网络为什么不能用啊..

楼主(2010-06-28):
740+DM9161E, 用nuc740 bootloader, 已经可以启动了, 但使用TFTP的时候, 总是处于等待状态, 网络连接也是断开的

bootloader > mt
Please enter destination address (0x8000):
Image load address default to 0x00008000
Wait for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OK
10MB - Half Duplex
Waiting for download ...

上电初始化的时候, 可以看见DM9161E上的LED闪一下,然后就熄灭了
如果打开DHCP, 则一直在检查主机.

请教各位, 这个要如何解决啊?

网友A:
Waiting for download ...是等待你的传文件啊,要不你tftp想干啥,看看文档吧用之前。

楼主:
我的上位机有发出数据啊, 使用:
tftp -i 192.168.0.100 put testnet.bin

现在电脑上的网络显示都是断开的, 所以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网络正常, 电脑上的网络连接应该显示"已连接"吧, 我用的是交叉网线

网友A:
set -dhcp 1
dhcp

得到板子的ip地址。

楼主:
网络不通,能用这个指令吗?

站长有没有DM9161E部分的原理图, 我想查下隔离变压器和RJ45的连线, 感觉是原理图哪里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