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494做大功率350W时带小负载响问题

楼主(2010-06-28):
请问各位大虾,小弟在用TL494做大功率350W12V电源时遇到一个怪问题,带小负载时变压器有响声,反而满载时个别机不响,带一点负载IC供电已有17V以上,满载20V,功率电感换大也不见效,变压器浸油也够,不知何故?我有在2/3脚间和16脚加电容补偿,但还是没有改善,应用何方法补偿呢?提高反馈电压能解决此问题吗?敬请指教,谢谢!

楼主:
有哪位高手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带小负载时变压器有响声,反而满载时个别机不响.
这个现象是比较难搞的,主要是调节恒压电路部分的反馈环节.有时要阻容结合才能调好,还和走线等都有一定关系.你的提问原理图也没有,是正激半桥等电路都没有说明.
这样大家帮助你就有点困难,只能靠经验来想象.

网友B:
你好 你的电源还响吗?你用什么方法?我也遭遇如此问题  始终高不定啊  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助,您的经验一定能帮上我的

楼主:
各位师傅,能帮我看上图中改进那个地方能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一点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