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ENT方式网络通信中断问题

楼主(2010-06-28):
ARM7板做为CLIENT端,别的设备为SERVER端。启动时ARM7去连接设备,别的设备收到连接后,立刻又关闭连接。几次之后,网络就断了(PING不通)。再过一会,ARM7板自动复位重起,整个过程超级终端是没有任何错误信息打印。
    如果启动时,别的设备收到连接后,进入正常通信,运行1~2天,通信都正常。在此过程中偶而断开,再连接,也能正常通信。
    如果启动时,别的设备不存在(CONNECT不成功),ARM7板网络也不会中断,ARM7板不会重起。
    如果是TCP/SERVER方式,无论怎么关闭连接,网络都不会中断,通信也是正常的。
    总感觉在TCP/CLIENT方式下,快速的断开连接对系统有影响。
    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呀。

网友A:
新唐的arm和BSP么?

楼主:
是的,有办发解决吗?网络部分的代码移到VXWORKS上运行,一切都是正常的。所以我想编程应该是没有问题,就不知为什么在W90P710 板上运行就出现问题。

网友B:
LZ说的问题确实有点奇怪,没遇到过

网友C:
会不会是你另外一块板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