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端口方向如何控制呢?

楼主(2010-06-28):
AVR的端口方向如何控制呢?

网友:
默认是输入的,需要把方向控制寄存器位置为1,就可以把某个脚设置为输出了。

网友A:
方向控制寄存器就是管理这个的哦

网友B:
就是这样滴,楼主基础似乎不太扎实

网友C:
设置DDR寄存器

网友D:
5楼说的更具体:lol

网友E:
回复 楼主:
建议你先看看资料!!!!!!!!

网友F(2010-10-12):
楼上大牛能指点看什么资料吗,不胜感谢哦

网友G:
google就是资料

网友H:
回复 网友F:

你用什么芯片,就首先看什么手册啊,上面可是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网友I:
除了设置DDRX,PORTX,PINX  这三个寄存器,还有一个内部所有上拉电阻的优先切断总控制开关位PUD,这个总开关位在SFIOR寄存器中设置。上电后PUD默认(0值),这时就由DDRX和PORTX的值决定分别控制端口的上拉电阻是否接通。SFIOR的PUD位设置成1后所有上拉电阻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