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扩展为16M后,加载romfs出错

楼主(2010-06-28):
我用的是W90N745,原来的SDRAM是8M的,现在扩展为16M,目前内核可以正常启动,可是加载romfs时却出现下面的错误:
VFS: Mounted root (romfs filesystem) readonly.
boot_options:1
Mounted devfs on /dev
Freeing init memory: 48K
zflat:crc error
Unable to read code+data+bss, errno 12
zflat:crc error
Unable to read code+data+bss, errno 12

然后按一下回车,就出现下面这一句:
Kernel panic: Attempted to kill init!

原来8M的SDRAM时,汇编启动代码是这样的:
        .section .text
        .code 32
        .global _start
        .global boot_linux
        .global service
        .extern start_c
        .extern _end
        .extern service_tab
        .extern direct_sdram_size
_start:
        msr                cpsr_c, #0xd1
        ldr         r13, =0x00800000     @8M bytes space
        msr                cpsr_c, #0xd2
        ldr         r13, =0x007fff00     @8M bytes space
        msr                cpsr_c, #0xd7
        ldr         r13, =0x007ffe00     @8M bytes space
        msr                cpsr_c, #0xdb
        ldr         r13, =0x007ffd00     @8M bytes space
        msr                cpsr_c, #0xdf
        ldr         r13, =0x007ffc00     @8M bytes space
        msr                cpsr_c, #0xd3
        ldr         r13, =0x007ffa00     @8M bytes space

        ldr                r10, =0xfff02000        @ 关CACHE
        mov                r11, #0
        str                r11, [r10]
        str                r11, [r10, #4]

        ldr                r10, =0xfff82124      @ 关中断
        ldr                r11, =0xffffffff
        str   r11, [r10]

        ldr   r10, =0xfff01000
        ldr   r11, =0x000500c1
        str   r11, [r10]           @ EBI设置

        ldr   r8, =0x15B
        str   r8, [r10, #0x10]        @ SDRAM的设置

@        bl    direct_sdram_size

        ldr   r10, =0xfff00000
        ldr   r9, =0x2f01
        str   r9, [r10, #8]
        ldr   r11, =0x0101E5F8
        ldr   r12, =0x18fa0000
        ldr   r9, [r10, #0xc]
        and   r9, r9, r12
        orr   r9, r9, r11
        str   r9, [r10, #0xc]         @ 外部设备的CLK

        bl    init_serial
@        ldr   r0, =str1
@        bl    puts

        ldr   r10, =0xfff01004
        ldr   r11, [r10]
        cmp   r11, #0x10000000
        bhi   ram_goto

        ldr   r12, =0x200028c3     @ SDRAM 控制寄存器
        ldr   r11, =0x00010FF0     @ BOOT-ROM 控制寄存器
        ldr   r10, =0x000500C1     @ 外部总线控制寄存器
        ldr   r1, =0xfff01008
        stmda r1!, {r10-R12}

        ldr   r1, =0x00000000
        ldr   r2, =_end
        ldr   r3, =0x10000000      @ 拷贝代码到SDRAM

cpy_to_ram:
        cmp   r1, r2
        ldrlo r0, [r1], #4
        strlo r0, [r3], #4
        blo   cpy_to_ram

        ldr   r1, =0xfff01008
        ldr   r10,=0xFE040FF0
        ldr   r11,=0x000028c3      @ BOOT-ROM和SDRAM的地址交换
        stmda r1!,{r10,r11}

ram_goto:
        ldr                r0, =start_c
        mov                r14, pc
        bx                r0
        b                        .

boot_linux:
@        mov   r0, #0
@        mov   r1, #0
@        mov   r2, #0
        mov   r3, #0
        mov   r4, #0
        mov   r5, #0
        mov   r6, #0
        mov   r7, #0
        mov   r8, #0
        mov   r9, #0
        mov   r10, #0
        mov   r11, #0
        mov   r12, #0
        mov   r13, #0
        mov   r14, #0
        b     0x8000
service:
        .word service_tab
str1:
        .byte 't','e','s','t',' ','b','t',' ','f','l','a','s','h',' ','o','k','!',0
        .end

换成16M的SDRAM后,我是这样改的:
        .section .text
        .code 32
        .global _start
        .global boot_linux
        .global service
        .extern start_c
        .extern _end
        .extern service_tab
        .extern direct_sdram_size
_start:
        msr                cpsr_c, #0xd1
        ldr         r13, =0x00f00000     @16M bytes space
        msr                cpsr_c, #0xd2
        ldr         r13, =0x007fff00
        msr                cpsr_c, #0xd7
        ldr         r13, =0x007ffe00
        msr                cpsr_c, #0xdb
        ldr         r13, =0x007ffd00
        msr                cpsr_c, #0xdf
        ldr         r13, =0x007ffc00
        msr                cpsr_c, #0xd3
        ldr         r13, =0x007ffa00

        ldr                r10, =0xfff02000        @ 关CACHE
        mov                r11, #0
        str                r11, [r10]
        str                r11, [r10, #4]

        ldr                r10, =0xfff82124      @ 关中断
        ldr                r11, =0xffffffff
        str   r11, [r10]

        ldr   r10, =0xfff01000
        ldr   r11, =0x000500c1
        str   r11, [r10]           @ EBI设置

        ldr   r8, =0x15B
        str   r8, [r10, #0x10]        @ SDRAM的设置

@        bl    direct_sdram_size

        ldr   r10, =0xfff00000
        ldr   r9, =0x2f01
        str   r9, [r10, #8]
        ldr   r11, =0x0101E5F8
        ldr   r12, =0x18fa0000
        ldr   r9, [r10, #0xc]
        and   r9, r9, r12
        orr   r9, r9, r11
        str   r9, [r10, #0xc]         @ 外部设备的CLK

        bl    init_serial             @ 让串口可以打印启动信息
@        ldr   r0, =str1
@        bl    puts

        ldr   r10, =0xfff01004
        ldr   r11, [r10]
        cmp   r11, #0x10000000
        bhi   ram_goto

        ldr   r12, =0x2000b0cc     @ SDRAM16MB 控制寄存器
        ldr   r11, =0x00010FF0     @ BOOT-ROM 控制寄存器
        ldr   r10, =0x000500C1     @ 外部总线控制寄存器
        ldr   r1, =0xfff01008
        stmda r1!, {r10-R12}

        ldr   r1, =0x00000000
        ldr   r2, =_end
        ldr   r3, =0x10000000      @ 拷贝代码到SDRAM

cpy_to_ram:
        cmp   r1, r2
        ldrlo r0, [r1], #4
        strlo r0, [r3], #4
        blo   cpy_to_ram

        ldr   r1, =0xfff01008
        ldr   r10,=0xFE040FF0
        ldr   r11,=0x0000b0cc      @ BOOT-ROM和16MB SDRAM的地址交换
        stmda r1!,{r10,r11}

ram_goto:
        ldr                r0, =start_c
        mov                r14, pc
        bx                r0
        b                        .

boot_linux:
@        mov   r0, #0
@        mov   r1, #0
@        mov   r2, #0
        mov   r3, #0
        mov   r4, #0
        mov   r5, #0
        mov   r6, #0
        mov   r7, #0
        mov   r8, #0
        mov   r9, #0
        mov   r10, #0
        mov   r11, #0
        mov   r12, #0
        mov   r13, #0
        mov   r14, #0
        b     0x8000
service:
        .word service_tab
str1:
        .byte 't','e','s','t',' ','b','t',' ','f','l','a','s','h',' ','o','k','!',0
        .end

还有内核里面是这样改的:
1)make menuconfig那里的system type是这样配置的:
(Winbond) ARM system type
  [ ] Generate big endian code
   Set flash/sdram size and base addr
    (00000000) (S)DRAM Base Address
    (00F00000) (S)DRAM Size
    (FF000000) FLASH Base Address
    (00080000) FLASH Size
    (ff004000) ROMFS Base Address
    (ROM) Kernel executes from
    (WINBOND-W90N745) Board Implementation
2)然后修改内核里面的两个地方:
uClinux-dist/linux-2.4.x/drivers/block/blkmem.c
#ifndef ROMFS_BASE
#define FIXED_ROMARRAY (char *)0xF00000 //Tome:2010-06-01
#else
#define FIXED_ROMARRAY (char *)ROMFS_BASE
uClinux-dist/linux-2.4.x/arch/armnommu/kernel/setup.c
#ifndef MEM_SIZE

#ifndef DRAM_SIZE
#define MEM_SIZE        (15*1024*1024) //Tome:2010-06-01
#else
#define MEM_SIZE        DRAM_SIZE
#endif

我按照上面的步骤修改了之后,还是无法加载fomfs,请问大侠们,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这个代码有点长了,给一下你的romfs的地址偏移量吧

网友B:
汇编看不太明白

网友C:
加载时在、出现哪些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