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V~+10V如何变成0-2.5V的问题之解答

楼主(2010-06-29):
问题很简单,假设信号源内阻为0
先举一个例子,0~10V,变成0~5V怎么办?直接两个电阻分压呗,这个谁都能回答。
那么0~10V变成5~10V怎么办呢?还是两个电阻分压,只不过分压的另一个参考点是10V。
即便是0~10V变成10V~15V,超出源信号的范围,也可以用电阻分压实现,只要需要得到的信号幅度比源幅度小就可以。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参考点的问题,有可能不是正好的电源电压,怎么办?还是用电阻分压,在正常的电源上,用两个电阻得到一个合适的电压,并且合适的阻值,再同另外一个电阻与信号源分压,最多3个电阻即可实现。
两个电阻分压电源,得到的电压可以用比例计算出来,而内阻等于两个电阻的并联。

网友A:
这没错。非源电压的参考点其实就是戴维南等价电压。

其实算法很简单。将输入电压范围画一根竖线,再将输出电压范围画一根竖线,连接两线的端点作两根线交于一点。那点便是戴维南等价电压,线长比便是分压系数(串联电阻和戴维南等价电阻之分压)。显然,输出压差必须小于输入压差(等于都不行),而且其输出阻抗(串联电阻和戴维南等价电阻并联)也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