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1 VS avr48 (看来8bitMCU确实走到了尽头)

楼主(2010-06-29):
最近设计一块板子, 会计推荐用LPC1111, 看了看资料, 大吃一惊. 看来8bitMCU确实要走到尽头.

对比如下:

         atmega48   LPC1111/101
价格     4.5RMB      5.1RMB
速度      12M          50M
仿真      isp下载       在线仿真
flash    4.5K         8K
ram    512           2k
开发工具  开源       ?
....

看来arm VS 8bitMCU, 大势已定.....

网友A:
8bit MCU 的优势在于低管脚数封装器件。

网友B:
也不尽然,芯片deep sleep的功耗也还是8bits的低。

网友C:
同意LZ的:
arm VS 8bitMCU, 大势已定.....

8bitMCU 逐渐只能退守5RMB以下的市场,或者某些专门的市场。

网友A:
to 4L:

假定有个5元的Cortex A8,你首先会想用它干吗?

如果你是做类似洗衣机那样的白色家电的,面前同样放着两个5元的东西,一个是Cortex A8,另一个是8bit MCU(别怀疑它的价格,也许还会成古董价),你作何选择?

网友D:
to 4L:

假定有个5元的Cortex A8,你首先会想用它干吗?

如果你是做类似洗衣机那样的白色家电的,面前同样放着两个5元的东西,一个是Cortex A8,另一个是8bit MCU(别怀疑它的价格,也许还会成古董价),你作何选 ...
引用 网友A:

既然最差和最好的都一个价,那中间的也一个价, 最好的太折腾,整体成本也会高, 最差的性能太低,木潜力。  估计会选个中间一点的东东, 低挡32位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