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由单一正电压变为正负倍压可不可以

楼主(2010-06-29):
各位大虾,我想用两个输入电压为Vin,输出电压为+2Vin的芯片,把一个芯片的输出正极和另一个芯片的地相连,得到±2Vin的电源输出,这样可不可以啊。        单一输出±2Vin的芯片比较少,也有点贵。

网友A:
这样接,你那个芯片(严格地说是转换电路)必须是输入输出隔离的,非隔离则将损坏芯片。

网友A:
很多芯片可以构成升压正输出,也可以构成负输出。用两片芯片,一片构成正输出,另一片构成负输出,是可以的。

网友B:
可联系我 13923720441

网友C:
可以做成+-两组输出就好了,普通的buck都可以做到。

楼主:
请教maychang老师芯片应该怎样输入输出隔离?

网友A:
6楼:
一般是用变压器隔离。
你做两组输出可能比较省事,可以用两片芯片做两个独立的电源,也可以按照5楼伟林的意见用一片芯片,不过伟林的做法实际上也是有个变压器的。

网友C:
如果做隔离那就需要变压器,如果不用隔离那就一电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