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HZ的圆柱形晶振这段时间把人整惨了。

楼主(2010-06-29):
前段时间是因为用烙铁焊接晶振的外壳,导致晶振坏了一批。现在改用黄胶水固定。生产线上顺了几天。昨天又出问题了。厂里的产品是车载MP3。现在有200多台MP3不能开机,将坏机的晶振换掉后,当时就可以开机了。过了几分钟后,又开不了机。这时用烙铁加热一下晶振的管脚,或者将IC用锡拖一遍。就可以开机了。关机几分钟的时间,再开机时,就又不行了。MP3解码芯片的供应商说可能时晶振的问题,昨天找了KDS品牌的晶振换上,还是不行。晶振的负载电容是22PF。哪么大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 :'(

网友A:
1,再换一家大厂的晶体做测试。
2,负载电容的具体型号和材质能否贴出,你的电路能否贴出?将22pF拆下用电桥再测试一下。
3,从你的描述我认为是晶振的起振条件被破坏了,不是晶体,就是负载电容出了问题。

网友B:
试着减小负载电容试试,也许有效果!

网友C:
内部是不是用单片机控制的?
我前段时间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现正在改进中

楼主:
现在将两个22PF的负载电容改为TDK品牌的,有75%的坏机可正常工作。(板子上的22PF电容是三星的)

网友D:
同情楼主......

对“200多台MP3不能开机”的现象表示惊讶,我实在很佩服楼主老板的勇气,敢拿自己的厂就这么开玩笑!

网友E:
坐等答案。

网友F:
肯定不是自己开的厂

网友E:
是不是主控制器更新换代了,有些要改动的地方?

楼主:
回6楼大侠。此产品已生产了一年多,每月出20000台。此现象就是最近几天出来的。老板现在也没办法。:'(:'(

网友D:
回6楼大侠。此产品已生产了一年多,每月出20000台。此现象就是最近几天出来的。老板现在也没办法。:'(:'(
引用 网友D:

那我就更奇怪了:既然已经一年多,月产2万台,那么这个产品应该很成熟了!既然很成熟,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G:
第一先查芯片是不是在生产上有问题,第二就是查晶振了,你可以用以前OK的产品上的晶振或芯片换到现在生产的这一批试一下,

网友H:
好像32.768K的晶振 一般的负载电容是12pF, 或6pF  ,  22PF是不是太大了。

要是条件(板子,价格)有可能,换有源晶振, 就不会有此烦恼了。

网友I:
打胶可以,但是胶不要流到了电容上

网友J:
也可能是这批芯片的问题

网友K:
等待答案

网友L:
查查看MCU供电,电压低或电流不够也会引起不起振!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M:
呵呵 精彩哦 坐等结果啊

网友N:
占楼等楼主解决

网友O:
我觉得晶振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P:
凡事要有证据说话的
楼主呢研究的怎么样了
能振就是没坏,哈哈。。。

网友Q:
看看是不是晶振批次问题。有的时候国内代工,但是有可能这一批不合格。人家没有,就被黑心商人卖给国内了。在稳压管上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R:
好像32.768K的晶振 一般的负载电容是12pF, 或6pF  ,  22PF是不是太大了。

要是条件(板子,价格)有可能,换有源晶振, 就不会有此烦恼了。
引用 网友H:

这才是标准答案,国内买的KDS的32K晶体,谐振电容一般是6或者12PF的,lzBA

网友R:
电容太大,32K晶体基本没见过用那么大谐振电容的。

网友D:
TO: 老叶——

如果是这问题,以前那几十万能怎么没出现呢?

网友R:
TO: 老叶——

如果是这问题,以前那几十万能怎么没出现呢?
引用 网友D:

以前谁知道他到底装的多大电容呢?电容一般又看不出容值多大的。。。

网友S:
是不是更换 贴片加工厂了?

网友T:
晶振的两个匹配电容不是随便选取的,是根据晶振的负载电容计算的,C1*C2/(C1+C2)+Cp=CL,一般C1=C2,Cp是走线等引起的杂散电容,一般几个pF,CL是负载电容,是晶振的一指标,可查看其spec知道。

网友D:
以前谁知道他到底装的多大电容呢?电容一般又看不出容值多大的。。。
引用 网友R:

就算他以前用的规格是那么大的,也不见得看出来问题~~
有些东西甚至做个几百K才发现原来某电容大,电阻小什么的。
Tolerance是和实际有差别的
偶觉得不会是晶振也不会是IC的问题,哈哈哈哈

网友D:
晶振的两个匹配电容不是随便选取的,是根据晶振的负载电容计算的,C1*C2/(C1+C2)+Cp=CL,一般C1=C2,Cp是走线等引起的杂散电容,一般几个pF,CL是负载电容,是晶振的一指标,可查看其spec知道。 ...
引用 网友T:

还要看连接在一起的IC建议选取多少的C吧~:$

楼主:
MP3解码芯片的供应商要求晶振的负载电容接22PF,是根据IC的内部电路决定的,不可以更改。75%的坏机换用TDK  22PF的电容后,就正常了。其余25%的坏机将芯片重新加锡拖一遍就好了。这些坏机经过三次测试后就下线包装了。昨天售后服务的同事打电话给我,客户反映有30多台产品不开机。(此客户拿了1000台机)。现在只有等坏机退回来,再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T:
MP3解码芯片的供应商要求晶振的负载电容接22PF,是根据IC的内部电路决定的,不可以更改。75%的坏机换用TDK  22PF的电容后,就正常了。其余25%的坏机将芯片重新加锡拖一遍就好了。这些坏机经过三次测试后就下线包装了 ...
引用 网友D:

这个IC的datasheet一般没有建议匹配电容选取多少,如果建议,那肯定也相应的指出晶振的负载电容。若抛开晶振的负载电容来选匹配电容,那你在匹配什么?

网友U:
板子有没有清洗呢

网友D:
这个IC的datasheet一般没有建议匹配电容选取多少,如果建议,那肯定也相应的指出晶振的负载电容。若抛开晶振的负载电容来选匹配电容,那你在匹配什么? ...
引用 网友T:

正常的话,IC 都是有建议,晶振本身也有建议电容,你一起计算匹配性~~

网友D:
MP3解码芯片的供应商要求晶振的负载电容接22PF,是根据IC的内部电路决定的,不可以更改。75%的坏机换用TDK  22PF的电容后,就正常了。其余25%的坏机将芯片重新加锡拖一遍就好了。这些坏机经过三次测试后就下线包装了 ...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详细的看一下TDK的电容和之前的电容规格是多少吧?强烈建议
IC拖锡会好,晶振是被委屈了
只是一不小心换下他会好而已,做了替死鬼~

网友D:
MP3解码芯片的供应商要求晶振的负载电容接22PF,是根据IC的内部电路决定的,不可以更改。75%的坏机换用TDK  22PF的电容后,就正常了。其余25%的坏机将芯片重新加锡拖一遍就好了。这些坏机经过三次测试后就下线包装了 ...
引用 网友D:

放佛看见了以前的自己,哈哈~~~

网友V:
好像32.768K的晶振 一般的负载电容是12pF, 或6pF  。
同意此观点。

网友D:
下一步是嘛,楼主有新进展么?

楼主:
产品上面同时更换了KDS品牌的晶振和TDK的电容后,产品现在没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当初原因。:'(

网友D:
继续挖啊,楼主~~
这可是个典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W(2011-05-23):
我们目前这个项目的MCU的32.768KHz晶振也是22Pf的谐振电容(Datasheet里面要求的),电容是TDK的,暂时还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X(2011-08-16):
估计电容问题多一点,,可能是电容过大,误差大,漏 电等,,,,,,,拖锡就等于加热,,,电容容量变小或漏电减小,,所以晶体起振了...

网友Y:
烫和拖锡都不是根本解决办法,晶振外壳有接地么?焊锡接地还是其他方法,绝缘是否够,建议有时间测量一下你的晶振电路的负阻曲线。

网友Z:
LZ,这个问题有两个大问题,一是怎么解决,二是量产这么久为什么会发生
怎么解决:
1.        不开机的机器有没有量它的波形,KDS 32.768KHZ的晶振是20ppm吧,不开机的有没有超出这个值
2.        如果波形超出了32.768KHZ 20ppm,试着调整负载电容
量产这么久为什么会发生
1.        是不是点胶点到负载电容上了,有些胶会有寄生电容,所以最后负载电容大于22pf
2.        是不是PCB换了厂商, 晶振的负载电容=[(Cd*Cg)/(Cd+Cg)]+Cic+△C,式中Cd,Cg为分别接在晶振的两个脚上的对地的电容,Cic(集成电路内部电容)+△C(PCB上电容)经验值一般为3至5pf。如果换了厂商△C也会不同,只要有一点差别也会影响到波形.最好是能够把MP3寄给KDS,他们会帮你模拟出最佳负载电容,这个也是最直接最好的办法.
3.        晶振的负载电容要求很高,一般都是要COG和NPO型的,LZ不要把X7R Y5V的电容拿来充数.呵呵

网友AA:
IC和晶振应该都没问题,是应用问题。匹配!

网友AB:
我之前也有一次是32.768K的晶振死活不起振,换了个牌子的晶振就好了,到现在我也没明白。希望高手们能组织个讨论晶振起振的技术讨论~

网友AC:
偷偷说一句,晶振,有可以过回流焊和不过回流焊的,遇过此类问题的老鸟飘过。。。。

网友AD:
32K的晶振不用 电容 的 飘过

网友AE:
那就参照以前产品啊,有参照问题应该解决方便点。。。

网友AF:
原野之狼发表于 2010-7-2 10:32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板子有没有清洗呢

同问

网友AG:
我们32.768K的晶振就用22pf的,出货量无法计算,接近1亿片吧

网友AH:
应该是晶振质量有问题,那两个电容可以用15-20P,一般我是用20P的;另外是不是烙铁温度过高焊环,可以用恒温的烙铁试试,呵

网友AI(2012-06-07):
我现在做样机还没发现这个问题,只是手碰触一下晶振引脚时间会加快,不碰就没问题
不知道批量了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J:
是不是贴片出问题了,晶振温度过高,时间长,会损坏;同样,用烙铁温度过高,也会把晶振搞坏;
之前公司生产的一批核心板也是用到32.768K,结果出现了一些不良;

楼主:
谢谢兄弟们的关心,此贴差不多是一年前发的。问题早已解决了,晶振两脚的接地电容已更换为15PF,现在的产品很稳定了,没有出现不开机的现象了。:lol

网友AK:
进来从头看到底,学到不少东西,最难得的是楼主回来给出了此问题的解决方案,多谢了!:lol

网友AL:
看到最后结果,确认了许多朋友的猜想!楼主还是很负责任的!

网友AM:
查一下晶体的激励功率,估计是用了不合格的产品。我们是用1uW的晶体。

网友AN(2013-08-30):
大问题不是晶振的问题,是不匹配造成的。改用15PF的电容这个问题立刻解决。如果不良减小为1%以内,这是晶振的或使用造成的。
电话:13724311994

网友AO:
楼主是个负责任的人

网友AP:
不知道有没有并联一个3M--10M的电阻!

网友AQ(2016-07-29):
做了快10年硬件,都没遇到过晶振导致的不起振不开机的问题。 晶振的PCB layout也很重要,layout注意,匹配电容不要差太远,基本问题都不大

网友AR:
我也遇到过这类似问题,同样是减少匹配电容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