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gol普源的示波器好用吗?

楼主(2010-06-29):
如题谢谢了

网友A:
偶的坏了,郁闷,还没时间去修呢~
通道1正常,通道2总显示一条线,好像是200V的位置~

楼主:
谢谢回复

你买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B:
极其好用

楼主:
楼上的用过?

网友A:
差不多1年吧,也没时间顾得上去修,要是过1年还得交钱呢
不过除此之外之前一直用的感觉不错,便宜,哈!

楼主:
我查了  存储深度太小了

不过确实很便宜

网友C:
一般吧,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D:
还算比较好用,买过一台,保修3年的

网友B:
存储深度太小了??
你是怎么看的?存储深度比大多数tek都大

网友E:
普元的用户飘过。

我们学校招标买的普元的

网友F:
性价比还算不错吧

网友G(2010-08-03):
性价比很高,建议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