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是否需要并一个1M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06-29):
如图
这个电阻是为了使本来为逻辑反相器的器件工作在线性区, 以获得增益, 在饱和区是没有增益的, 而没有增益是无法振荡的. 如果用芯片中的反相器来作振荡, 必须外接这个电阻, 对于CMOS而言可以是1M以上, 对于TTL则比较复杂, 视不同类型(S,LS...)而定. 如果是芯片指定的晶振引脚, 如在某些微处理器中, 常常可以不加, 因为芯片内部已经制作了
但是问题是 我喷了三防漆之后 DM9000的晶振运行了2个月之后 很多都不起震了 什么原因

网友A:
三房漆是假货,

网友B:
应该是晶振质量的问题吧

楼主:
晶振没问题的 我们买的夸克龙的

网友C:
方法一、R27短路试试。
方法二、改变电容C3或C4其中之一的大小,就是C3、C4不等。

楼主:
R27短路也死 和22R电阻没关系

楼主:
可以肯定是和22R 1M的电阻没关系 我的12M的晶振没问题 15M的晶振也没问题 就25M的有问题 而且晶振的一个脚电阻无穷大 一个电阻130多 因该也是无穷大 用罗铁烫一下就好了 哪个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  好像和三防漆有关

网友D:
是不是晶振物理损坏了啊,应该和三防漆没关系吧

网友E:
电阻不需要,因为DM9000AEP内部已经集成。都留下个QQ交流下!

网友F(2010-12-16):
按照5楼说法,检查一下两只起振电容的特性吧

网友G:
更好好点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