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 保护 问题

楼主(2010-06-29):
今天老大叫我测试一下样机,测试过程发现一个问题,如下:
220V输入加过流补偿电阻(就是直接从输入电容那里接两个电阻连接到S级过流保护电阻上)测试结果过流保护时的功率 114W,90V输入时110W;
然后去掉补偿电阻,测得220输入时过流保护时功率158W,90V时117w;
为什么加上补偿输入电压不同 但是过流输入功率是差不多的  不加补偿时 随输入电压不同过流时输入功率却相差很大  ?

网友A:
Re楼主:
要么详细说明你的电路(详细到每根联线),要么把图贴出来。这样简略叙述,很难说,而且各位网友要给你说明,没有图也很难说清楚。
估计你们老大是用输入电压变化补偿过流保护的动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原理图如下   其中的R5 R6 补偿过流保护后  为何会产生上述的现象?

网友B:
保护是在FAN6753的CS脚达到阈值电压时,我们分别看加有输入过流补偿电阻和去掉,这两种情况,
去掉这个电阻,CS脚的电压是由流过开关管的电流在R13上所获得,相同输出功率时,假设效率相同,AC输入为220V时流经R13的电流必将小于AC90V的电流,所以AC220的输出功率要大于AC90V.
加了这个电阻,流经R13的电流来源又多了一个,就是整流滤波后的直流高压HV,HV越高这个电流越大,或是CS脚的分压越高,这样,在开关管电流和HV电流的共同作用下,一个电压越高越趋向于保护,一个电压越低越趋向于保护,使得AC220V和AC90V的输出功率基本一致。

网友A:
4楼的解释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Tfyz的解释

那么这样保证了在过流点时输入功率比较稳定  有什么好处呢, 或者说加上这两个电阻补偿电流会带来些什么好处

我的理解是  开机时能给IC一个电流  应该是可以保护作用吧。  而调试中发现  加上这两个电阻可降低空载噪声,不知是什么原理? 是不是这里的电流不仅仅是起过流保护的作用  也起到了电流反馈的作用  可以使空载时IC输出的驱动信号占空比不至于太低。

网友C:
4楼正解。